求助 GE冰箱 溫度有問題 ?

楼主(2022-06-19):
GE冰箱 型號為GSHF6HGDBCBB,溫度有問題; 冷凍室溫度仍然可維持在冰點以下溫度,但冷藏室溫度太高為 54華氏溫度,無法降至 37華氏溫度,請高手們指導此問題如何處理?

网友:
過往經驗
冷凍室通往冷藏室的通道被冰給堵住了(或風扇壞了不動)

1. 風扇壞了修風扇
2. 風扇沒壞,想辦法讓通道的冰給融化
    a) 冰箱斷電、把所有門打開,24Hrs後,冰應該都融化了,再上電。
    b) 無法等待24Hrs,那就要拆殼,人工去除。

以上
試試看,應該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