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翻車結案]外接12V短路,可調電供燒機燒不出短路點

楼主(2022-06-19):
這張顯卡是外接12V短路(該路12V提供6相供電),目檢一相核心供電的MLCC燒毀,

目前已移除該相上下MOSFET,打磨板層碳化範圍後,依舊短路。

由於不確定是「板層碳化還沒排除」或是有「其他相供電有短路元件」,於是考慮燒機大法找出短路點。

在六相電感斷開後,先以電表一端接12V電感,另一端接各個電感斷開點,

找到其中一相對地短路(該相與MLCC燒毀那相有2相供電的距離)。

該相doubler HG1、HG2都呈現短路,LG1、LG2正常。怕拆了還是短路,就尷尬了。

實際以2.5V 3A燒機正反兩面都找不出明顯發熱點,只有可調電供負極鱷魚夾發熱。

目前遇到瓶頸 ~ 有類似找短路的意見歡迎提供,感謝各位先進的幫忙。

网友A:
我是有遇過這種情形 !

那個是 大面積的接地  根本找不出問題點 ~

也許配合 熱顯像  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有遇過這種情形 !

那個是 大面積的接地  根本找不出問題點 ~

熱像儀我也想要呀!

可是現實是很貴~~

楼主:
天氣炎熱腦袋鈍鈍的,晚上精神比較好些,也沒有什麼雜事會被中斷。

打算先從原始故障點:打磨的部份再仔細加工處理。移除該相相關零件。

同時看看各位的想法,腦力激盪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熱像儀我也想要呀!

可是現實是很貴~~

那個之前老大有 PO 的那一款 !

我是不知道價格啦 ~

不過有時候 遇到 大面積 或是 同時多處短路 ~

要不 加粗電線  加大電流 (限)  硬逼他們現形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熱像儀我也想要呀!

可是現實是很貴~~

另外有便宜的方法,感熱紙~

网友:
引用 楼主:
熱像儀我也想要呀!

可是現實是很貴~~

修板用的不用太高級,5K左右能入手

网友:
在可能短路的地方用松香煙霧燻一下

网友:
電子設備用的大多是低電壓,要找出短路點需要大電流,什麼東西可輸出大電流?最常見當然是動力電池或超級電容,一般的電源供應器都會限流,除非是在限流點之內,否則應該是沒有效果。

熱像儀便宜的貴的都有,最好能親自試試看,不然買便宜的都是後悔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個之前老大有 PO 的那一款 !

我是不知道價格啦 ~

可調電源供應器3A已經緊繃了~

最多加一些電壓。或買台高電流可調電源。

熱像儀好用度與他的價格成正比,好用與堪用還是有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有便宜的方法,感熱紙~

感熱紙不過那個POS機、統一發票用的?

有相關的實際案例超聯結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調電源供應器3A已經緊繃了~

最多加一些電壓。或買台高電流可調電源。

如果有常用 那花費買工具 也是必需的 ~

只是修 興趣 打發時間 也許可以用 手機 軟體 搭配 ~

這些資訊應該都查的到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熱紙不過那個POS機、統一發票用的?

有相關的實際案例超聯結嗎?

下圖這個

感溫變色片

我們公司找異常發熱ic是用這個
有不同溫度區間的

楼主:
貴公司很聰明,蠻經濟有效的方案。

网友C:
我是認為 這種上下MOS_out--Lx 段 高電流銅箔  因板層融了對地短路
那它的接點就不會  因2~3A 小鼻子小眼睛  發熱
........................................
既然某相對地短路而無法消除

那麼有幾個 極端做法

一般 8相多可以 更改控制器相關設定成7相
對!取消! 將頑固短路那相 上下MOS拆除

但是你這是用 doubler  似乎不妥

那麼 第二方案  廢棄[對地短路]這條銅箔路徑LX1 另行重建LX2
Boost Cap  上下MOS暫時拆下  L_in 切 留下PAD
PCB 上下MOS 在LX1有關PAD 直接塗覆絕緣漆
上下MOS 無關LX1的PAD 留用之後焊回  也別忘了 Boost Cap

上述相關LX1 零件腳直接拉粗銅線或舖銅箔 重建LX2

美觀與否…反正之前已有打磨板層行為 也是要補絕緣漆

這是極端作法啦  當聽故事也行

只是 我還想不通 這句 […該相doubler HG1、HG2都呈現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認為 這種上下MOS_out--Lx 段 高電流銅箔  因板層融了對地短路
那它的接點就不會  因2~3A 小鼻子小眼睛 ...

Simon大客氣了,有您提出您的見解與解決方案,我高興都來不及了。

不同意見表達出來就能夠腦力激盪出合適的解決方案,處理的脈絡就會比較清晰。

PWM控制晶片: IR35217
driver/doubler: IR3598

HS_MOSFET: IRF6811
LS_MOSFET: IRF6894

我表達的數據有錯誤、不夠具體,我再重新補充我檢測的數據。(下方六相貼防焊膠帶的電感已經斷開)

(1)打磨doubler對地二極值(上下管已移除)
HG1: 0.575V
LG1:0.561V

HG2: OL
LG2: 0V

(2)對地短路doubler
HG1: 0V
LG1:0.588V

HG2: 0.202V
LG2: 0.558V

(3)正常doubler
HG1: 0.572V
LG1:0.561V

HG2: 0.573V
LG2: 0.561V

打磨該相對地二極值
其餘對地二極值
對地短路這兩相的對地二極值

网友D:
可以再多描述一些操作細節嗎?
我還挺有興趣的

因為一般電路板上元件高低不均,好奇要如何讓變色片貼平感應溫度?

网友E:
IR3598 本身短不無可能?

這塊有找到點位圖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以再多描述一些操作細節嗎?
我還挺有興趣的

不用平貼
不開風扇
熱會往上
所以在感溫變色片上就會顯示出來哪個點在發熱
當然
初步發現哪個ic在發熱
就可以用比較高溫的變色片的一個角落去覆蓋那個ic,看是否是那個ic 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平貼
不開風扇
熱會往上

感謝vedncv老師,這招好用,學起來了,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E:
IR3598 本身短不無可能?

這塊有找到點位圖嗎?

1.大俠是指打磨的那路嗎?還是18F圖一右邊數來第一個?

目前只是懷疑,必要時還是要拆開。

HS、LS MOSFET要拆焊有一定難度。

2.VEGA 64公板卡沒刻意找點位圖,純粹覺得排除供電短路後完修機會頗高。

似乎低估了這張卡的故障範圍~

如果找得到的話,先感謝您的幫忙。

楼主:
06/21

更新一下進度

稍微再打磨後,棉花沾固品清潔劑擦拭,沒有黑色碳化痕跡。

先假設排除板層短路,再燒機一次,這次調高「3V 2.5A」燒機。

這次PCB上電後,電源供應器電流限流保護到0.5A,手指接觸18F圖一右邊第1組doubler附近發熱。
(奇怪,上次燒機怎麼沒限流保護?)

使用電表17B的溫度檔,確定是這顆doubler溫度一直上升到40度。

晚點拆下來確認短路是否排除?

楼主:
06/22 更新進度

移除這顆發熱IR3598,對地二極值恢復成0.193,預計裝上新的driver,該路12V也會上升到正常的0.400左右。

驗證IR3598的HG1短路。

======================預計時程===============================
(1)預計從燒毀這相移植doubler到短路這一對。六相保留四相供電,損失還算可控內。
總供電從12相縮減至10相,核心供電穩定度或許影響不大。
6/23 更新

燒毀該相doubler也短路,從vega56拆料代用(熱風槍拆下溫度420度,回焊溫度400度)
換上新的doubler後,HG1依舊阻值偏低,HS_MOSFET拆掉換新,從中間放棄這兩相供電移植過去。
LS_MOSFET「保險起見」一起換掉

(2)之後若上機可顯示且各路供電都出現,先使用示波器量測核心各相供電波形。
6/24 更新

上電後只有缺少「核心供電VDCC」,板上的各路都存在,可參考
AMD Radeon Vega RX 64 8GB Review by tomshardware 圖一
供電數據: MVDD=1.2V、VDDCI=0.9V、1.8V、0.8V。
圖片來源by tom's hardware

(3)沒有問題後,打磨的位置上固化黑油、紫外線燈加速固化時間。
6/25 更新
追核心供電IC腳位,並確定六路PWM的連接對應位置,發現兩根PWM有斷線。

打磨位置先絕緣固化,並接回兩根斷線核心供電PWM IC(接到燒毀、短路這兩個doubler的PWM1)。

6/26 更新

打磨這兩相零件拆除,斷線PWM沒必要接回。
短路這兩相,接往IR35217不好處理,刮開貫孔改飛線連接。
對地二極值恢復成正常的0.515。
絕緣固化處理

6/27 更新
<1> 上電開機,PCB背面只有最左邊一顆LED亮綠燈,似乎還是故障狀態vega 64 1 green light on gputach and black screen

<2>IR35217 缺VCC,從PCIE3.3V飛線過來(更正VCC是pin38,誤值了),其餘EN=3.3V、VINSEN = 0.8V、VDDIOSV_ADDR = 1.8V
doubler 上的PWM都有1.6V。
核心供電還是沒出來。

(4)最後調降核心、顯存時脈進行superposition、furmark測試。

网友F:
沒人提到用 毫歐錶查短度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沒人提到用 毫歐錶查短度點:

感謝分享!

操作起來有點類似短路機,短路機是指示接近短路方向。

影片中的兩個實際案例,特別用於並聯電路排除短路零件。

若是IC短路就要針對電路稍微了解,才能合理推理出可疑腳位。

楼主:
6/27 更新

IR35217 缺VCC,從PCIE3.3V飛線過來(更正VCC是pin38,誤值了)

其餘EN=3.3V、VINSEN = 0.8V、VDDIOSV_ADDR = 1.8V、ADDR_PRCT=0V

doubler 上的PWM都有1.6V。
核心供電還是沒出來,主要是沒有這顆PWM data sheet、點位圖。

目前沒頭緒、沒想法~ 再回頭量PWM IC與doubler相關腳位,若沒有進度就只能退修了。

7/4 更新
先假設IR35217工作正常,否則這顆6+2相的PWM IC不可能會只有出現顯存供電。

一切問題應該還是在於12V短路燒毀這路的核心供電零件,可能是doubler、MOSFET。

上電測量發現短路燒毀的12V接到 doubler上的VDRV斷線

明天用一條銅線連接起來,再確認對地二極值。

IR35201 pdf當作IR35217的範本資料

IR35217工作分析by任師

IR35217時序by任師

楼主:
7/4 更新
先假設IR35217工作正常,否則這顆6+2相的PWM IC不可能會只有出現顯存供電。

一切問題應該還是在於12V短路燒毀這路的核心供電零件,可能是doubler、MOSFET。

上電測量發現短路燒毀的12V接到 doubler上的VDRV斷線。

明天用一條銅線連接起來,再確認對地二極值。希望核心供電能出現~

IR35201 pdf當作IR35217的範本資料

7/5 更新

核心電壓沒出現,另一個doubler也換掉看看,還是不行的話,再拆12V短路的每顆Dr. MOS檢查。

楼主:
7/6更新

1.短路12V的doubler全換掉,核心電壓出來了,沒幾秒鐘又消失了。

2.這表示GPU有很大機率短路了,要驗證GPU掛了只能拆GPU、除錫後,上電確認核心電壓是否不斷電。

可惜了這顯卡,12V短路這ㄧ代整合顯存GPU很高機率死透。

翻車了~修了個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