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遙控器液晶面板黑化維修

楼主(2022-06-20):
遙控器液晶面板黑化維修_

家裡冷氣用的遙控器,才四年4支黑3支,個人覺得是本体材料品質的問題。

買新的一支600*3=1800元,既有維修液晶螢幕技術,閒閒就自己來!

維修過程附圖說明:

①遙器液晶面板黑化情形

②拆機

③液晶下層反光層已變質

④上網買物件,含運二百多

⑤上下徧光膜調整角度,更換徧光後的測試

⑥完修後合照,另二支待修

⑦全部修好後包膜合照

這3支我試了3 種方式,都沒原來亮,由左至右說明:① 是網拍買來全都換,含底反光層  ②換下徧光膜+液晶面板反光底板  ③換下徧光膜

+液晶面板增光亮板+反光底板。其結果亮度為:②>③>①,畫面是拍攝角度的關係。

心得分享:

此液晶顯示板為反光型,結構由上而下:上徧光模液晶本体玻璃下徧光模反光底模。

本例的維修,修到第3支才明白,原來這祇是反光底模變質,把那層銀色反層模剝下,餘膠以酒精清除乾淨,再換新底下的反光膠模就可以。

還有那反光膠模,可以從壞掉的液晶螢幕面板,扒一片下來就夠你用到爽,這比用錫鉑紙的品相好太多了。

网友A:
感謝分享~

未換前的反光膜好像比較亮?還是說是攝影的錯覺?

网友:
好手藝
看得我心好癢,也想來換換我SONY MD 和 MD 控制器的 液晶

原來第三之後才發現 不用買偏光膜,只要換最下面的那個反光膠膜嗎??

但手殘的我 怕把我的 MD 給拆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

未換前的反光膜好像比較亮?還是說是攝影的錯覺?

沒錯,原來是比較亮,但是容易變質,畫面是拍攝角度的關係。

网友B:
剛好我前幾天也換了計算機的反光膜,借這篇文分享一下心得

先拆到剩顯示屏幕,要注意排線不要傷到

小心翼翼撕下反光膜

還要去除殘膠,用手指慢慢推

剛好手邊有一整捆的鏡面貼紙

裁一片大小相同的來試試

因為鏡面貼紙的反光面不帶膠,所以無法很貼合,還需另外用膠帶固定好

看起來效果還可以,但問題是正面看時比較不清楚,側個角度看反而比較好

後來改拿鋁箔膠帶出場,但膠帶本身保存得不是很好,表面坑坑疤疤

但是鋁箔膠帶撕掉離型紙後還帶膠,貼得就平整多了

雖然有坑坑疤疤的瑕疵

但是霧面就讓字清晰多了

鏡面貼紙因為太光滑,正面看容易被自己的影像干擾

本來有想過要上網另購反光膜,但想想不划算,這樣簡單處理就好,又不是天天修這玩意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好我前幾天也換了計算機的反光膜,借這篇文分享一下心得

好險!! 我原本一直在思考要不要入手鏡面貼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剛好我前幾天也換了計算機的反光膜,借這篇文分享一下心得

雖然鋁箔膠帶坑坑疤疤,有背膠的確清晰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好我前幾天也換了計算機的反光膜,借這篇文分享一下心得

坑坑疤疤看起來也有種藝術美阿

鏡面貼紙會反射....這個要筆記,免得自己買錯

好詳細的維修過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雖然鋁箔膠帶坑坑疤疤,有背膠的確清晰很多。

我大概是太久沒用這捆鏡面貼紙了

想一想不太對勁又拿出來確認了一下

其實帶膠面也能反光,所以也能輕鬆貼平,是我大意了
而且這鏡面貼紙比較厚且平整,不像鋁箔那樣容易留下摺痕
不過帶膠面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反射效果,可能還是不如霧面的清晰
若無其他選擇的話,其實鏡面貼紙還是可以加減使用

网友:
還有那反光膠模,可以從壞掉的液晶螢幕面板,扒一片下來就夠你用到爽,這比用錫鉑紙的品相好太多了。

反光膜有分透光率. 像計算機,遙控器之類的都是沒有背光的,所以不需要透光.
電腦液晶螢幕是有背光的, 所以它的反光膜應該不適用在計算機,遙控器之類的液晶顯示器,
以上是個人想法.

网友C:
所以像三用電錶螢幕變黑,也是只換鋁箔貼紙而不用換反光膜就可以了嗎?

网友D:
要不要把我家的日立遙控器也貼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像三用電錶螢幕變黑,也是只換鋁箔貼紙而不用換反光膜就可以了嗎?

前提是只有反光膜老化才能這麼做,若是偏光膜也老化就另當別論,這要拆了才知道
就我目前遇過的冷氣遙控器和計算機都是反光膜老化,所以屏幕黑掉只需換反光膜的機率比較大

只要可以反射光線的素材都可以,不一定要特地買反光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提是只有反光膜老化才能這麼做,若是偏光膜也老化就另當別論,這要拆了才知道
就我目前遇過的冷氣遙控 ...

淡定~~自用是沒差,只是會醜了點,回頭看看我的17B~只有一個慘字!

网友E:
聽說有人在排液晶維修的,
那我也要來排一台 ,
SONY NET MD ,
當初買也是萬把塊的,

不知這台 MD的液晶是不是跟大大門維修的是一樣的嗎 ??

SONY NET MD  MZ-N1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剛好我前幾天也換了計算機的反光膜,借這篇文分享一下心得

好手藝,這種斑馬貼紙的我都不敢動,一個手殘就毀了回不去了。

話說~大大可以透露一下手上的鏡面哪購買的嗎?

小弟用鋁膠帶坑坑疤疤的,想試一下鏡面貼紙有膠的那一面看看"笑"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像三用電錶螢幕變黑,也是只換鋁箔貼紙而不用換反光膜就可以了嗎?

是的,我個人認為:最底層的反光貼膜,黏膠變質所形成的!
以下圖為例,是上遍光膜變質,即原黏在液晶膜脫落,所以可以看到白白的後面還有影像,與本例是同樣的,祇是把它反過而已!

如果有錯誤還請補述,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把我家的日立遙控器也貼一下~~~

如果也是2016年生產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E:
聽說有人在排液晶維修的,
那我也要來排一台 ,
SONY NET MD ,

徧光模變掛了!
如果看不順的話,就拆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手藝,這種斑馬貼紙的我都不敢動,一個手殘就毀了回不去了。

話說~大大可以透露一下手上的鏡面哪購買 ...

我忘了當年在哪裡買的,現在覺得自己是神經病,沒事買那麼一大綑幹嘛,根本用不完,還要堆在我的衣櫃裡

有興趣的話,自付運費,我可以裁一片A4大小寄給您玩看看,應該夠修很多遙控器和計算機了

网友C:
用鋁箔貼紙還真的不能看啊,怎麼撕都是皺巴巴的
不過我先加減湊合用吧,不然原本中間一陀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徧光模變掛了!
如果看不順的話,就拆開來…

lianyich大大
    是偏光膜變掛,不是反光模嗎
    等待修的一些東西都好了,
    再來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鋁箔貼紙還真的不能看啊,怎麼撕都是皺巴巴的
不過我先加減湊合用吧,不然原本中間一陀黑了

小弟的經驗,水電用鋁箔貼紙是整片鋁箔,不是PVC蒸鍍,可以永保不變質,皺紋的問題幾乎都是貼紙本身不附離形紙,裁剪時又拉又轉造成,可以先拿張乾淨的離形紙,把鋁箔貼上去,剪成適當大小再撕下來貼LCD,效果會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提是只有反光膜老化才能這麼做,若是偏光膜也老化就另當別論,這要拆了才知道
就我目前遇過的冷氣遙控 ...

如果是背景變黑。八成是反光膜老化。偏光膜老化字的顏色會變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鋁箔貼紙還真的不能看啊,怎麼撕都是皺巴巴的
不過我先加減湊合用吧,不然原本中間一陀黑了

大哥,你這個貼得有點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剛好我前幾天也換了計算機的反光膜,借這篇文分享一下心得

不錯的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這個貼得有點慘啊

的確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鋁箔貼紙還真的不能看啊,怎麼撕都是皺巴巴的
不過我先加減湊合用吧,不然原本中間一陀黑了

d大 鋁箔紙稍微用信用卡刮平一下墊張1~2mm紙張,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刮平加厚紙張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d大 鋁箔紙稍微用信用卡刮平一下墊張1~2mm紙張,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刮平加厚紙張的效果

第一次弄,手藝不精
感謝指導,找時間我再拆下來加工一下

网友G:
若有背光才考慮要換偏光膜,不然只換银反射層即可。

网友H:
可不可以用㕑房的鋁泊紙啊?會短路 short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不可以用㕑房的鋁泊紙啊?會短路 short 嗎?

可以。
放心不會短路。

网友I:
常常在計算機、電子鍋、微波爐、電話中看到時間過久後液晶螢幕都會有一個橢圓形黑化形狀出來,
不知道是不是濕氣太重導致這種情形產生,好像小液晶螢幕時間過久都逃不出此命運!!
家裡的計算機、電子鍋、微波爐、電話、體重計等物品放久後都變成這樣~~~
不知如何保存才可避免此情形發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
放心不會短路。

剛剛試了,比較了鋁箔以及單純的雪白銅版紙,雪白銅版紙勝。

楼主:
引用 网友I:
常常在計算機、電子鍋、微波爐、電話中看到時間過久後液晶螢幕都會有一個橢圓形黑化形狀出來,
不知道是不 ...

網路都說是溼氣,我個人應該不是。
以本例的遙器來說,我家總共四支,每一年10月初取下電池取下收起來。
第二年拿起來用,其中一支就開始有點黑斑,第三 年另一支也出現黑斑,
第四年變3 支,而且有的變黑底;去年沒收也沒取下電池,用保鮮膜放著。
今年…就是本文了。

拆了這3 支後,我可以確定的事:祗有底下的反光膜變質,下遍光膜是好的。
那反光膜上有一層黏膠,我倒認定是這黏膠的問題。
以上是個人的看法,有誤還請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網路都說是溼氣,我個人應該不是。
以本例的遙器來說,我家總共四支,每一年10月初取下電池取下收起來。

而且撕下來時,還有刺鼻的味道,同意!一定是黏膠的成份變質。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若有背光才考慮要換偏光膜,不然只換银反射層即可。

1)中央部位黑化的液晶螢幕:

2)非常難拆的卡扣式外殻,花掉一張信用卡:

3) 兩旁有膠修,只有一邊是導電膠條:

4)拿掉膠條:

5)撕去發黑的反光片:
(嚴格來說是:變透明的反射貼紙;撕開時,有濃濃的化學臭味

6)去除殘膠是很費功的,甚至除到磨出一層膜:{n_094:}
(猜是屬於壞掉的膠膜,不然液晶螢幕可能要出事了 {n_106:} )

7)上雙面膠:
(最後貼了三條)

8)㕑房鋁箔貼上後的效果:{n_079:}
(感覺不是很好  )

9)液晶螢幕下方有 3~4 mm 空隙:

10)打開高級的貴婦雜誌,裁下一片雪面銅版紙,加上一片泡棉:

11)泡棉墊在雪面銅版紙的背後:
(注意泡棉的高度,太高會使導電膠條接觸不良,我就重裝過一次)

12)維修前螢幕和墊裝雪面銅版紙的反光率比較:

13)雪面銅版紙(左)和廚房鋁箔紙(右)的比較:

我個人可以接受雪面銅版紙加泡棉墊高的方式,理由如下:
a) 不是長時間在看遙控器的螢幕;
b) 沒有背膠變質的問題;
c)施工簡化,不需顧慮背膠要對齊黏貼的細工;
d)不需額外採購反光背膠;
e)日後維修方便,不須再除殘膠除到手指痛(有4個遙控器!除到夜裏睡覺手指隱隱作痛  )

网友A:
引用 网友H:
1)中央部位黑化的液晶螢幕:

感謝分享比較~

原廠的亮度最好>雪面銅版紙>廚房鋁箔紙

网友J:
小弟近日剛好也換了幾支畫面黑掉的遙控器,
以前也用過鋁箔,
覺得效果不甚理想,
這次改用普通的白色影印紙,
原本的殘膠沒有清除,
直接貼上去,
發現效果其實還不錯,
施作上輕鬆容易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小弟近日剛好也換了幾支畫面黑掉的遙控器,
以前也用過鋁箔,
覺得效果不甚理想,

對吶... 遙控器螢幕真的只需要白色當背景,不需要再黏貼了。{n_167:}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比較~

原廠的亮度最好>雪面銅版紙>廚房鋁箔紙

而且廚房鋁箔紙還是最費工的,效果不好是因為雙面膠的透明度不佳。{n_098:}

网友:
感謝提供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K:
引用 网友H:
1)中央部位黑化的液晶螢幕:

請問您的顯示螢幕的膠條有黏住嗎?
如果是黏住玻璃及PCB的要如何拆開及組裝回復?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請問您的顯示螢幕的膠條有黏住嗎?
如果是黏住玻璃及PCB的要如何拆開及組裝回復?
謝謝! ...

感覺材質像是矽膠,只是接觸而已,表面沒有任何的黏膠{n_131:}
由於玻璃表面光滑,所以感覺像是「黏」上去的{n_133:}
拆開時,放心的拉開它們{n_125:}
回組的時候,就放回去即可
注意,有導電的那條矽膠(或是橡膠),務必確認沒有大顆粒灰塵,可以酒精拭去再放回。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覺材質像是矽膠,只是接觸而已,表面沒有任何的黏膠
由於玻璃表面光滑,所以感覺像是「黏」 ...

時間太久有時候會黏住玻璃,注意拉開的力道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覺材質像是矽膠,只是接觸而已,表面沒有任何的黏膠
由於玻璃表面光滑,所以感覺像是「黏」 ...

了解,謝謝回覆!

网友(2022-07-26):
我修過家裡小時候玩的gameboy也是整個螢幕糊掉必須要換偏光膜,換完的心得真是啊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手藝,這種斑馬貼紙的我都不敢動,一個手殘就毀了回不去了。

話說~大大可以透露一下手上的鏡面哪購買 ...

還是有人在賣斑馬紙,有分不同腳距規格,先清除殘留物再以熱壓合工具加熱黏結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