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Latitude 3510 板號19746-1 BIOS求助

楼主(2022-06-20):
機器過電無待機 無法觸發 想刷個BIOS試試

网友A:
不忍心蓋過你的求助帖. 所以搭一下你的帖.我也一同求助好嗎

求助HP OMEN - 15-ce082tx 電路圖.板號如下.G3AB.或者G3AA讓我參考也可以.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忍心蓋過你的求助帖. 所以搭一下你的帖.我也一同求助好嗎

求助HP OMEN - 15-ce082tx 電路圖.板號如下.G3 ...

對岸只撈得到 HP OMEN by 15-dh0008tx LA-H492P
有用嗎??

HP OMEN by 15-dh0008tx LA-H492P.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8)
HP OMEN by 15-dh0008tx LA-H492P.part2.rar (4 MB, 下載次數: 7)
HP OMEN by 15-dh0008tx LA-H492P.part3.rar (4 MB, 下載次數: 7)
HP OMEN by 15-dh0008tx LA-H492P.part4.rar (812.92 KB, 下載次數: 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對岸只撈得到 HP OMEN by 15-dh0008tx LA-H492P
有用嗎??

感謝牛兄.我這片主機板問題是19V短路處理好.現在不觸發.3V正常.沒有5V. 5V IC為SY8288C. 但是很遺憾LA-H492P裡面.所以繼續求助.謝謝

网友:
原本的要備份
Dell 3410 19746-1_8MB.rar (2.3 MB, 下載次數: 4)

Dell 3410 19746-1_v1.6.0.rar (5.47 MB, 下載次數: 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謝牛兄.我這片主機板問題是19V短路處理好.現在不觸發.3V正常.沒有5V. 5V IC為SY8288C. 但是很遺憾LA-H4 ...

有刷過 BIOS ?或許是觸發後才有 5V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刷過 BIOS ?或許是觸發後才有 5V

感謝大俠提醒.BIOS 已經先刷過.除了沒有5V.電源插座孔的白燈也沒有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謝大俠提醒.BIOS 已經先刷過.除了沒有5V.電源插座孔的白燈也沒有亮.

猜測1,SY8288C 也排除了?我想說它本身是同步降壓IC,+VIN 短,也有可能把它燒了?

不過 3V 那顆沒事

猜測2,這台好像要200W 變壓器,帶針ID檢測會因為識別不到 200W 電源所以不輸出5V,

接口LED不亮(來源是5V),然後不給開機嗎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Y8288C 也排除了?我想說它本身是同步降壓IC,+VIN 短,也有可能把它燒了?

不過 3V 那顆沒事 {:16_154 ...

關於這點一定要跟大俠說清楚. 19V對顯卡短路.更換雙MOS與小8腳IC. 所以19V主供電這一路應該OK. 而且瞬間應該有保護. 大俠很細心呢

還有就是SY8288C  12腳5V_EN不出.  所以才會卡在這裡. 目前有考慮換個EC

變壓器(大顆的)也是原廠.應該沒問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關於這點一定要跟大俠說清楚. 19V對顯卡短路.更換雙MOS與小8腳IC. 所以19V主供電這一路應該OK. 而且瞬間 ...

這裡邊有SY8288C SY8286C相關線路可參考
Aspire ES1-432 - Quanta ZQF - DA0ZQFMB6F0.pdf (2.02 MB, 下載次數: 8)

HP Pavilion 15-au Quanta G34A DAG34AMB6D0 SKL_U_N16S_20160105_SMT.rar (89.34 KB, 下載次數: 7)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裡邊有SY8288C SY8286C相關線路可參考

感謝獅子魚大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