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解決Window 10 ps2鍵盤不能用的方法

楼主(2022-06-21):
手邊有一些不錯的ps2鍵盤(PIGOO精神:物盡其用)
換Window 10就不能用有點可惜
網路有很多方法,搞了好久都沒效
MS的說法是當初換W10是USB,PS2就disable

想到W10可以換主機板自動換裝,就利用這招換其他主機板試試
再換回來原來的主機板PS2鍵盤的系統,兩次換裝很快
MS就自動換裝完成PS2鍵盤的W10了

网友A:
PS/2 驅動程式應該在下面路徑,PS/2不能使用時可以先檢查有沒有這個檔案。

C:\Windows\System32\drivers\i8042prt.sys

然後去 [登錄編輯程式] 去修改設定。

或是執行
sc config i8042prt start= demand

PS/2 (i8042prt) 驅動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2 驅動程式應該在下面路徑,PS/2不能使用時可以先檢查有沒有這個檔案。

C:\Windows\System32\drivers\i ...

謝謝堤供
驅動程式也有網友堤供,但是點進去被windows defender擋下來
http://batcmd.com/windows/10/services/i8042prt/

i8042prt.sys查過還在
網路上很多方法卻都無效或出現警告威脅
在搞下去把系統搞出問題了就麻煩了
沒碰過MS Windows Defender檔過安裝驅動程式
還是少碰為妙
問題是MS造的還是由MS自己解決的方法最好
也可以避免以後衍伸的問題
對很多人來說這是最好無腦的方法,保證有效有問題MS負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堤供
驅動程式也有網友堤供,但是點進去被windows defender擋下來
http://batcmd.com/windows/10/ser ...

我電腦裡面的
Windows 11 i8042prt.sys & kbdhid.sys

Windows 10 i8042prt.sys

Chang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i8042prt\Start to 1
Chang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kbdhid\Start to 4

我沒試過,有人是說 i8042prt.sys要改名成 kbdhid.sys,你測試前要把原來的 hdbhid.sys備份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電腦裡面的
Windows 11 i8042prt.sys

謝謝!i8042prt.sys查過還在沒不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電腦裡面的
Windows 11 i8042prt.sys & kbdhid.sys

比較USBKB與PS2KB(MS自動換裝)在i8042prt & kbdhid的設定差異
主設定值與parameter完全一樣
差異是:
PS2KB在i8042prt多了一組Enum設定參數
USBKB在kbdhid多了一組Enum設定參數
不會同時都有一組Enum設定參數
不知道是不是改這部分就可以了
跟網路的說法根本不一樣有效才有鬼
網路很多是在騙點閱率根本是胡說八道不可信

网友B:
公司 asus bp6260 Window 10 pro 本來就裝 ps2鍵盤 都正常
電腦退役 買回家重ˊ新安裝系統 一樣 正常使用ps2鍵盤

後面板輸出端子
2 x USB 3.1 Gen 1
4 x USB 2.0
2 x PS/2
1 x VGA(D-Sub)
1 x DVI-D
1 x Display Port
1 x COM Port (Serial Port)
1 x Parallel Port
1 x RJ45 LAN
1 x 6 Channel Audio 3 Por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 asus bp6260 Window 10 pro 本來就裝 ps2鍵盤 都正常
電腦退役 買回家重ˊ新安裝系統 一樣 正常使用ps ...

一直都用鍵盤不會有問題
如果原來用USB鍵盤改用PS2鍵盤就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直都用鍵盤不會有問題
如果原來用USB鍵盤改用PS2鍵盤就不行

我家PC 不會有該現象....有用過 USB鍵盤 轉 PS2鍵盤接頭 沒有問題...
不會是用到USB鍵盤 轉 PS2 滑鼠接頭 當然就不行...
請去確認一下轉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PC 不會有該現象....有用過 USB鍵盤 轉 PS2鍵盤接頭 沒有問題...
不會是用到USB鍵盤 轉 PS2 滑鼠接頭 ...

都沒有用轉接頭
是原來用USB鍵盤改接PS2鍵盤不能用

Google Win10 PS2鍵盤會有很多資料
應該很多人碰到這個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沒有用轉接頭
是原來用USB鍵盤改接PS2鍵盤不能用

不是系統軟體問題 , 是硬體更換線問題... 請樓主慢慢玩
轉接頭只耍幾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系統軟體問題 , 是硬體更換線問題... 請樓主慢慢玩
轉接頭只耍幾十元... ...

請確定是WIN10,11
不是耶!是驅動程式設定的問題
MS win10鍵盤基本上是USB或PS2驅動擇一
改驅動設定就可以用了,只是如何改細節不清楚
網路的改法試過無效,用換主機板MS會自動改裝驅動
很奇怪直街換PS2鍵盤不會自動改驅動不太合理

加轉接頭通常是無法直接使用不得已的作法,不是嗎?
加轉接頭是USB轉PS2鍵盤或PS2轉USB鍵盤
無論如何還是需要驅動設定

网友:
有些鍵盤滑鼠的晶片無法透過轉接頭變換連接介面,
但如果是換掉鍵盤滑鼠也不能用就是另一個課題。

网友D:
在Win10剛出的時候, 是有要求BIOS做到Legacy Free的.
也就是傳統的PS2/COM/LPT, 都必需要被停用..
但後來... 有鬆綁... 變成可以選擇!
這部份, 可以進BIOS, 看看Legacy Suppoer, 或是Legacy Free有沒有被啟用.

原PO您提到的 "MS的說法是當初換W10是USB,PS2就disable"
指的應該是只用USB按裝Win10, 如果再換上PS2 Keyboard, 就會找不到PS2 Keyboard.
這部份, 您可以試試插上PS2 Keyboard, 看看能不能在BIOS內使用..
原則上, BIOS有抓到, Win10應該就會重抓..

或者, 您可以進入Win10的安全模式...
一般來說, 系統會重新載入一些基本的驅動程式..
應該就可以重新掛上PS2 Keyboard的支持..

另外, 樓上有提到PS2轉USB..
有些轉接頭是Pin to Pin直接轉, 有些轉接頭是有USB Controller的..
Pin to Pin的, 大部份的舊式PS2裝置, 是轉不成USB的..
這時, 只能購買有USB Controller的轉接頭來使用..

https://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214259086
目前, 牛仍在使用的 Acer 6311 K9C/CH 彷機械式薄膜鍵盤 (1994)
就是使用有USB Controller的轉接頭, 在Win10上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Win10剛出的時候, 是有要求BIOS做到Legacy Free的.
也就是傳統的PS2/COM/LPT, 都必需要被停用..
但後來.. ...

進BIOS只看到USB CONFIG有Legacy support這選項(enable)
找不到PS2的設定

>>>這部份, 您可以試試插上PS2 Keyboard, 看看能不能在BIOS內使用..
>>>原則上, BIOS有抓到, Win10應該就會重抓..

沒用,進BIOS時PS2鍵盤可用,進WINDOW還是無法使用
應該沒有廠商為ps2主機板為win10改BIOS吧!
所以BIOS一定抓的到PS2鍵盤
理論上抓得到只是沒做,換裝能做沒道理不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進BIOS只看到USB CONFIG有Legacy support這選項(enable)
找不到PS2的設定

Legacy support, 原則上是USB支持DOS/BIOS..

Windows的確是有可能關掉 "認為不支持" 的裝置..
由其是後來的 Secure Boot 等等的龜毛要求..

不論如何, 您分享的方法也是解決方法的一種..
有遇到, 牛再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