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 解焊

楼主(2022-06-22):
請問拆焊 IGBT時,發現烙鐵(我用goot TQ80+刀頭)很難熔解焊點的焊錫, 導致吸錫器也吸不起來,烙鐵放在焊點上太久又怕傷到板子, 請問大家都怎麼解焊?(感覺似乎焊錫比一般焊錫熔點高) , 可以用熱風槍吹嗎?

网友:
沒拆過IGBT,有拆過相關零件位於PCB大面積銅箔。

先加點有鉛錫,與無鉛錫熔了,之後再一起用熱風槍。

另外TQ-80是兩段式加熱烙鐵嗎?

网友:
個人覺得會不會是烙鐵的瓦數不夠
所以熱量都被粗的接腳給吸收了,讓錫無法融化,
用瓦數比較大的烙鐵在接腳上加溫,加上一些松香應改比較容易融化吧??

我沒經驗,只是猜猜 ^^a

再不行就用最笨的方式把上方的IGBT破壞,只留下接腳,在來拆焊 ...不知可不可行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議,試著先上一點焊錫再按住烙鐵瞬間加熱鍵配合吸錫槍可以解焊了.

网友A:
老外做手工,IGBT Module 大約40分鐘拆一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bYBU44xe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外做手工,IGBT Module 大約40分鐘拆一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bYBU44xecM
[youtube]8bYBU4 ...

超難拆,吸錫器很難吸乾淨,空心針有的洞似乎比較小插不進去,又沒辦法從正面剪斷腳.奮鬥很久一顆都還沒拆下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難拆,吸錫器很難吸乾淨,空心針有的洞似乎比較小插不進去,又沒辦法從正面剪斷腳.奮鬥很久一顆都還沒拆下 ...

吸錫線試過了嗎?我都是用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吸錫線試過了嗎?我都是用它。

吸錫線真的好用,我有跟學姐買~goot的~吸超乾淨,吸完碰一下針就可以把電晶體拿下來~

网友D:
這種這麼多又粗的腳,怎麼想都很難拆,除非有很不錯吸錫槍,
吸錫線是好用,但我想你跟我依樣不熟用,所以多用幾次後,搞不好焊盤會被破壞了

沒有考慮我說的傻方式,破壞IGBT,只留接腳,可能比較容易拆下來  推坑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吸錫線真的好用,我有跟學姐買~goot的~吸超乾淨,吸完碰一下針就可以把電晶體拿下來~ ...

當初買整罐solder wick,還有三分之二。

用吸錫線是有點小技巧,吸不起來的話,稍微加點新錫再焊點上,就能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這麼多又粗的腳,怎麼想都很難拆,除非有很不錯吸錫槍,
吸錫線是好用,但我想你跟我依樣不熟用,所以多用幾 ...

IGBT看起來有點堅固很難破壞,接腳又都是藏在厚厚的殼裡面,外面剪不太到. 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初買整罐solder wick,還有三分之二。

用吸錫線是有點小技巧,吸不起來的話,稍微加點新錫再焊點上, ...

我買的也是goot的吸錫線,可能是我技巧不好,感覺還是黏不太起來.

楼主:
公司是做太陽能電廠的,有很多故障過保固換下來的逆變器,每台都是上萬,換下來放在倉庫覺得可惜所以想自己換零件死馬當活馬醫修修看,不過萬一搞壞板子就掛了,所以只能小心不敢亂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買的也是goot的吸錫線,可能是我技巧不好,感覺還是黏不太起來.

<<我的經驗可能只是個案,當作參考>>

吸錫線會黏在焊點上面或是吸不起來,通常與該位置銅箔面積有些關係。

使用吸錫線前「烙鐵頭」要沾些錫。

烙鐵功率不能太低,兩段式加熱可以彌補功率不足的缺陷。

只是要注意不能放太久或是硬扯,不然會傷到焊點與銅箔。

建議先找料板來練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錫線會黏在焊點上面或是吸不起來,通常與該位置銅箔面積有些關係。

使用吸錫線前「烙鐵頭」要沾些錫 ...

好的,謝謝您提醒,我多練習試試看

网友(2022-07-26):
如果是要解焊大片面積的零件,有沒有打算用錫爐試試看呢?
很方便的喔!

网友:
先用烙鐵配合吸錫槍吸掉大部分的錫,再用熱風槍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