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關於兩爪逼猴(拉馬)、雙爪拔輪器退軸承的解決方案

楼主(2022-06-23):
各位前輩早安,近期在維修除濕機風扇不轉的情況時

確認是風扇馬達軸承損壞,導致馬達過熱所致。

找朋友借了兩爪的逼猴,希望能把編號626z這兩顆軸承退出更換。

前頭承載百葉扇這端還算好退。 但後端這一顆,馬達轉子的設計有一棱一棱的凸起設計(如圖紅圈)

導致逼猴的兩個爪子塞不到底,無法好好的把軸承抓緊。 想請問經驗豐富的前輩們,遇上這種情況有沒有其它方式可用。

我找了蝦皮上兩爪或三爪的逼猴產品圖片,應該都無法塞進軸承跟馬達轉子凸起之間的小小縫隙

#照片沒挑好,結果剛發現拍的是順利拆下馬達前端承載百葉扇這頭的情況。
#但凸起設計跟後端是相同的,下班後回家再拍一張。

网友:
軸心生鏽,先加點wd40.除鏽後才有辦法退出

网友A:
逼猴,底部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逼猴,底部磨一下。

感謝意見,原本我也有想過,但工具不是自己的,担心磨太薄,一逼之下,底部L型斷裂。

网友:
補充一下,下方軸承,逼猴勾不到,直接使用沙輪機切掉

給你建議,軸承反正要換新的,不用擔心鋼珠傷到,就直接拆了,反正更新也不用逼猴,我也是這組工具,也是這樣拆的,補充一下:下方軸承勾不到,直接用沙輪機切掉

网友:
破壞軸承+1。

网友:
WD40先噴,然後下方主體用厚的紙板或布,包緊,放在老虎鉗上,稍夾緊不倒下即可,最後用兩支一字型起子(如果太薄可用兩片一樣厚的長條形鐵板),或拆輪胎工具也行,兩側對稱插入,同時出力往下壓,輕輕鬆鬆就解決了,縫隙太小用這招最棒了,我的實際經驗,不妨試試。

网友:
噴燈烤一下軸承也可以

网友B:
請問用福蘭打切鐵材,要如何挑鋸片
小弟上次急著用,去全友五金買了片金屬專用的,結果整個褲管都黏滿噴出鐵屑,感覺根本是用挖的

网友:
噴點WD40手抓軸承敲軸心

网友:
既然是要拆  那就噴燈伺候了

网友:
塞兩片小鐵片或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用福蘭打切鐵材,要如何挑鋸片
小弟上次急著用,去全友五金買了片金屬專用的,結果整個褲管都黏滿噴出 ...

手持砂輪機切一般鐵材.使用一般切割砂輪片就行.性價比最好.護蓋盡量不要拿掉.防止崩片時傷害.也可以使用多功能砂輪片.這種是金屬鍍上金鋼沙.號稱可以切玻璃.磁磚.鐵材.除非是真的有多用途.不然這種耗材不合算.使用鋸片.......建議不要.手持砂輪機切割進料時.無法控制行程.容易重擊多吃料.容易造成崩齒.危險性很大.除非是用在軟料.木材塑膠甚麼的可用鋸片.切割時的噴火花沙.使用護具.並盡量讓火花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持砂輪機切一般鐵材.使用一般切割砂輪片就行.性價比最好.護蓋盡量不要拿掉.防止崩片時傷害.也可以使用 ...

多謝指導,原來用切磁磚的就好,小弟還納悶,小弟買的是鋸片還是銑刀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前輩指導,家裡跟朋友都沒有砂輪機這種專門工具。 所以後來去鐵工廠撿了兩小片鐵片墊著,搭配幾位大大的WD40技法,順便拆裝軸承完成 ^^

#題外話,Pansonic服務站賣的原廠百葉扇居然比蝦皮便宜一半價格,還開發票。
#改天有空來發心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前輩指導,家裡跟朋友都沒有砂輪機這種專門工具。 所以後來去鐵工廠撿了兩小片鐵片墊著,搭配 ...

Pansonic服務站賣的原廠百葉扇居然比蝦皮便宜一半價格,還開發票。

不會吧!! 這麼佛心!!

楼主:
忙了一兩周,今天早上忙裡偷個閒來爬下文。 才發現有貼文我沒回到。哈哈
是真的。 發票我不知道扔那去,但料號我有記下 C5702-530 這款
好像是國際牌 F-Y903 ~ F-Y908之間的機器都用這一款百葉扇
(#它的扇片稍窄,網拍上賣的通用款不適用

蝦皮賣家賣200元,但恰好因賣家缺貨,我就打去桃園平鎮的國際服務站。 1個90元開發票。

風扇馬達也一起買,料號:C4301-360
蝦皮賣家價位在550元-650元間。 同一間國際服務站 600元/個 開發票。 真心覺得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