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2003年款Vios電子鐘維修

楼主(2022-06-24):
老爸的Vios電子鐘已經故障了好幾年,偶爾會正常,但大部分是消失

今天上網爬文發現很多人都有一樣問題且維修不難,我就如法炮製一番,順便做個紀錄分享

螺絲只有一顆,就在紅圈處

拆掉這顆螺絲後,其他都是卡榫,拔一下就卸下了
卸下飾板後先拔掉ODO trip和電子鐘的兩條排線

然後拿到冷氣房慢慢處理...

除了電子鐘,我一直對這個不舉的出風口頗有微詞
結構也很簡單,只有兩顆突出的卡榫而已

拿橇棒弄一下就可以推下來了

用美工刀在防滑貼片上開個孔

貼在其中一個卡榫上

出風口裝回去,不再垂頭喪氣

嫌麻煩的人其實把貼片直接貼在出風口側邊亦可,只是醜了一點

解決了一個問題,接著是電子鐘,先拆下來

注意這幾個按鈕別弄丟,現在視力不如從前,要是掉在地上還要拿掃把來找

關鍵就是這幾個電阻的錫都裂開了,補焊一下,輕鬆寫意

插電~開機~屏幕輕鬆點亮~

飾板裝回,時間校正回歸

唉,可惜老爸已經不在
若早個幾年把它修好,就可以讓他看到兒子又幫忙解決了一個問題

看著這台原廠車機,真想把它換成帶倒車鏡頭的安卓機

目前有台閒置的Garmin

我用L型固定片和木板做了個支架,剛好插進卡帶槽,也是用了幾年

不知道前輩們有沒有推薦的安卓車機?
只要可以讓我老媽出門時能導航,聽音樂,倒車有畫面即可
畢竟是老車了,省著點用就好

网友A:
初階的安卓機 淘一下,應該3K上下就能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階的安卓機 淘一下,應該3K上下就能入手了

淘回來的安卓車機有預設導航系統嗎?
是google map還是其他軟體?圖資的問題要如何解決?

网友:
輕鬆寫,

藏洋蔥。

朋友中沒有改換安卓車機的經驗,

不過約半個月前剛剛和同事一起換裝雙鏡頭後視鏡型行車記錄器,

全面板顯示約9吋多寬,覺得CP值很高,

也有搭倒車燈+12 V線。(其實也沒差,平常就是很清楚的後視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回來的安卓車機有預設導航系統嗎?
是google map還是其他軟體?圖資的問題要如何解決?

可以找導航王安裝,至於怎麼找,GOOGLE大神會帶你找到能用的還能更新圖資

我自己的車也是裝通用版安卓機,不過我是買很久了,有6年了吧,2G/16G只有4.4的系統,目前只有YOUTUBE APP不能用

有裝導航王,圖資沒辦法原機更新,因為剩餘的空間不足,最少要有4G,所以我是用USB把圖資裝入的

另外有裝前行車紀錄器和胎壓偵測和後鏡頭

网友:
這種電子時鐘跟以前豐田TERCEL一樣,

网友:
這個問題從premio時代就有了,看來頭又大沒有想要解決

网友:
大大吳彥祖上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