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解DELL LATITUDE E6320 BIOS密碼

楼主(2022-06-24):
小弟一台戴爾筆電~因bios密碼不知道~有辦法解鎖嗎?

网友A:
Dell HDD Serial Number (old)        11111jjj
Dell from serial number        J7dn8zNrdO426fvg

試試看我不保證可用
如何輸入密碼:
如果您筆記本上的鍵盤類型是德語 (QWERTZ) 或法語 (AZERTY),請連接 QWERTY 類型的 USB 鍵盤
在嘗試任何密碼之前重新啟動您的筆記本電腦
慢慢輸入密碼。注意大小寫字母。按照我們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給您的方式重寫密碼。
有時密碼包含非字母數字字符,例如[OR]
輸入密碼後,按住左Ctrl鍵不放,回車兩次
如果您已鎖定 BIOS 設置,請不要按OK按鈕。始終使用CTRL + ENTER組合
如果您是第一次申請刪除密碼,請重新啟動計算機並重試。

或是拆下兩顆BIOS重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 HDD Serial Number (old)        11111jjj
Dell from serial number        J7dn8zNrdO426fvg

請問拆除BIOS重燒~這樣子可以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拆除BIOS重燒~這樣子可以嗎?~

上面的序號不能破解嗎

不能破解在考慮拆下BIOS重燒看板號去找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序號不能破解嗎

不能破解在考慮拆下BIOS重燒看板號去找BIOS

我想拆下重燒看看~~獅子魚大大有這款BIOS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9LugtKgfl9g

謝謝ayu05202003提供資訊~~但照方式去用~~還是沒辦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拆下重燒看看~~獅子魚大大有這款BIOS嗎?謝謝

輸入密碼後,按住左Ctrl鍵不放,回車兩次
Dell Latitude E6320 PAL70 LA-6611P Rev 1.0(A00) Bios EC.rar (4.96 MB, 下載次數: 10)
我不清楚你的板號看上面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入密碼後,按住左Ctrl鍵不放,回車兩次

我不清楚你的板號看上面是不是 ...

型號是LP-6611P沒錯~~該機子是有二顆BIOS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號是LP-6611P沒錯~~該機子是有二顆BIOS嗎~

我不清楚 板子在你那你要自己找
檔案我是從網路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