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32V 開機時螢幕 "偶發性" 黑屏

楼主(2022-06-25):
各位前輩

小弟的筆電 ASUS U32V
開機時,偶爾會發生黑屏現象(如下圖)
但聽聲音應該是有進入windows系統
必須強迫關幾重新開機,螢幕就可恢復正常
開完機後,使用上都一切正常
已發生很多次

請問可能是甚麼問題造成

謝謝幫助

网友:
如果出現黑屏時外接螢幕正常或按numlock,capslock鍵燈號有反應,那就有可能屏線接觸不良,如果不是就可能南橋cpu之類的問題了,以上純屬臆測僅供參考

网友:
有時候進入WIN10中間也會出現黑屏
太久會以為當機

結果是window不知道在幹甚麼件不得人的事

楼主:
經拆開屏線重新插接後
目前暫無發生偶發性黑屏

看來真的是屏線鬆脫
感謝 abist 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