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si r7 370 不出顯存供電

楼主(2022-06-26):
集顯測試~代碼43

a卡軟體測試 顯存 全部報錯

1~up1543 第八角沒電壓,該從往哪個方向下手。
有跟下面的互調,狀況一樣
2~黃色圈ˊ起來板子上面是UP1543(找不到 Datasheet),
   圖紙上apw7165A,試過換上去,但是第三腳會導通﹐定義好像不同

附圖紙
MS-V305 r1.2 boardview.rar (392.66 KB, 下載次數: 20)

网友A:
(1) U701 工作條件有符合嗎?

根據點位圖追線路,COMP是從核心PWM IC輸入過來。

既然與點位圖腳位不同,那就量測每根腳位電壓。

參考類似型號datasheet UP1542

(2)L801有電壓出來嗎?VDDCI、MVDD時序上應該是同階,應該都會出現。

网友B:
我看這 1.0 版的電路圖

U701、U801 似乎一樣,畢竟好像是馬甲來的,可以參考

剛才發現你也有下載圖紙,原來是圖紙上面沒標記 U701、U801 零件型號

HD7870(MS-V305).pdf (1.42 MB, 下載次數: 18)

网友C:
L701對地阻值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L701對地阻值正常嗎?

對地無阻值 0 ,會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U701 工作條件有符合嗎?

根據點位圖追線路,COMP是從核心PWM IC輸入過來。

L801 兩腳0.86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這 1.0 版的電路圖

U701、U801 似乎一樣,畢竟好像是馬甲來的,可以參考

電壓如圖

网友A:
楊大俠提供的PDF,page 19 R1611 疑似開路,U801 pin7電壓才會1.09V。

电阻分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楊大俠提供的PDF,page 19 R1652 疑似開路,U801 pin7電壓才會1.09V(正常應該更高)。

假設R1652開路,你 ...

用最笨的方法
取下電感斷開~如圖
L701第二角導通~會不會是核心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最笨的方法
取下電感斷開~如圖
L701第二角導通~會不會是核心掛了

L701 pin2 對地二極值多少?若是個位數以下就極可能GPU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701 pin2 對地二極值多少?若是個位數以下就極可能GPU掛了。

阻值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楊大俠提供的PDF,page 19 R1652 疑似開路,U801 pin7電壓才會1.09V(正常應該更高)。

假設R1652開路,你 ...

大大可以開解嗎??
這分面沒學過~謝謝

网友C:
L701拆下後pin1有阻值0.74感覺也不夠,應該是前極短路造成L701的pin2貫穿核心...

一般來說,顯存全部報錯的機率大都是核心出問題(虛焊或短路)。

先聽從前輩們的其他建議吧!

非到萬不得已再拆核心驗證一下L701的pin2應該會恢復阻值,但pin1方面的故障短路仍須找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701拆下後pin1有阻值0.74感覺也不夠,應該是前極短路造成L701的pin2貫穿核心...

一般來說,顯存全部報錯 ...

補充~核心會發燙
會是只有顯存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