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HAP-801APTW honeywell空氣清淨機這機板是電容爆漿嗎?如何清理?

楼主(2022-06-26):
各位大大好~

honeywell空氣清淨機 HAP-801APTW 故障,拆開機板發現一團一團疑似電容爆漿,
但細看每顆電容上頭都沒有凸出底下也無爆裂,而且一坨一坨分布在機板上。
請問這一坨一坨是電容爆裂造成的?還是其他元件??
這一坨一坨都已經硬化,請問要如何清除??

故障機板

故障機板

衷感謝各位解答!!!!!

网友:
那個是固定膠水硬化後的樣子。

网友:
這文鐵定被放回收區‧‧‧‧

网友A:
(1)標題未附產品型號。
(2)貼圖未編輯成「橫拍」效果。
(3)圖片連結沒有正確貼上。
2、3請到貼圖練習區複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標題未附產品型號。
(2)貼圖未編輯成「橫拍」效果,。
(3)圖片連結沒有正確貼上。

抱歉!新手魯莽~~已經修正錯誤!不知是否修正後符合規範?

网友B:
不過電的話,先看保險絲有沒有燒斷 開路

如果是 燒斷開路,那就檢查 D1~D4 有沒有短路

以上都沒有的話,你就全都測量看看囉~~

网友C:
紅框內應該有溫度保險絲,一黑一白拉出來的兩條線應該是連接溫度保險絲,檢查看看是否燒斷了

网友:
如果是無法啟動, 先換啟動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過電的話,先看保險絲有沒有燒斷 開路

如果是 燒斷開路,那就檢查 D1~D4 有沒有短路

感謝大大~我剛剛檢查保險D1~D4 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紅框內應該有溫度保險絲,一黑一白拉出來的兩條線應該是連接溫度保險絲,檢查看看是否燒斷了 ...

請問我量測拉出的黑色&白色線 沒有短路,所以表示溫度保險絲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我量測拉出的黑色&白色線 沒有短路,所以表示溫度保險絲正常?

那就是開路燒斷了

网友:
請再說明  到底甚麼故障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是開路燒斷了

抱歉~我講錯了!應該是保險絲沒斷路,風鳴檔測是有通的。

网友D:
那個一團一團疑似電容爆漿就如2樓的大大說的是固定用的膠,
通常在比較大或重或高,還有接腳比較少的零件會加上固定膠防止零件接腳震斷,
如電解電容,尤其是安裝在震動比較大的機板,零件最容易震斷接腳

另外好奇的是圖中紅色框框的IC編號是什麼呢??

网友:
那一坨一坨透明類似強力膠的東西應該是固定零件避免晃動的固定膠水~~~
不是電容爆漿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一團一團疑似電容爆漿就如2樓的大大說的是固定用的膠,
通常在比較大或重或高,還有接腳比較少的零件會加 ...

晶片上面寫:
E01348
02358AP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晶片上面寫:
E01348
02358AP

怪了  E01348 02358AP 網路上沒搜尋到 DataSheet , ic上只有寫這樣嗎? 有沒有什麼mark之類的,
不知是否方便提供那個ic清楚的照片呢

初步的話可以先量D1~D4 前的 AC電壓有多少,在量D1~D4之後的DC電壓有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怪了  E01348 02358AP 網路上沒搜尋到 DataSheet , ic上只有寫這樣嗎? 有沒有什麼mark之類的,
不知是否方 ...

查一下电源PWM控制器OB2358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一下电源PWM控制器OB2358

maxcar大大

你好強阿~~
你是怎麼知道是 OB2358 呢 ????

OB2358 一般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我剛剛檢查保險D1~D4 都正常~

D1~D4是整流二極體
建議還是附上您量測覺得ok的照片
弄個手機架
按倒數計時拍照
就可以雙手操作
拍張照來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片上面寫:
E01348
02358AP

連結是痞酷網前輩們分享的資料,可以參考一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80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怪了  E01348 02358AP 網路上沒搜尋到 DataSheet , ic上只有寫這樣嗎? 有沒有什麼mark之類的,
不知是否方 ...

感謝各位解答~我慢慢依照各位講解~ 檢查看看~~門外漢看電路圖真的有看沒懂~
不過也要慢慢學習!!!!

謝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