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Asus VivoPC Vm60的點位與電路圖

楼主(2022-06-26):
待機時電流0.02,開機電流卡0.22,Bios以刷過,後面發現Bios無電壓。求Vm60的點位與電路圖。謝謝大家

网友A:
沒有圖片無法確定板子
應該可參考VM62的點位圖
CMOS電池有沒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圖片無法確定板子
應該可參考VM62的點位圖
CMOS電池有沒有電

CMOS 有電

楼主:
補主機板圖片
板子上版本號碼為:REV 1.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主機板圖片
板子上版本號碼為:REV 1.01

0.22故障點應該是在CPU供電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2故障點應該是在CPU供電線路

忘了說,開機時所有燈都沒亮,風扇也沒轉,是看電流判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說,開機時所有燈都沒亮,風扇也沒轉,是看電流判斷的

那就是有地方短路了先目測看有沒有地方燒焦或用手摸摸看有沒有地方發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