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同電鍋TAC-11KN,燈不亮,變成跳不開?

楼主(2022-06-27):
各位先進好!
收治ˊ一台TAC-11KN,主訴:原本早跳,現在變成燈不亮。
首先處理溫度保險絲192度的更換。
接下來,檢查彈跳開關的鬆緊程度,在可接受範圍,但是,還是先換一個新的上去。
最後,10人二線加熱片因為阻抗低,也換一個新的。

上電測試,結果,溫度上升速度比經驗中的都快,過192度,燒保險絲。
更換保險絲,但是先短路進行其部位他檢查。

再換一個彈跳開關與加熱片,上電測試結果一樣,溫度衝上200度還不跳開。

請教先進:還有哪個地方是我沒ˋ注意到的?

(窩居加州,請不要建議送大同檢修,謝謝啦!)

TAC-11KN

TAC-11KN

電鍋內部

電鍋內部

192度保險絲

192度保險絲

网友A:
1.保險絲 240℃ 250V 10A (紅藍線)   試看看

网友:
我沒修電鍋經驗
衝200度沒跳開,會不會是你換了新的彈跳開關,但沒有調整它何時會跳開呢??

Google 好像有調整彈跳開關的影片,可以搜一下

网友B:
1.燈不亮?可能是燈的接線斷或燈燒壞.
2.跳不開是安裝彈跳開關位置有問題?

网友C:
您的彈跳開關哪買的?會不會買成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彈跳開關哪買的?會不會買成220V的?

謝謝提醒!
我查露天的購買記錄,是露天的"雨林工作室"購買的,貨品編號是A10,另一款是A34(這款標示"【同原廠零件】《同原廠製造》"),A10與A34這二款都買過很多次,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保險絲 240℃ 250V 10A (紅藍線)   試看看

謝謝建議!
溫度保險絲一直往上加,擔心出問題。
原廠這型號是配置192度,現在換227度,但是短接先測試彈跳開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沒修電鍋經驗
衝200度沒跳開,會不會是你換了新的彈跳開關,但沒有調整它何時會跳開呢??

謝謝你!
彈跳開關是在露天買的,已經購買多年,以往都是直接裝上不需要調整的!
我來問問賣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燈不亮?可能是燈的接線斷或燈燒壞.
2.跳不開是安裝彈跳開關位置有問題?

謝謝你!
燈是好的,測量溫度保險絲是燒掉,換上新的,燈號就正常了!
彈跳開關更換安裝應該超過百台,確定不會是這個問題。
總之,謝謝你提醒!

网友E:
這一型的大同電鍋(大部分都是白鐵外鍋),跟一般傳統的大同電鍋構造不一樣,請將電鍋內部細部分解,加熱片底下還有一個加熱盤,一般都是該加熱盤已經變形,若沒處理好變形,換什麼零件都是白費的。

网友F:
直接購買整組彈跳開關原本都已經校正好了,應該是不用調整的~~~
以往換過整組彈跳開關都是可以使用到達溫度時也都能正常跳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購買整組彈跳開關原本都已經校正好了,應該是不用調整的~~~
以往換過整組彈跳開關都是可以使用到達溫度 ...

剛才詢問賣家,只說要調整><!!!
一月份購買10個就是直接換上即可,五月購買的需要調整也沒說,商品上也沒註明,真是頭痛!
只能先調整,下次要換找賣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一型的大同電鍋(大部分都是白鐵外鍋),跟一般傳統的大同電鍋構造不一樣,請將電鍋內部細部分解,加熱片底 ...

真的嗎?
晚上回家再詳細研究一下!
謝謝你的資訊,我還不知道"加熱片底下還有一個加熱盤"!

補充內容 (2022-6-27 07:58 PM):
回家檢視,確實有一個盤,用六個螺絲固定,謝謝你的資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剛才詢問賣家,只說要調整>

我買過大同電鍋整組彈跳開關更換是不需要調整的,給您參考!!

网友G:
燈不亮 先測溫度保險絲 好壞
如 不導通 壞掉 建議10人份的 不要超過192度C的 安全第一

電熱片 阻抗低 是正常的 因瓦數高 阻抗就低 既然換了就換了

你目前狀況是溫度超過200度C 還不跳 導致溫度保險絲過溫 再次燒掉
溫度太高 就是那溫度開關彈片 沒設定正確 所以溫度無法控制

如下圖 :
1. 紅框內溫度保險絲 更換不過192度C的 保險絲要用壓接的 不能焊接
2. 橙色箭頭處是溫度彈片
3. 黃色框那兩顆螺絲是固定溫度彈片的
4. 藍色框那螺母是固定那調整螺絲用的
5. 橙色框是調整溫度彈片螺絲  鎖越進去溫度越高 退出則越低

溫度調整法 :
1. 先放鬆黃框那兩顆螺絲
2. 放鬆藍色螺母
3. 調整橙框螺絲 (鎖緊溫度越高  放鬆溫度越低)
4. 按2-3下 煮飯開關
5. 再將黃框那兩顆螺絲鎖緊

你目前超過200度C還不跳 那就將調整法的 3 螺絲退出4圈螺紋 在試
如果溫度還太高 電鍋直接加水進去 快速降溫 調整後停約5分鐘再試

試按壓開關按下 要感覺有一些阻力 不能無阻力(溫度不夠就跳) 也不能阻力太多(溫度太高才跳)
調整溫度要有耐心 越接近設定溫度越難調整
測試時用空鍋(不放內鍋) 能參考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2598&pid=942376 操作圖
10人份電鍋溫度調整 125度C到138度C以內都可 如果有在煮飯最好調在130度C與135度C之間

楼主:
引用 网友G:
燈不亮 先測溫度保險絲 好壞
如 不導通 壞掉 建議10人份的 不要超過192度C的 安全第一

感謝詳細指導!
這賣家原本出貨都是調好的,這次裝了二個都是沒調的,搞得方向都亂了!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買過大同電鍋整組彈跳開關更換是不需要調整的,給您參考!!

謝謝回覆!
這賣家原本出貨都是調好的,這次裝了二個都是沒調的,搞得方向都亂了!
感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詳細指導!
這賣家原本出貨都是調好的,這次裝了二個都是沒調的,搞得方向都亂了!
感謝! ...

東西沒在我手上 無法手把手
方法步驟上面都有 只能靠你自己了
還有不明療的 都能提出
小弟定知無不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東西沒在我手上 無法手把手
方法步驟上面都有 只能靠你自己了
還有不明療的 都能提出

感謝指引明燈!
我下班回家調整後,再測試二次穩定跳起,完修!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引明燈!
我下班回家調整後,再測試二次穩定跳起,完修!

下次要找已經調整好的彈跳開關了,有建議的賣家請提供!
再次謝謝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引明燈!
我下班回家調整後,再測試二次穩定跳起,完修!

恭喜完修
看你修完我才知道原來彈跳開關還有賣有調整過和沒有調整過的
不過也不錯,這樣你和我們也又學會了調整彈跳開關的技術,
不知哪天可能會用到

sa2086大大提供的調整資料也是很受用,筆記起來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看你修完我才知道原來彈跳開關還有賣有調整過和沒有調整過的
不過也不錯 ...

謝謝鼓勵!
調整這技能以前就解鎖,這次撞牆一直沒想到要調整(是否太信任賣家的品質?),幸好來發問,得到幾位前輩指點明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東西沒在我手上 無法手把手
方法步驟上面都有 只能靠你自己了
還有不明療的 都能提出

請問海馬大,可有推薦的大同電鍋零件賣家,可以私訊給我嗎?先謝謝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海馬大,可有推薦的大同電鍋零件賣家,可以私訊給我嗎?先謝謝啦! ...

我的零件都來自中盤商
零件價格都比較貴 不推薦 但有保固就是

我也不知 市面上說有調整過的 是真調整還是靠手感按壓的 真不知
因我用手感按壓 不超過10度C內 所以我換好固定後 都會按壓看看先調一次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零件都來自中盤商
零件價格都比較貴 不推薦 但有保固就是

謝謝回覆。
因為在加州,只能求品質穩定,價位是第二考量因素。
需要訂購下批零件時再來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