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美國 AcDelco 專業電瓶充電器故障

楼主(2022-06-27):
https://bbs.pigoo.com/thread-48389-1-1.html
[一般家電] 美國 AcDelco 專業電瓶充電器 15A

幾年前買了這台充電器,確實很好用,
充了好幾個電池,也救了好幾次車子,
後來不知何故,居然不能充電,
還充壞了兩顆電池,
以前有拆開看看,也看不出問題,
這兩天特地再檢查看看,
居然發現一顆電阻(R15)燒了,
電阻很小,躲在變壓器角落,
量不出阻值,

請問這個電阻何處可以查資料嗎?

网友:
没有型号?

网友:
這電阻在高壓區  拍背面線路看看

電池充壞是另外有原因

网友:
猜的 ... 你沒給背面    只能亂猜
這顆電阻 串二極體給電容充電  可能是PWM控制器的再生電源
慣用上  是 0 或  4.7~ 15 歐姆  ...  你先取  10歐姆  頂一下

因為  變壓器  輸出輸入 線圈繞組比值 被 主輸出繞組 規格需求限定
PWM控制器的再生電源  的副輸出繞組  常會出現不是那麼剛好  多一圈太多 少一圈太少

於是用這個電阻 調整電容充電電壓
電阻值小 提拉充電電壓
電阻值大 抑制充電電壓

若是電阻 繼續燒斷  則是連接迴路異常造成

网友: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14446932942

推薦這台 顯示電壓電流
同事讀商科 也覺得容易使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哥哥!

51歐姆,趕快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