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影馳 公板 GTX 980ti 擊穿mos 銅箔掉落一半

楼主(2022-06-27):
這張原本是12v短路 後來查出兩個6820a短路 有一顆銅箔已經掉落一半
不知道還有沒有救 還有問一下6820a有替代嗎?好像除了料板拆就買不到

网友:
(1)標題請附上該卡型號。
(2)沒圖如何客觀評估?
(3)發問要具體、有所準備,對於有人回覆請提供意見回饋。
    否則沒有人會想要被沾醬處理<ref01>。
(4)有鑑於樓主過去發文,已經非一般新手,兩日後不見改善我直接回收該帖。

ref 01:搵豆油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說 是影馳980ti 看一下pub 應該是公版設計
剛開始是12v短路 拆掉兩個6820a就不短
上機後能打驅動 估狗這顆mod好像不好買 如果缺兩個6820a會影響功能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說 是影馳980ti 看一下pub 應該是公版設計
剛開始是12v短路 拆掉兩個6820a就不短
上機後能打 ...

你的標題已經幫你修正、加入5個tag相關字。

另外圖片沒加入到文字編輯區,會出現「主檔名.副檔名」的奇怪狀況,如下圖。
-------------------------------------------------------------------------------------------------------------------------------
回到主題

(1)要買可以透過露天這家購買,賣家很nice、專業!

(2)公板卡核心供電六相少了兩相,其實不太妙。

VIN PAD都還在,建議還是要補回去,量核心各路波形是否正常。

之前我也修過一張MSI 980,燒了兩相供電,但是這張核心供電是8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標題已經幫你修正、加入5個tag相關字。

另外圖片沒加入到文字編輯區,會出現「主檔名.副檔名」的奇怪 ...

這我第一次看到這種MOS 沒什麼信心焊好 而且還掉一半銅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標題已經幫你修正、加入5個tag相關字。

另外圖片沒加入到文字編輯區,會出現「主檔名.副檔名」的奇怪 ...

VIN PAD跟PIN那部份連一起正常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我第一次看到這種MOS 沒什麼信心焊好 而且還掉一半銅箔....

這個零件沒有預熱台要拆焊其實有一定難度。

底部沒有預熱台才會讓VIN底部銅箔還沒融錫,才會脫落的。

要上件前,PCB 四周pin腳先上點新錫,Dr.MOS的四周、底部也稍微加點錫。

加點助焊膏,先開400度熱風槍預熱PAD,上面的錫融了之後確定pin1並正確放上去MOS,持續轉圈加熱。

用鑷子輕推MOS是否會自動歸位,等待冷卻就接近完成。

VIN PAD跟PIN那部份連一起正常嗎?
你參考下面資料與pin腳定義。

FDMF6820A data 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零件沒有預熱台要拆焊其實有一定難度。

底部沒有預熱台才會讓VIN底部銅箔還沒融錫,才會脫落的。

請問一下焊時候需要開預熱台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焊時候需要開預熱台嗎?

有預熱台當然要開。

网友:
已經掉銅箔 同時  有兩個灌孔  目前已被拆壞
依慣例 會經由兩個灌孔  接往內層
你要注意  需不需要 重建迴路

楼主:
後來再測試一下發現有時不認卡 去量一下發現1v沒電壓 用估狗查一下好像是u502有問題 看一下查一下這顆ic也沒資料

网友:
去貼文練習區   練練正確貼圖吧  老是不貼或是貼錯  不是辦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再測試一下發現有時不認卡 去量一下發現1v沒電壓 用估狗查一下好像是u502有問題 看一下查一下這顆ic也 ...
善用論壇搜尋「gtx 980」,有相關資料可以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