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調式電供的顯示位數

楼主(2022-06-28):
請問各位前輩
一般市售可調式電供似乎有分數值顯示到3位數及4位數

有點好奇,一般業餘使用會需要用到4位數嗎?是否3位數即可?
另外,什麼時候會需要精確調控到4位數?

网友A:
以LED 7段顯示器來說...粗看是兩類
第一類 電壓已到[百]位數  123.4  那麼小數點下一位數  可能會給一下
第二類 真的已到小數點下二位數 12.34

可是 顯示元器件成本降低 點陣字型許可更多位數  有時候給爽的...
或者說不那麼作   賣相會被比下去

尤其現在 數位(數字)時代數據連機作業
數據報表上都是有小點下二~三位數    拉出來亮相還是很嚇人

不說技術人員   QC/QA 看到上述這種數據報表  才會點頭
甚至為要鎮住客戶 QA部門儀器比設計部門更好  也很常見

网友:
主要是動態分析的形況下  位數多一位有更好的分辨能力  有的電路區塊沒有動作  從電流表上就可以發現

電源的話其實最重要是動態響應 例如說  在一個0.5A負載下再加一個1A 的負載
反應不過來的電源  會在波形邊緣有波動   更有甚者會發生震盪
還有CV CC切換時  也是考驗電源供應器回授環路的反應

高精準高穩定性算是附帶的好處
當作一個入門的電壓源/電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LED 7段顯示器來說...粗看是兩類
第一類 電壓已到[百]位數  123.4  那麼小數點下一位數  可能會給一下
第 ...

我就是很好奇
一般平價電供做到4位數是否只是商業噱頭
4位數價格一定比3位數高一點,但實際準確度到哪裡又令人存疑

若我只是維修時當外部供電使用或是燒機找短路,3位數的也夠了吧?

网友:
那要看它的MCU程序寫得好不好, 很多都用騙的, 動態範圍很差, 反應很慢.
7106那一類的比較好, 因為歷史悠久, 不是MCU寫的

网友:
還有一思考方向
電子電路 電源演進
稍早期 以 3V  5V 9V  12V ...
電源電壓 以整數主  而小數點下一位 多是用以認知[大概誤差範圍] 安心用的

隨著需求進化  電源電壓已經跑到小數點下一~二位
如 1.5V 1.8V 2.5V  3.3V 之類   小數點下二位 (如 1.35V低電壓記憶體)
加上多一位數 來訴求安心  使用人總會希望能照顧到

製造商 商業心理總想吃下更多容納各種新舊市場
於是出現 30.000 V  最高要到十位數  最低要點下二位 甚至三位

网友:
要顯示4位數現在比較簡單,高解析度及高速的ADC 16bit轉換器或是含ADC  16bit單晶片現在很便宜,不過可調電源的輸出要做到這樣精密,輸出穩定到兩位小數不抖動,穩壓IC的PN接合面及電阻會受溫度及影響,輸出隨時都會有微小波動變化。

樓上xiaolaba大大說,很多都是用騙的,我的經驗是不騙很難,MCU的ADC我都用加權平均法,才能讓電壓數值顯示的小數不會亂跳動,把50筆ADC高速轉換數值全部加起來,然後除以50,用這平均數值拿來顯示,然後去除舊一筆轉資料,加入一筆新轉換資料,再次加權平均顯示,不這樣平均顯示,小數都會飄移亂跳動,感覺很不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