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59 主板更新失敗

楼主(2022-06-28):
在更新時,不小ˋ心斷電了XD
現在上電後,儘管接著裝有程序的USB開機,電源燈也不會閃爍。  <--更新程序無效。
T.VST59.031

网友A:
Google 找一下完整的 4MB dump 備份吧~~一般找到的都是更新 3.1MB ~

不過也得有基本燒錄器、拆焊 FLASH IC

應該是開機區也掛了

剛才找到一個 4MB 完整的,主控是一樣的,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找一下完整的 4MB dump 備份吧~~一般找到的都是更新 3.1MB ~

不過也得有基本燒錄器、拆焊 FLASH IC ...

感謝大大,我試試看後,再上來回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 找一下完整的 4MB dump 備份吧~~一般找到的都是更新 3.1MB ~

不過也得有基本燒錄器、拆焊 FLASH IC ...

感謝大大提供,這版可以用,主板恢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