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S 無法開機,原來是...

楼主(2022-06-29):
今天客戶說NAS突然掛了,我到場後試了幾次開機鍵,拔電源等,確實開不了,

再仔細觀察發現 POWER燈會一閃即滅,變壓器上面的LED藍燈會閃爍,

初判是 NAS 有短路,所以才會一閃即滅,然後變壓器也短路保護

客戶說地上也有發現一小群螞蟻,當下認為 NAS 變螞蟻窩感覺不妙

閒置一下也沒發現螞蟻爬出,回到住處,拆出硬碟檢查都沒螞蟻

我剛好有NAS專用變壓器,一試卻能開機,再回車上拿原本的變壓器....然後就看到

螞蟻陸續從縫隙爬出,原來是變壓器成為螞蟻窩.......

网友:
哇哩 這螞蟻也太強了吧,看起來洞口很小,也鑽得進去
楊大俠拍的這照片還真生動

話說我發現螞蟻阿,蟑螂阿好像都喜歡躲在必較溫暖的地方說,
像是有變壓器(有溫度),話機也有,
我住北部的爺爺90幾歲了老是喜歡邊吃東邊玩電腦
新買的沒幾個月,電腦就掛點了,然後抱怨現在的電腦品質怎麼那麼差,
店家來看,才發現電腦有很多的蟑螂  >"<

网友:
當常有看到螞蟻沿著固定路徑在爬的時候就要注意,
有時還會看螞蟻手頂著一個蛋那就是在搬新家,
有一次偶爾看到螞蟻在銀幕表面爬,
沒想到過一陣子爬到偏光板與LCD表面的縫之間又越來越多,
最後只好拆開清理

网友:
去年冬天,小孩說房間有螞蟻,一直找不到蟻巢。
過幾天之後,發現餐桌有螞蟻,但是房間沒有螞蟻。
注意了半天才發現,螞蟻搬進小米行動電源。
行動電源放哪裡,螞蟻就出現在相同地方。
行動電源變成行動蟻巢。

後來拿筆把行動蟻巢當木魚一直敲,唸了好幾天的經才把螞蟻全部驅趕出來。

這個驅趕螞蟻的經文很有用,大家參考一下:

网友:
變蟻窩了嗎?

网友:
哦哦 拆開找蟻后. 改到養殖箱

网友:
白蟻, 小心

网友:
這種長腳土黃的螞蟻,已經跟談灣的混種,能適應台灣的環境,約二十年前第一次看到,腳更常,跑很快,大部分是不會叮人的
,現在便會盯人,動作也沒那麼快了。

网友:
那............要怎麼跟客戶報價?

网友:
變壓器裡面的螞蟻.樓主無法確認能清乾淨(不可能切開清理維修吧).殘留螞蟻的就可能再次造成斷路問題.建議換新變壓器給客戶.以此為基礎+查修工錢報價.

楼主:
後續:這台有三年保固,才使用不到一年..

我查保固,都沒有提到單獨變壓器問題,通常一般使用者不會有備用變壓器可以測

按照官方維修流程,就算自己說變壓器壞了,它還是會要求主機+變壓器一起寄回檢測

--
因為客戶要先用NAS,我把我自己的先借去使用,會再買一個變壓器...

不過官方價格.....

网友:
大俠你的便宜一些賣給客戶,你用客戶的電源線Diy一顆自用 ,不論是5V,12V,19V,應該都難不倒大俠大吧?

楼主:
上次是桌機的電源成螞蟻窩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209-1-1.html

滿足一下好奇心,拆了

白色固定膠有那麼好吃?

网友:
真誇張,可能固定膠比較堅固,當成蟻窩比較好?

网友:
螞蟻還真的什麼都鑽,什麼都吃,鑽到電壓器裡面還真難以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