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烏骨雞學姐說她買的"高級"太陽能夜燈一會兒就沒有電了

楼主(2022-06-30):
我家這幾天來了兩組夜燈,因為我們兩個老的晚上起來還要開燈也很危險,如果睡前預留一盞小燈又很難睡,所以烏骨雞學姐去網購兩組會自動感應的"高級"夜燈,這個夜燈一組58元,免運費,滿百元再送百元,她買了兩組......,結論就是她花了16元買了兩組"高級"自動感應夜燈。
這個自動感應夜燈是用太陽板充電,烏骨雞學姐說她充了好幾個小時了,但是只用了一點時間就不行了。

自動感應就是人走過去才會亮,過了十秒左右就自動熄滅,為什麼會這麼耗電呢?到底是太陽能板太差充不進電池,還是電池太差充不進電?

內建的電池是一個不知道啥牌的紫色18650鋰電池,解焊時就覺得它非常輕,是輕到不能再輕的那種輕,應該就是電池的問題了。

換一個手頭上的三洋18650 鋰電池,這個鋰電池是2200mAh。

這麼小的太陽能板到底充不充的滿換上的鋰電池我其實不肯定,也裝上一個充電板好了,如果太陽能板充不滿就換充電器上。

充電試一下紅色充電燈亮了,應該沒問題了。

先用一陣子再說。

後記︰
1. 現在想起原本的太陽能板輸出是直接接在電池上,忘了測一下太陽能板的輸出是多少?如果電壓允許,我應該把它改接到充電板輸入上比較適合。
2. 我現在的眼睛跟腦袋實在都不行,連正負都會看錯,下面這個充電板就是被我弄燒掉的。

3. 不只正負會看錯,連開孔時左右邊都會留錯,大家有留意到下圖的Mini USB插座右邊的大孔嗎?原本我是留著看充電板上的LED燈的,我開孔開錯邊了。

我正在想要不要像下圖把右邊堵起來,然後在左邊再開一個孔~~~~~。

連這種東西都差一點弄翻車,真的是腦袋不靈光了。

网友A:
這東西我有ㄟ~~原來是拿來補運費的呀~~

网友B:
老大:
您買的是適合屋外用 屋內太陽光無法充電

目前裝兩個使用半年以上都正常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16447387970

网友C:
懷疑那個太陽能板只是印刷膠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東西我有ㄟ~~原來是拿來補運費的呀~~

一整套自動感應燈買一個18650原廠電池都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
您買的是適合屋外用 屋內太陽光無法充電

可能是我說的不清楚,我們住家向東,烏骨雞學姐每天早上就會拿出去陽台"充電",沒太陽了外傭會拿進屋裡。

你家這台比較高級,請問你家在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懷疑那個太陽能板只是印刷膠片

那是太陽能板沒錯,因為原本自動感應燈沒有充電孔,而且沒電了拿出去曬太陽的確又能勉強用一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說的不清楚,我們住家向東,烏骨雞學姐每天早上就會拿出去陽台"充電",沒太陽了外傭會拿進屋裡。 ...

幫社區老人家免費安裝 實用而已,總不能常需要維修充電。學姐哪款也買過 ,可能改分離式更便利。

网友D:
自己做一個啊,何必買便宜貨來氣死自己?
裝在室內就改插市電,太陽能板、鋰電池,一律拆掉不用。

网友E:
可以在這盞太陽能燈上安裝一盞燈去照他就可以隨時充電......
選我 選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懷疑那個太陽能板只是印刷膠片

確定是真的啦,因為我有在用,久久它會亮一次。哈哈哈

單量太陽能板是有電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整套自動感應燈買一個18650原廠電池都不夠。

之前買貴貴咧~~不過就算換了18650也充不飽,後來就覺得它"真的"沒啥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說的不清楚,我們住家向東,烏骨雞學姐每天早上就會拿出去陽台"充電",沒太陽了外傭會拿進屋裡。 ...

用感應燈,也能嚇阻暗光鳥~
我家花園有一個小池溏
以前魚都會一直不見
後來發現是暗光鳥會來偷吃
就裝了幾個感應燈
效果不錯~
不過都不是太陽能的
之前買了幾個
都沒辦法撐一晚~
{n_118:}

网友:
有可能是太陽能板的電壓不夠吧!

网友:
這麼便宜兩組16元還免運,

買回來改都很划算。

可以指點一下迷途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做一個啊,何必買便宜貨來氣死自己?
裝在室內就改插市電,太陽能板、鋰電池,一律拆掉不用。 ...

不會氣啊!想到兩個16元我就閉嘴了。
用電池的方便就是可以四處放,改成插電就得看看有沒有市電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這盞太陽能燈上安裝一盞燈去照他就可以隨時充電......
選我 選我

的確是好點子,我再請烏骨雞學姐買兩支手電筒放在自動感應器旁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買貴貴咧~~不過就算換了18650也充不飽,後來就覺得它"真的"沒啥用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會內建兩光的18650電池,因為內建的兩光太陽能板也出不了多少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感應燈,也能嚇阻暗光鳥~
我家花園有一個小池溏
以前魚都會一直不見

很多年前烏骨雞學姐買幾個室外的太陽能燈,白天曬太陽,晚上就會亮,自從裡面的鎳鎘電池壞了之後,我換上一片1850mAh的聚合物鋰電池,應該用了有五年了還頭好壯壯,它也無法撐一個晚上,但是6個小時絕對沒有問題。
自動感應燈是有偵測到東西才會點燈,而且白天光線夠亮是不動作的,若是電池狀況良好,照理說要撐一夜很容易,除非是小鳥整夜都在它的感應區盤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會氣啊!想到兩個16元我就閉嘴了。
用電池的方便就是可以四處放,改成插電就得看看有沒有市電插座。 ...

花在它上面的時間,不用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在它上面的時間,不用錢嗎?

對我來說時間不用錢啊!我就是有與趣弄這些!
這個自動感應燈是小case,我可以為了修一支不用100元的捕蚊拍請朋友從新加坡寄1包日本Panasonic 的2SD965電晶體來給我︰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013-1-1.html

也會為了修一個破風扇轉盤請朋友用車床做一個鋁盤出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060-1-1.html

不只是我,其實論壇還有很多會員也會這樣啊!有的人就是有興趣花時間動手弄,不見得是跟錢有關係。

网友C:
螞蟻和壁虎  準備拎包入住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對我來說時間不用錢啊!我就是有與趣弄這些!
這個自動感應燈是小case,我可以為了修一支不用100元的捕蚊 ...

都是丟了可惜,
又不想浪費錢換新,
動手修修又能用惜物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螞蟻和壁虎  準備拎包入住

這個自動感應燈有3段。

第一段是當它偵測有人經過時,LED會高亮顯示,人走後15秒LED熄滅。
第二段是當它偵測有人經過時,LED會高亮顯示,人走後15秒LED保持微亮不熄滅。
第三段是白天不亮(充電模式),晚上恆亮。

我暫時不會動它,因為烏骨雞學姐又在說它太亮了,而且我後來想到或許不要裝充電保護板反而可能比較耐用,不過還是很要有個充電孔比較合適。
挖錯邊的孔等都改好了再去leo.rain 那裡找矽利康補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是丟了可惜,
又不想浪費錢換新,
動手修修又能用惜物的例子.

我這個老頭子空閒的時候就動動手,看腦袋會不會比較好使~~

网友H:
引用 网友B:
老大:
您買的是適合屋外用 屋內太陽光無法充電

請問晚上亮度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請問晚上亮度如何呢?

您好:裝走廊 亮度足夠 ,數值沒測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我來說時間不用錢啊!我就是有與趣弄這些!
這個自動感應燈是小case,我可以為了修一支不用100元的捕蚊 ...

那個 ctrl 鍵 壞掉的鍵盤呢?

网友I:
內建的太陽能板輸出電壓很低,因為是低價的板子,
除非更換轉換效能高的太陽能板不然就直接接市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內建的太陽能板輸出電壓很低,因為是低價的板子,
除非更換轉換效能高的太陽能板不然就直接接市電 ...

1. 自動感應燈只有晚上才會動作。
2. 點亮15秒後就自動恢復待命。

這一篇是6月30日完成的,連續使用到今天7月9日烏骨雞學姐覺得亮度有下降才拿去曬光陽充電。
今天曬一天太陽了,我再看它什麼時候又要拿出去曬太陽充電。

网友:
兩個月前我也改裝了一盞這組燈具,
也是加裝充電模組來充電,
這盞燈非常的亮,
堪比20W的日光燈,
可是充飽電後撐不了多少天,
當然這也和點亮的次數有關,
剛開始我以為是原本的電池蓄電不良,
可是換過之後情形也沒有好過多少,
單純的想法就用兩顆電池並聯增加電量,
可是也沒辦法撐過一個星期,
一度懷疑是否有電流洩漏,
串接電流表也沒觀察到有洩漏的情形,
倒是第一段亮度的耗流量高達1A,
我想這應該就是撐不久的原因吧!
目前我還不想動手再改裝,
等哪天有空有想到的時候,
打算加裝個指撥開關,
將三片並聯的燈板分開使用,
一來可以多了亮度選擇,
二來可以延長使用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