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LINUX 系統用哪一套備份軟體比較簡單好用

楼主(2022-06-30):
請問各位先進在 LINUX 系統用哪一套備份軟體
比較簡單好用 像GHOST 要做硬碟系統備份用
完整COPY 到另顆硬碟上開機使用

网友:
之前有遇過clonezilla無法備份的,
不知還有沒有其它軟體可以用。

网友:
DD 不能用嗎?

网友:
我都是用  Acronis True Image在做硬碟對copy
但都是 windows ,也可以把小容量放到大容量的硬碟,自動擴展容量
不知 LINUX  是否可以說  ^^a 推坑試一下

网友:
唯一認證 DD指令 簡單好用~

楼主:
再生龍用過~不上手用起來卡卡的~

DD指令要來研究一下~

想說有沒有像GHOST 一樣ˊ直覺好用~丟個批次檔給他就自己完成的~

被GHOST 慣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