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宜家 IKEA 7.2V 電鑽拆解換潤滑油

楼主(2022-06-30):
手上一支宜家 IKEA 7.2V 電鑽有異聲,要拆解換潤滑油及電池,拆到這裡卡住了,紅色框框要怎麼拆?裡面的螺絲已經拆下了

楼主:
晚點試試,謝謝

网友A:
家中有一支 Bosch 的電鑽,電池壞了 12 年了,想說直接接 PC 的 Switching Power Supply 上的 12V, 變成有線電鑽...

可能太異想天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中有一支 Bosch 的電鑽,電池壞了 12 年了,想說直接接 PC 的 Switching Power Supply 上的 12V,{n_08 ...

不會啊,用工業電源改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會啊,用工業電源改就行。

大哥,算你厲害。直接綁起來。
這是什麼「工業電源」?

网友:
家中這支Bosch96 使用3年  電池就壞了

改用 筆電鋰電池 3串2並 加一個DC座 用一般12V1A變壓器充電
動力十足  用到現在 又過了10年

网友:
沒有拆過手電鑽,長見識了,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