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無熔絲開關的問題

楼主(2022-07-01):
請教各位大大  今天一個無熔絲開關的安培數是15A

用P=IV 得知約1650W就會跳電

那今天我如果使用DC 12V 16A=192W的電器

功率不到1650但電流超過15A 這樣無熔絲開關會跳電嗎

以上問題請教 謝謝

网友:
會  會跳電保護歐

P = IV
V= IR
P= I x I x R

网友A:
一般的NFB 不能用在直流電  接點無法有效滅弧
有DC用NFB  應用在太陽能 EV系統的

無熔絲開關動作條件只看流經電流  不看功率
動作電流跟觸發時間 要去找該型號的動作時間曲線來看

以士林電機的 BH型為例
200%以上 2分鐘以內跳脫   過電流越大越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NFB 不能用在直流電  接點無法有效滅弧
有DC用NFB  應用在太陽能 EV系統的

專炸元件大大

      我都是用在交流,沒想到還有直流有效減弧這個問題 ^^a
      又多學習了~~~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回覆

小弟受教了 謝謝

网友:
拿普通的110/220V NFB給12V使用,不一定能正常跳脫。

一般的雙金屬片形式,需要溫度才會彎曲觸發跳脫機構,電磁式的可能有電壓問題。

直流需用專用的規格,或者乾脆用保險絲。

网友:
P=IV 15A得知約1650W就會跳電
為什麼會跳電?使用110V嗎?/哪換220V會跳嗎?確認高低壓都通用嗎?

那今天我如果使用DC 12V 16A=192W的電器,功率不到1650但電流超過15A 這樣AC無熔絲開關會跳電嗎
你說照安規會不會跳?哪電感性電器更不用說(啟動電流)?DC/AC特性相同嗎,哪為何分AC/DC?

時代變遷,使用DC系統越來越多(避免掛羊頭賣狗肉)
所以依安規,最主要差異DC不同於一般 因為沒有零點,造成無熔絲開關切離時會持續拉(電)弧,特性不同因此避免意外,需使用DC系統專用的產品才能確保安全無虞,。

网友:
Google DC 迴路保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