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問一下大家

楼主(2022-07-01):
一組喇叭(它本身有高、中、低音),30~150W都能推動。
原本用50W的去推,聲音就有了,而且聽起來也比電視聲音來得好。

如果聽的音量大小不變的話。
若換成100W的去推,聲音會好一些嗎?   還是沒差?

网友A:
擴大機一換聲音當然會變化     喜歡怎麼樣的聲音 就只能多換幾組擴大機來試試看了
只要能夠推得動喇叭 音量可以滿足要求  功率可以滿足這個程度就好

擴大機功率不宜過大   高功率擴大機通常也具有高增益的特性
調音量比較麻煩   高輸出能力也有能力燒毀喇叭   可能會無意間造成損壞(例如手滑轉到最大音量)

网友B:
會 ....  引起 華山派劍宗和氣宗  火拚

這是無意義的言論  卻是一堆人的心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擴大機一換聲音當然會變化     喜歡怎麼樣的聲音 就只能多換幾組擴大機來試試看了
只要能夠推得動喇叭 音量 ...

也是啦,沒配好就爆了。但我的是150w,用100w推應該不會爆吧?
是因為一直以來用50w在推,也是有聲音,有人說我這帶不出喇叭的正常聲音。
才想說上來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 ....  引起 華山派劍宗和氣宗  火拚

這是無意義的言論  卻是一堆人的心魔 ...

就隨意聊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是啦,沒配好就爆了。但我的是150w,用100w推應該不會爆吧?
是因為一直以來用50w在推,也是有聲音,有 ...

如果是小小聲聽音樂,
音樂又是聽高頻居多,
那50W擴大機和100W擴大機差異可能不大,

但如果是大聲地聽音樂, 甚至看電影,
或音樂有鼓聲、提琴聲,
那100W擴大機和50W會有明顯差異,

因為推動喇叭發出低頻, 需要高功率,
同音量下, 會把50W擴大機催到極限, THD(總諧波失真)會變差,
而此時100擴大機游刃有餘, THD表現較好, 更能原音重現!

网友D:
要看輸出的電流,輸出電流大的通常聲音好一些,A類的通常聲音好一些,但也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小小聲聽音樂,
音樂又是聽高頻居多,
那50W擴大機和100W擴大機差異可能不大,

這組就只拿來看電影而已,但不會開太大聲,隔壁班怕吵

不過看起來50跟100w還是有差別

謝謝你,再來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看輸出的電流,輸出電流大的通常聲音好一些,A類的通常聲音好一些,但也不一定 ...

電源要能搭配,我瞭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組就只拿來看電影而已,但不會開太大聲,隔壁班怕吵

不過看起來50跟100w還是有差別

不知你的預算是多少?

萬元以下, 100W純兩聲道綜擴,
我曾擁有: CEC-AMP3600
(同等級還有 雅瑟AU-8500, 但雅瑟這體積有點大,
顏值我比較喜歡CEC),

其他品牌, 同等性能, 譬如: LOGIC (不是滑鼠, 是擴大機的品牌)
價格高出許多, 逞論音響界還有很多高價品牌,
(我不會說其他品牌是敲盤子,
音響本來就不算必需品, 價值自在人心,
開公司, 打ㄍㄨㄤˇ ㄍㄠˋ  , 也都要花成本)

也許可以注意是否有二手美品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的預算是多少?

萬元以下, 100W純兩聲道綜擴,

嗯嗯,我用的是能聽的模組而已
不追求聲音的細膩度啦!
我是木耳

网友E:
平常聽音響的音量不大,都小聲的聽音樂,需不需要用100W的擴大機?功率大些音質會比較好,

為什麼? 你用示波器來觀察,平均輸出10W的音樂聲音波形,波形高低變化,某些時候會出現峰值100W的功率,假如用小功率擴大機,這一波形就失真了,比如鋼琴或打擊樂器的波形,琴槌敲擊琴弦發出聲音,或是鼓棒敲擊鼓,敲擊這一瞬間有很大的短暫瞬間大功率,它整個聲音的平均功率不大,你沒感覺很大聲,但它的波形某一瞬間有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常聽音響的音量不大,都小聲的聽音樂,需不需要用100W的擴大機?功率大些音質會比較好,

為什麼? 你用 ...

你這麼一提,也對!我沒考慮到峰值的問題⋯⋯

不過回過頭來說平常聲音就不大,也會有峰值的問題嗎?

网友F:
網路上有很多所謂的試機音樂,去下一個來用大聲,小聲,各聽一遍,一切問題,迎刃而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網路上有很多所謂的試機音樂,去下一個來用大聲,小聲,各聽一遍,一切問題,迎刃而解。 ...

好的,這個我朋友都有提供,謝謝提醒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這麼一提,也對!我沒考慮到峰值的問題⋯⋯

不過回過頭來說平常聲音就不大,也會有峰值的問題嗎? ...

跟你喜歡聽的音樂有關係,偏向人聲演唱的抒情歌曲,波形類似弦波,又用效率比較高低音反射式喇叭,功率大小差別就不會很大,假如音樂的樂器有,鋼琴或打擊樂器,聲音的動態比較大不對稱波形,這種小聲也會出現較大峰值功率。用功率較大擴大機鋼琴的音色比較清脆,鼓聲飽滿有力,音質只是差一點點,你要兩台大小功率的擴大機放在一起切換比較,同樣音量比較,才感覺的出來,不是差很多 , 為什麼有些走火入魔的音響玩家,客廳使用500W的音響,他不是追求很大聲而是音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你喜歡聽的音樂有關係,偏向人聲演唱的抒情歌曲,波形類似弦波,又用效率比較高低音反射式喇叭,功率大 ...

瞭解,不過我家最常用的其實是homepod mini,手機直接播放就可以,音質也在能接受範圍,重點是清楚啊~~

音箱的部份,有在酷幣那邊打滾的應該知道小弟的音箱是哪來的。所以那部份小弟是抱著能聽就好的想法。

只是最近家裡的小貓很不乖,常動不動就"碰"一聲把它踢倒。很多原因下,想把落地式改成釘在牆上的那種,這時問題就來了,那低音怎辦。所以就去找了2.1聲道的擴大模組。後來才發現我手上那二顆可以推到90W(落地式的是150W),而我買的模組是50W,才會有這個疑問出來。

网友F:
喇叭不要直立放著,橫放如果貓貓推的倒.....那可以上金氏紀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瞭解,不過我家最常用的其實是homepod mini,手機直接播放就可以,音質也在能接受範圍,重點是清楚啊~~

你的喇叭離牆太近了, google一下"喇叭擺位",

至於喇叭會被貓撞倒的問題,
用"3M子母扣"把喇叭黏在地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喇叭不要直立放著,橫放如果貓貓推的倒.....那可以上金氏紀錄了。

ㄚ三哥,橫放有困難啊~~   這支有點長~~  而且它有二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喇叭離牆太近了, google一下"喇叭擺位",

至於喇叭會被貓撞倒的問題,

3M子母扣←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