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pire S7-391無法開機

楼主(2022-07-01):
接電源有顯示電池在充電的燈號.按下電源開關完全無反應,請求支援,謝謝

量測各電感,無發現短路現象,CMOS電池有電

註:不好意思,因為只搜尋Aspire S7,所以沒發現類似的文章,剛剛有看到oscar168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light=Acer%2Bs7-391 ,先按照步驟試試看,謝謝!!

网友A:
電感對地阻值可以PO來看看, 底部的D殼內側有海綿嗎? 有的話可以先檢查看看那個區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感對地阻值可以PO來看看, 底部的D殼內側有海綿嗎? 有的話可以先檢查看看那個區塊 ...

內顯供電電感對地阻值

內顯供電電感對地阻值

海綿有用牙刷清乾淨

楼主:
PU4103各腳位電壓
1.--0.4    2.--0      3.--3.28    4.--0    5.--0.6
6.--3.27   7.--0     8.--0       9.--4.79     10.-0
11.-0     12.-19   13.-4.98   14.-0    15.-0
16.-0    17.-4.78   18.-0    19.-0    20.-3.27

网友B:
引用 楼主:
PU4103各腳位電壓
1.--0.4    2.--0      3.--3.28    4.--0    5.--0.6
6.--3.27   7.--0     8.--0       ...

8腳SW2 18腳SW1 沒電壓
其他電壓正常 先刷BIOS看看 2MB+4MB 舊的要備份
BIOS Acer Aspire S7-391 Storm MB 12223-1 (STOMV218).rar (2.03 MB, 下載次數: 7)
BIOS Acer Aspire S7-391 Storm MB 12223-1 8121318.rar (969.46 KB, 下載次數: 6)

网友C:
剛去爬了一下文,這台通病可能是電阻、還有 3V、5V 的濾波電容

PR4106、PR4108 阻值是 2.2R,如果上述兩顆腐蝕、阻值有變大或開路就是問題點,還有二樓說的,海綿(圖二),

PR4108 圖一左邊紅圈 、右邊紅圈是一個電容,會因接觸到海綿會有故障情形,

海綿剛好會蓋在待機 PU4103 的上面(圖三),目視附近有沒有腐蝕

這連結把兩顆電阻都標出來了,附近明顯被海綿溶解腐蝕:連結

建議拍一張 PU4103 整區清楚圖片

圖片來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4116-1-1.html

海綿剛好會蓋到待機區

网友:
哈, 又是這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腳SW2 18腳SW1 沒電壓
其他電壓正常 先刷BIOS看看 2MB+4MB 舊的要備份

真找不出問題點後再刷看看,謝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去爬了一下文,這台通病可能是電阻、還有 3V、5V 的濾波電容

PR4106、PR4108 阻值是 2.2R,如果上述兩顆 ...

兩顆電阻看起來還好,有空再來量看看,謝謝 楊大俠

兩顆電阻看起來還好,有空再來量看看,謝謝  楊大俠

感謝 楊大俠 ,有空時會仔細檢查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 楊大俠 ,有空時會仔細檢查一下

電阻有些看不清楚是否不見

左下疑似掉了兩個電阻

上面電容感覺有點變色,不明顯

右邊紅圈 PR4106 好像有點腐蝕?

也許就是 PR4106 有問題

PR4108 還是得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阻有些看不清楚是否不見

左下疑似掉了兩個電阻

是我相機畫質的問題,拍起來不清楚,零件都在,量測PR4108是開路,請問PR4108 阻值是2D2R2J,是多少歐姆呢? 2.2歐姆嗎?

楼主:
PR4108換完之後測量電感電壓
PL4002 ==> 2.77V
PL4101 ==> 3.36V
PL4103 ==> 5.06V
還是無法開機
是不是要刷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PR4108換完之後測量電感電壓
PL4002 ==> 2.77V
PL4101 ==> 3.36V

你開機鍵是按 PW1 吧 ~~

看看其他滿件有沒有滿足,PW1 是否有 3V

那就刷五樓的 BIOS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開機鍵是按 PW1 吧 ~~

看看其他滿件有沒有滿足,PW1 是否有 3V

PW1 有 3V , 刷機後一樣沒動靜

网友C:
原本的 BIOS 有備份吧

電路圖 第98頁 右下角頁數 98 of 100 有時序

power button 之前的南橋待機條件可能沒滿足

3.3V、5V 有了,上面也得查,再從 3V 5V 下面查

水銀電池不要拔,然後用短接的方式重置CMOS,要找到 G21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本的 BIOS 有備份吧

電路圖 第98頁 右下角頁樓 98 of 100 有時序

BIOS有備份,明天有空再繼續查看看,感謝喔!!

网友B:
引用 楼主:
BIOS有備份,明天有空再繼續查看看,感謝喔!!

PR4108 2D2R2J-GP 到底是100K電阻還是2.2K 有痞友知道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4108 2D2R2J-GP 到底是100K電阻還是2.2K 有痞友知道嗎

2.2歐  迅維網維修 PR4108 的人提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4108 2D2R2J-GP 到底是100K電阻還是2.2K 有痞友知道嗎

2.2歐+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2歐  迅維網維修 PR4108 的人提到

那PR4106也要順便測量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本的 BIOS 有備份吧

電路圖 第98頁 右下角頁數 98 of 100 有時序

請問這台有點位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PR4106也要順便測量檢查

PR4106量起來好像也是開路,零件太小附近又有其他零件,用烙鐵取不下來,用吹風槍怕把其他的吹掉,頭痛中

楼主:
印象中好像有看過前輩們分享,想辦法先將零件用下來再使用飛線處理,這個辦法應該可行,目前找不到2R2,只找到比較大顆0402的2R0,等會兒再來試試o

另外,沒點位圖真的很頭大,有的是找不到編號,有的是好幾個編號在一起,然後自己猜猜看是哪一個,這樣玩下去我怕會被我玩的狀況愈來愈多,還好外甥女說沒關係,那就繼續玩吧!!講到這裡,內心實在佩服維修筆電的各位前輩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