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開機後,需再按Reset,電腦才會正常開機?

楼主(2022-07-02):
目前雖已確認是Power造成,但以測試器量測皆正常,
網上也有許多人遇到過,但也僅止於猜測,
是否有網友有遇到相關經驗呢?
或者有其他處理方式,謝謝!

网友A:
鄉民式提問  只會有 鄉民式答覆...

確認是Power...  跟RESET 有關係....那就往 PG  回找  沒通病零件可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鄉民式提問  只會有 鄉民式答覆...

網上許多人遇過

鄉民式答覆:我沒有遇到過.......

网友:
感覺是在講電腦主機開機開不起來

這個可能要提供一下電供的品牌型號
然後大家才能幫你猜有什麼會造成?
每家的設計不太相同
你有換過電供,確認是電供的問題嗎?

測試器量測本來就只是參考
因為測試器的負載跟你實際硬體負載就是不同
5V只要因為有負載而降到4.8V
電腦就會不正常了

网友:
以往的經驗是platform power up sequence不對造成的,冷開機開暖開機會有不同的結果。
不過我不會修板子,所以無法建議。

網路上借的圖 出處:developer-archives.toradex.com/

developer-archives.toradex.com

developer-archives.toradex.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