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TP4056充電模塊介紹及應用

楼主(2022-07-02):
懶人包影片,參考看看

原來 TP4056 充小容量 要更改電阻  才會更安全

但目前能買到的TP4056 電阻都是1.2K 歐姆

似乎要自己DIY修改了

充電模組USB端口參考

充電阻流電阻選用參考

充電阻流電阻與電池容量選用參考

充電模組接線參考

充電模塊搭直流功率計參考

网友A:
有點好奇
圖片所示之各種鋰電池不是都已經配有保護板了嗎
難道說保護板只能限制過放或過充的電壓,但無法限制充電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點好奇
圖片所示之各種鋰電池不是都已經配有保護板了嗎
難道說保護板只能限制過放或過充的電壓,但無法限 ...

一般來說, 鋰電池上的保護板只是做 輸出短路 和 電池低電壓 保護而已..

但現在也有把 過充電/過放電/短路 做在一起的保護板..

网友:
鋰電池在充電時,原廠一般是建議0.5C恆流充電,到了預定電壓4.2V之後改為恆壓,這時電流也開始下降,電流降到50mA左右完成充電,也就是CC-CV模式。

找個例子給大家看看好了。

或許別的電池廠家會有不同,如果是我的話,1000mAh電池我還是會從0.5A開始,當然也不是說用1A就會怎樣,鋰電池的危險性大家不可不知,小心一點沒有壞處。

別以為只有大陸有,台灣也有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點好奇
圖片所示之各種鋰電池不是都已經配有保護板了嗎
難道說保護板只能限制過放或過充的電壓,但無法限 ...

或許是影片作者
一時沒留意去細找出不含保護板的聚合物電池照吧
所以就植入了哪些電池照
其目的主要是想解釋 "容量與充電電流" 之相關性建議

雖說聚合物電池照片有誤導之疑
但該作者影片主要想表達 "充電模塊控制參數其中之一項關聯性"

楼主:
補些 TP4056 IC 資訊
datasheet : 1904031009_TPOWER-TP4056_C382139.pdf (428.4 KB, 下載次數: 5)

TP4056晶片

線路圖

鋰電池充電管理電路

電流調節

TP4056充電電流計算公式

TP4056充電電路充電指示部分

楼主:
另外一點
影片作者的照片
左邊那兩塊充電模組應該只有充電保護機制 (TP4056 恆壓恆流),單純只有充電功能。
右邊那一塊才包含了放電保護機制 (多了兩顆IC)。

再加一點
有些充電模塊註解
充電中,電池是不能啟動負載的 (單純充電,充完電池才可開工)

楼主:
理想的充電 IC 對單節鋰電池 的充電模式
充電 IC 對 單節鋰電池

● 預充模式 (Pre-Charge or Trickle Charge):
    當電池電壓 低於 充電 IC 設定的 預充檢測電壓門檻值 (2.8~3.0V,各充電 IC 廠商參數略有不同),
    充電 IC 會用 十分之一 的 設定充電電流,對電池進行 預充。

● 定電流模式 (Constant Current Charge)
   當電池電壓 高於 充電 IC 設定的 預充檢測電壓門檻值 (2.8~3.0V,各充電 IC 廠商參數略有不同),
   充電 IC 會轉換成 定電流模式,用設定充電電流 (100mA or 500mA or user defined,各充電 IC 廠商參數略有不同),
    對電池進行充電。

● 定電壓模式 (Constant Voltage Charge)
   當電池電壓達到 4.2V,充電 IC 會轉換成 定電壓模式,調降充電電流,對電池進行充電。

●充電終止模式
  當充電 IC 偵測到 電池電壓 持續維持在 4.2V,且 充電電流 降低至 充電終止檢測電流門檻值(I TERM),
   充電 IC 即終止充電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