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DMM 測試自己的電池電壓

楼主(2022-07-02):
記得以前問過實驗過, 但是找不到資料, 最近又要做一次, 再來實驗一次.
結論是, 測試電池的正負極電壓, 絕對值就是了.
| -4.80 | + | +2.80 | = 7.6

原理不清楚.

DMM測試自己的電池電壓

DMM測試自己的電池電壓

ICL7106 schematic

ICL7106 schematic

 ICL7106 schematic

网友:
COM 免接,V+分別測量電池正負兩端電壓,得 V1 與 V2,則電池電壓是
| V1 - V2 |  或  | V1 | + | V2 |
只要參考點 COM 電位在電池電壓範圍內的一個穩定電位,而不會變動時,公式應該就可以成立
但不確定是否對所有電錶都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