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請問有A1706 MacBook Pro的點位圖嗎?感謝!

楼主(2022-07-03):
另外關於mac a1706的板號.是否是面向鍵盤與鍵盤相臨左側的位子
(E-0894V07)?謝謝!.

网友A:
820-00923 或者820-00239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0-00923 或者820-00239

謝謝!找到了.是820-00923-A(需借助反光.後續勢必該用...顯微鏡了)

目前主板可開機.外接屏幕使用(屏幕破裂 .預算跟不上.將就將就)
Touch Bar(觸控條)可觸控.但沒屏幕 觸控與屏幕不同座子.查屏幕座子接點.不該共地的共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找到了.是820-00923-A(需借助反光.後續勢必該用...顯微鏡了)

目前主板可開機.外接屏幕使用(屏幕破 ...

參考820-00923的電路圖跟點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