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下翻車了!烏骨雞學姐的手推車我不會修~~

楼主(2022-07-05):
▼這台是烏骨雞學姐的手推車,比較重的東西就用它移動比較省力。

▼可能她是承載太重的東西了,其中一個輪子就破了。

▼原本好的輪子是這樣。

我這次投降。

网友A:
如果尺寸在 180 x 180 x 180 mm 的話
就可以呼叫 poppoppop大大 那便宜的 3D印表機了

poppoppop  我幫你接練習的CASE 了   快逃~~~~

网友B:
我是換成 不銹鋼三輪爬梯輪. 還蠻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尺寸在 180 x 180 x 180 mm 的話
就可以呼叫 poppoppop大大 那便宜的 3D印表機了

我看是沒有這麼大,等一下回家再量一量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換成 不銹鋼三輪爬梯輪. 還蠻好用的....

這個直接套上去就能用嗎?

网友:
請搜尋 「兩輪帶軸」,加上軸距與輪子直徑。

网友:
3#DELTAMAX大推薦的好用,+1

网友:
這種手推車的輪子,一般的五金行都買的到,注意一下軸心的大小,軸心要改比較容易,買可打氣的比較好推。

网友:
3#DELTAMAX大推薦的好用,再+1
這個在很多婆婆媽媽用的菜籃車,有裝這個,是可以爬樓梯的說 ,
之前要幫媽買一台時有搜尋過

請搜尋菜籃車 就可以看到很多

网友:
這個外勞很會修,公司有圓圓廢料,外勞孔鑽一鑽就換上去,真的可以推呢,

楼主:
剛剛才發現這個輪子非但不能打氣,而且不是橡膠做的。
輪子直徑約16公分,厚度約3.5公分,應該是沒有剛好合適的。

网友:
輪轂破損及中空處,灌注滿AB膠,增加中心破損處 的固定與強度。

网友:
輪子直徑約16公分,厚度約3.5公分,應該是沒有剛好合適的

要不兩個輪一起換一樣的
只是軸心不知是否ˋ能找到一樣的就不知了 ^^a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直接套上去就能用嗎?

對哦~就套上去 把卡榫裝上軸心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尺寸在 180 x 180 x 180 mm 的話
就可以呼叫 poppoppop大大 那便宜的 3D印表機了

別鬧了

3D 列印機的料通常很脆 依照這個來看 應該都是乘載重物

3D列印的裝上去一下就爆了 我們公司最好的3D列印機印出來都會爆了

更何況是廉價貨

网友:
我也建議 DELTAMAX 大大 推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別鬧了

3D 列印機的料通常很脆 依照這個來看 應該都是乘載重物

yoweichan大大
哇哈   被抓包了 {n_020:}

話說我有點好奇你們公司是用那一台型號的 3D列印機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別鬧了

3D 列印機的料通常很脆 依照這個來看 應該都是乘載重物

3D列印機貴或便宜的,差距真的不大~貴一點的可能精密度高一點,可能比較不會印壞(浪費時間),貴一點的可以印大一點的物件
我們公司有一台三十萬的(落地型的),印出來的東西跟我自己買一萬的印出來的成品,就只差在精細度

重點是材料
如果你用TPU印100%
就絕對不會爆,只是一顆輪子可能就要一公斤的料
當然,列印方向也很重要
因為是層疊的
所以層疊的方向跟受力的方向要錯開
就不會從層疊的方向裂掉
用ABS印的韌性也很夠
如果設計得好
承受力是沒問題的
我用PLA印的10CM支撐腳,就可以承受超過十公斤沒問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yoweichan大大
哇哈   被抓包了

好幾台ㄟ 因為機構工程師 有很多人  它們日以繼夜 夜以繼日的再印 所以滿多廠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3D列印機貴或便宜的,差距真的不大~貴一點的可能精密度高一點,可能比較不會印壞(浪費時間),貴一點的可 ...

一般公司不太可能用 ABS

因為每位RD 每天都要實驗東西 用ABS料的話 一間公司光付這個料就飽了

通常都是稍微實驗 沒問題就出去做MOCUP 最後開模才會用 ABS 系列的

而且3D列印機 印出來的還要自己修模 以這個例子來說 如果修得不好

輪軸與外輪之間就會有縫隙 鐵定是爆的

要修到完全密合 才不會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yoweichan大大
哇哈   被抓包了

我們公司有 一層一層印上來的 也有雷射燒結的 最近又進了一台新的 改天繞去那部門看一下是什麼列印的

网友:
網路找輪子來換

网友E:
呵呵呵.........還沒消停
俗俗消費性產品...補了這個壞了哪個....
輪家沒顧好,底子沒打好,沒$,只是患了基本骨質疏鬆症,全身關節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呵.........還沒消停
俗俗消費性產品...補了這個壞了哪個....
輪家沒顧好,底子沒打好,沒$,只是患了 ...

你這台好像跟烏骨雞學姐這台是相同的,但是壞的地方不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這台好像跟烏骨雞學姐這台是相同的,但是壞的地方不一樣。

都是壞塑膠的部分,有什麼不一樣?

硬要修這個輪子,可以拆廢棄的電風扇馬達上面的零件,
如果尺寸可以的話。

网友:
有大大自己做一台手推車嗎?還是大家都用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