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EX2511G 求助 BIOS

楼主(2022-07-05):
ACER  EX2511G  求助 BIOS

W25Q64FV(原).rar

3.87 MB, 下載次數: 2

网友:
你的修改

楼主:
感謝試試去

可開了 可是機子 好像還怪怪的 --  在試

楼主:
我用過  E5-573G BIOS  過  偶爾 開 關機後再開不會自動斷電  可是不顯

修改的 BIOS 如關機後再開就開不起來一直 重複開關 -  要 把 記憶體 插到另一槽 才有能開 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過  E5-573G BIOS  過  偶爾 開 關機後再開不會自動斷電  可是不顯

修改的 BIOS 如關機後再開就開不 ...

這是你的加官網的修改
有可能EC BIOS也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你的加官網的修改
有可能EC BIOS也有問題

好的 - 試試 - 感謝

在改的 EX2511G-1 這更慘 連開都不開了 - 跟 (原) 的 一樣

那就真的要試試 EC BIOS  -  請問有這資料嗎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 試試 - 感謝

你把原本的讀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原本的讀出來

SORRY  獅大  搞烏龍

還在懷疑是 EC BIOS  原本還想拆  EC 下來讀資料

結果 把板子一塊黑色貼紙撕開 才發現問題 !

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