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hecus N4200_Pro 主機板電路圖

楼主(2022-07-05):
這個的板子的問題在這裡求助,若有不適合,還請版主幫忙移置

我有一台宏普的NAS thecus N4200_Pro ,最近突發奇想,在網路上學人家要改成黑群輝DSM7.1版
https://xpenology.com/forum 這個論壇裡剛好有人有一模一樣的NAS已經回報改機成功

改成功的人回報

改成功的人回報

經過請教他,得知這台機種雖然沒有辦法外接螢幕,但只要把DOM拿下,這台NAS就會從USB開機
一開始因為BIOS的電池問題,日期錯誤無法更新,又得知記憶體不能少於2GB,就拆了筆電的一條來暫時支援

正當一切就緒時,也成功地進入了安裝DSM7.1

卻從此開始循環重複安裝的噩夢,大約重裝DSM了不下十次,因為裝完了NAS會重開機
大部分都是遠端失去連線收場,但感覺是完全沒有開機進入系統的行為(沒螢幕只能用猜的),其中有一,兩次有成功開機,啟動了NAS,由thecus變身synology但只要是關機或是重開,就又失去連線,沒作用(自動取得IP<完全沒有任何新增)

後來發現只要是硬碟跟USB同時存在時,重開機幾乎就是會失敗,但是這版的作法是USB要一直插著(管開機),DSM7.1則是安裝在硬碟裡
沒有畫面的情況下反覆測試了多種組合,還是沒用,編譯時發現這台似乎有onboard顯卡(i915)

VGA插槽

VGA插槽

背面

背面

主機板上也有一個10PIN的插槽寫了VGA,google一無所獲,想回來版上請教諸位大神,指點一下迷津,有無可能自製一條VGA線,若能接得上螢幕的話,或許可以由BIOS設定進入修改成固定由USB開機。

或是有人已經成功改過此台NAS,提供資訊,感激不盡

楼主:
感謝大俠,這個我有看到,還沒敢試
他的畫面的針腳的位置,跟我的NAS主機板,差有些多

我的是有兩個排針相鄰很近 一個10pin 一個8pin,他的只有一個10pin的
好奇查了一下旁邊的那塊大的晶片I3114CTU 好像是 PCI TO 4 PORT SATA 用的
我的linux編譯寫Intel Corporation 82801IR/IO/IH

怕是不同的規格,這樣試會不會燒了主板?

网友:
他管的是輸出,你插下去沒畫面就是沒畫面而已。
而且同一家廠牌,不太會在針腳上做不同的設定,你大可先試試再說。

楼主:
利用假日,把握最後的希望,把疑似VGA線接頭整理一下
先按照網路提供的接線方式,用杜邦線臨時的接上,開機會成,但VGA螢幕是沒畫面

除了把接地的PIN接上螢幕線的第5針,螢幕會從無訊號轉成偵測到訊號外,隔一會螢幕電源綠燈就會變成待機的橘燈
其他的組合測試都無任何反應,這樣是否就可以確定沒有VGA的輸出了?

有拿過一台PC開機時測GRB那三條線,電壓會在0.7V之內浮動,這裡的10根PIN,沒有任何一個會有這樣的表現
再請大家幫忙解惑一下,謝謝

楼主:
VGA輸出方式,找不到任何資訊,自己測試多種組合也沒用,就放棄
其實心理老早就有底了,因為沒有PIN腳有0~0.7V的浮動電壓,就根本沒有RGB輸出

找有用不同型號但內建VGA輸出,不論鍵盤怎樣抓順序,也搞不進入BIOS,所以就決定不管BIOS的開機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