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懂單筒鏡頭原理的會員

楼主(2022-07-05):
各位會員晚安︰
先上一張照片︰

這種東西大陸叫做單筒鏡頭(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台灣叫做什麼?),規格大家都叫它0745,0745應該是指可以從0.7~4.5連續變焦,工業相機就裝在單筒鏡頭最上方,相片中三支單筒鏡頭都是同一型號,只是最下方裝的物鏡不同,由左至右是W100、W075、W050,請問我拿來一個相機裝在這三支單筒鏡頭會有什麼不同?

W100、W075、W050這三個都是可以拆換的,我只是想弄明白它們裝同一台相機後,呈現出來的不同點在那裡?還有它的名稱是不是叫物鏡?

這方面我很外行,再請懂的會員多指教。

网友:
望遠鏡一樣的原理,
看得遠, 視角越來越狹窄
https://www.binocular.com.tw/knowledge
用手機鏡頭放到你的顯微鏡目鏡拍攝畫面, 看到一個有光的洞, 手機鏡頭靠近或遠離, 洞變大或變小, 就是同樣的情形
以前沒錢買高級顯微鏡的人, 套用數位相機的低成本拍攝裝置, 常遇到的現象.

网友:
不用想太複雜

望遠鏡以上,就是物鏡大於目鏡,受限距離,筒身大多可(變/對)焦。(不同倍率只有更換整組或有變焦功能,天文得比誰的物鏡大)

微攝以下,就是物鏡小於目鏡,因不受距離影響,對焦只要移動筒身。(不同倍率更換物鏡與目鏡,顯微得比誰的物鏡小))

筒身距離不夠就會用反射式大多菱形鏡順產生正像(數位本身韌體可正反像與鏡像)

不論是目鏡與物鏡都由不同凸凹透鏡所組成,目鏡變化不大需肉眼(感光元件)可視範圍,物鏡變化最大成本最高。

像老大所附圖的是內變焦功能,以攝影同變焦功能,內變焦成本較高,較不易受環境入塵影響(吸塵器),就是固定超長超大體積。
下圖外變焦,有點像大老二能伸能蛆(倒縮),微攝就是物鏡小目鏡大,所以正常鏡頭倒接就有此功能(須相對應轉接環),雖然是2.5-5倍,因全幅感光元件用,用在更小的視感光元件大小,會有不同倍率加乘,接近顯微效果

网友:
我來插花
不知這樣的理解對不對說

查了一下資料,物鏡會先形成倒立的正向,所以我這樣的畫法,會誤導,請參考就好 ^^a

网友: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幾何光學,初中課本就有原理,老大您這個應該要搭配無鏡頭工業相機才能用,不能直接套一般數位相機

小弟以前常把數位相機鏡頭貼在顯微鏡目鏡上,對好焦拍照,就不用裝1臺6位數的專用相機了

至於常見底片顯微鏡相機專接架,因為焦長不同,直接裝上單眼相機機身,觀景窗看進去,影像只有小小一塊

网友:
這樣也不知對不對,請大大們指教了
紅色圓框為可看到的影像

网友:
再來挑戰一下

网友:
鏡頭原理請參考以下落落長的原理內容解說。
https://www.opticsjournal.net/Ar ... 00ce32f555/FullText

W050, W100 這個是輔助物鏡,增倍與調整工作距離(物鏡與待觀測物體之間的距離)的用途。
可以參考二樓的連結。

TV鏡則是來搭配 image sensor size(對角線長度) 的增倍減焦.  二樓一樣有解釋。商用影像晶片,例如 sony imx174 是 1/1.2" 與這個互相搭配用的。

网友A:
看完2"和9"的連結後,我想這兩個圖的表達,應該是老大要的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完2"和9"的連結後,我想這兩個圖的表達,應該是老大要的答案.

hermanzheng大大
謝謝你的認證,希望是對的,才不會誤導別人

网友:
这种显微单筒像头视场大了放大倍数就小,而且可操作的距离(工作距离)也会因放大倍数有很大差异,即既要足够的距离又要足够的放大倍数、又要视场大,是不可能的,都能做到的估计价格很离谱。老实说,单筒的只适合检视,如果要对物品进行操作的,还是体式显微镜比较好,立体视觉定位更准,而且,再快速的视频终究有滞后,给操作带来不适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ermanzheng大大
謝謝你的認證,希望是對的,才不會誤導別人

也謝謝您的圖,我只是有興趣的看了2#和9#的連結說明後的理解,再看了您製作的圖片,讓我更加確認我的理解,就醬子而已,還說不上認證啦!

网友C:
放大不是這樣比的。
原圖1吋(相片)到數百吋(大螢幕)畫面都一樣,除吋數不同,這算甚麼呢?

攝影都視感光元件大小(數位還有解析度之分)MM數配合鏡頭,另外較能接受是可視角度0-360度(這個可能須巨陣(多鏡頭重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不是這樣比的。
原圖1吋(相片)到數百吋(大螢幕)畫面都一樣,除吋數不同,這算甚麼呢?

哇 又挑戰失敗了  哭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謝謝您的圖,我只是有興趣的看了2#和9#的連結說明後的理解,再看了您製作的圖片,讓我更加確認我的理解,就 ...

hermanzheng大大
我也是看了2#之後,試著去理解內容,想說自己的理解是否有錯誤,
大大的回覆,也確定我的理解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