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員傳給我的鋰電池充電著火影片。

楼主(2022-07-06):
鋰電池著火應該不是用常見的乾粉滅火器滅火,用水反而比較有效,當然還是得通知消防隊以免災情擴大到無法收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4%E9%87%91%E7%9C%BC

不管是那一種鋰電池都有危險性,尤其是手工DIY 的更要小心,所有與安全性相關的事更應全部到位,例如充電器就是一個。

网友:
是因為起火條件必須是臨界溫度/氧/助燃物,水是最好降溫介質,需絕對大量。
幾乎化學類泡沫是最好也難善後,CO2 缺氧/降溫卻不適合戶外

楼主:
美國加州的特斯拉報廢了沒在開,放著也會自已燒起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5%E6%99%82%E5%88%BB

很久以前有位朋友就跟我說過,雖然未來是電車的天下,但只要燃油車還在生產,他就不會買電車。

网友A:
最後把電池泡在水裡~是最保險的做法嗎?

网友: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鋰電池充電器不能亂配 有可能會差一顆電池的容量 就會造成危險

所以都不賣配鋰電的電動車
除非客戶自己指定 或 公寓住戶 要將電池拿上樓充電的 都會提醒不能晚上充電 充電時要在眼睛能及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把電池泡在水裡~是最保險的做法嗎?

據我所知這是最保譣的方法,有位朋也曾問到大量鋰電池要粉碎前的處理,我問到的方法也是全部先浸到鹽水中,過一段時間再拿出來粉碎。

网友:
锂电好是好,轻、容量密度大。但是价格比较高,而且配备保护板,元件多,容易出问题,电量保存也是个问题。另外也是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品质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很容易出大的火灾事故。所以,象俺们这边的电动自行车商家也不敢推锂电,怕出事。因此至今仍沿用铅酸电池。铅酸电池重是重,但安全。

网友:
片尾最後的原因說:是私拉兩條電線害的

感覺不對啊,和交流電無關,應該是電池的鍋

网友:
引用 楼主:
據我所知這是最保譣的方法,有位朋也曾問到大量鋰電池要粉碎前的處理,我問到的方法也是全部先浸到鹽水中 ...

泡水,泡鹽水,都是要把電放光光
接放電電阻也可以,但是電池會發熱,所以阻值要夠大,時間夠長

裡面的鋰離子沒有活性就不會放電,不會發熱,不會燒起來

网友:
外國消防隊被鋰電車整到了,
做了夏日消暑滅火專用車.

鋰電車泡水滅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