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國際牌 NA-110LB 洗衣機面板會當機沒反應。重插插頭按『開』有嗶聲,短時間會當機

楼主(2022-07-06):
NA-110LB 洗衣機前面板當機沒反應。當機後,要重新拔插電源插頭。

7/1~7/3
狀況一:拔插頭重插後,按『開』按鍵,通常在5秒內前面板正常 (會亮燈,如圖1-1)。然後會當機,面板按鈕沒有反應 (只亮『標準』的燈,圖1-2)。
狀況二:運氣好的時候,可脫水1分鐘。
狀況三:拔插頭久一點,面板偶而正常超過10秒。

7/4 嘗試水位 50% 洗衣行程。注水完畢,洗衣到一半當機。(約5分鐘)

7/5 前面板按鈕噴 WD40 後 (圖2-1、2-2、2-3),可完成水位50%洗衣行程。

7/6 傍晚插電,按開有嗶聲,但面板沒亮燈、也沒反應。(之前當機還會亮標準的燈,如圖1-2,但現在都沒燈)

電容沒凸起、爆漿
目視電子零件沒有燒焦或燒黑的接腳

請問應該從哪裡查修呢? 煩請指點,謝謝!

圖1-1 前面板正常狀況,有設定的燈號

圖1-1

圖1-1

圖1-2 當機後只亮『標準』的燈

圖1-2

圖1-2

圖2-1 前面板。右下黑色是『開』按鍵,沒拍完整。

圖2-1 前面板

圖2-1 前面板

圖2-2 前面板右側

圖2-2 前面板右側

圖2-2 前面板右側

圖2-3 前面板左側

圖2-3 前面板左側

圖2-3 前面板左側

電路圖

電路圖

電路圖

控制基板-01 洗衣機左後方控制基板

控制基板-01 洗衣機左後方控制基板

控制基板-01 洗衣機左後方控制基板

控制基板-02 另一方向拍照

控制基板-02 另一方向拍照

控制基板-02 另一方向拍照

控制基板-03 控制基板背面

控制基板-03 控制基板背面

控制基板-03 控制基板背面

网友A:
最怕就是有貼片電容出問題~
就是一開始量電容二端有 5V ~
過幾分鐘電壓會慢慢降低的這種故障 ~

還有就是LED 漏電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467-1-1.html
類似這種情況~
按鍵就不靈光了

网友B:
有可能是操作顯示板的連接插PIN之針腳有銅綠,導致過電不穩定進而導致面板按鈕沒有反應讓人誤會當機。請將連接插PIN拔開便知,而『開』按鍵是獨立開關,本身不容易故障,所以可以正常開機。
強烈建議先查核連接插PIN之針腳是否有銅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操作顯示板的連接插PIN之針腳有銅綠,導致過電不穩定進而導致面板按鈕沒有反應讓人誤會當機

檢查前面板 (表示部控制基板) 連接PIN針腳。 之前針腳有些黑色,也有稍微清理。這次清理更乾淨些(圖1)。但是按下『開』,面板沒反應、沒燈號。

控制基板端子 連接 前面板 (表示部控制基板) 照片 (圖2-1) 和電路圖 (圖2-2)

量從 控制基板 來的母頭電壓差 (電線顏色參照 圖2-1、圖2-2)。此時拔除公頭才不會遮蓋量電壓位置。

未按『開』按鈕,5插『紅-黑』針腳沒電壓差。
 按『開』按鈕,5插『紅-黑』針腳有5V電壓。(圖3-1)

其餘針腳電壓差,如圖 3-2~3-5

請問:後續應該針對前面板,從後面量哪邊斷(開)路嗎?(或找問題)
謝謝......

圖1 連接PIN針腳有點氧化,但不嚴重。再次清潔後的照片

圖2-1 上面黑色是『開』按鈕,按下有嗶聲。下方是連接前控制面板的插頭。

圖2-2 電路圖有顏色對照

圖3-1 按下『開』,棕-白 (黑-紅) 有5V電壓差

圖3-2

圖3-3

圖3-4

圖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怕就是有貼片電容出問題~過幾分鐘電壓會慢慢降低的這種故障 ~
還有就是LED 漏電的~

這台洗衣機2006年製造,當時有貼片電容嗎?  我只懂電解、固態電容或是AC運轉、啟動電容,對貼片電容完全不熟悉。

我也會朝著
LED 漏電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467-1-1.html
這篇經驗,找是否有造成控制板問題的零件。 感謝各位指點......

网友:
先把電解電容拆下來換新的!(買日製的替換)

再來檢查石英震盪器(也可以直接換新的)

通常會當機跟這兩者都有關係~

如果都不行,個人會選擇棄修!!

至於漏電或是其他進一步的問題就需要先把背板除膠,才能去量測跟排除~
當機最難修,因為搞不清楚是哪一個引起的~
按鍵故障(絕緣電阻值過低,讓處理器誤判動作)
金屬皮膜電容故障(無法消除雜訊突波,讓處理器當機)
或是其他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查前面板 (表示部控制基板) 連接PIN針腳。 之前針腳有些黑色,也有稍微清理。這次清理更乾淨些(圖1)。但 ...

連接插PIN負責傳遞信號,信號電壓一般為4~5V,但是有部份接點低於4 V。似乎不正常,建議往控制基板查,若控制基板端的橙、黑、白,仍然低於4 V,很有可能控制基板壞。這台洗衣機電路架構為控制基板負責電壓提供、驅動各種零件。表示部控制基板供人操作用,控制基板可能藏在面對洗衣機右後方下面,洗衣機背後塑膠背板拆下便看到,或者是在進水閥旁邊,又或者是在洗衣機上蓋右側下方的控制台內。

网友:
我修過我家的 Panasonic 變頻洗衣機,有可能是接頭到面板那一小段線有鏽蝕斷線

我家的是 接頭  短邊、長邊各 約十幾公分的線,內部全部細線都鏽蝕

這條線繞右邊有絕緣黑色膠布包起來,接近接頭卻有一小段裸空沒包

接頭到面板,每一條線打看看有沒有通,或是阻值異常,接頭到基板也得打看看

--
我家的雖然也是10幾年,不過有LED數顯,當時是顯示 H09,和下面這篇一樣,不過他的是接頭進面板的稽納二極體炸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69543-1-1.html

我原本剪掉一小段再接起,沒用,後來一次剪10公分,內部一樣是鏽掉的

後來直接飛線連接二極體,因為面板那端接頭是做死的,要挖很麻煩

网友C:
之前國際洗衣機軸心卡死,報廢時拆下的按鍵版(當時是好的)。型號好像是NA-110MB
按鍵版看起來好像一樣。

正面

背面

有需要的話出個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國際洗衣機軸心卡死,報廢時拆下的按鍵版(當時是好的)。型號好像是NA-110MB
按鍵版看起來好像一樣。

因為也可能是控制基板(洗衣機後上方)問題,所以感謝你的回覆。

檢查過電線、接頭pin腳、換電容、量容值、二極體、面板後方接點,再玩下去太耗功夫。

決定放棄修理了。 謝謝大家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