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單純的示波器

楼主(2022-07-07):
以前測試 AMBIQ 的 RTC 有很奇怪現象, 設定好了, 時鐘不走, 停在同一時間, 32768 XTAL 到底有沒有震盪 ? 沒有高級示波器在旁, 又要想知道震盪有木有,
那時候簡單的工具湊合一下, 應該也可以, 有震盪呀.

單純的示波器

單純的示波器

网友:
好厲害~用錄音程式,用耳機孔,改裝筆當探棒~{n_116:}

楼主:
有空再來貼一些細節,

原來是不想搗鼓的, 結果是那些SMT的零件小到不行, 唯有女紅針黹的工具才夠尖夠硬度接觸到測試點, 剛好有兩根繡花針銹了些, 不滑溜就不能針黹用, 撿到就利用一下作為測試的探棒針頭, 普通示波器的探棒又不具備的這樣的尖銳性能.

高級的圓珠筆頭, 估計是鈹銅合金, 銼刀把鋼珠那段搓掉一些, 孔徑就開闊了可以讓繡花針穿過, 焊錫固定. 再塗熱溶膠, 趁熱固定筆芯到筆頭的塑膠殼, 就裝好了.

軟件是人家寫好的APP, 下載安裝好, 自己導出APK, 以後就不需要再到 GOOGLE STORE 瞎搞, ANDROID 2.1 的手機可不是今天隨便能連網的骨董.

這樣基本就有了一個 [單純的示波器], 不需要校正, 它的時間軸參考價值很高, 所以看有沒有震盪很給力, 看精度就不勉強它了, 看直流電它也不再行, 外出辦公很合適, 電池驅動, 價格便宜, 小學生用的的示波器, 只看有沒有震盪, 可用.

示波器APP, 可試這個, Oscilloscope Pro, NFX Development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 ... oscpro&hl=zh_TW

導出備份APK的工具, 可能被下架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 ... export&hl=zh_TW

APP OSC

APP OSC

楼主:
耳機插頭是 TRRS 四段的, 通常手機買來附帶的耳機都有, 壞掉的耳機插頭可以用, 路邊賣電子零件的那些粗貨反而品質不良.

TRRS 耳機插頭是甚麼呢, 直徑3.5mm, 4個金屬接點的插頭

為甚麼要提 TRRS, 因為它不是普通的插頭, 你要讓手機知道你的 [單純示波器探棒] 已經插入, 必須要作一些設計, 讓手機的洞感受到探棒插它, 不然它沒反應, 不會是顯示波形, 因為耳機洞洞裏面有個偵測電路.

通常的手機的耳機孔設計, TRRS 四點的意思, Tip / Ring1 / Ring2 / Sleeve, 耳機對應的電路是 L-R-G-M,
TRRS
LRGM

L, 耳機左聲道
R, 耳機右聲道
G, 接地
M, 麥克風, 就是它偵測電壓, 探棒的訊號就交給它

有些品牌的手機故意對調 GM 的排列, 不過一般不影響, 但是只能用手機電池, 不要邊充電邊使用.
TRRS
LRMG

這個示波器的用途, 只會接 Ring2 / Sleeve 兩點, 並且要並聯一個大約 10K 的電阻, 這樣手機就知道了你的探棒已經插入.
至於為甚麼是10K電阻, 那要看不同品牌的手機廠的設計, 實際測試一下就知道, 太大不行, 會變成控制音量/選曲或者掛斷/接聽電話的功能.

TRRS

TRRS

楼主:
TRRS 或者 LRGM 的線路圖, 實際長這樣.

TRRS LRGM

TRRS LRGM

不過很快就會發現用起來有問題, 因為接觸到 XTAL 32768 後, 它會成為很大的負擔, 有可能讓 XTAL 停震, 所以不確定是不是可以測得準.
解決方法應該是參考 DMM 或者商品示波器的設計, 加一個電阻, 例如 1M, 插入在針到10K電阻那腳之間, 串聯形成分壓電阻, 如果測試訊號是5V, 那麼輸入到電話的訊號就是大約 0.05V, 形成 1:100 的探棒. 實際效果當時現場沒資源沒辦法實驗, 就沒有紀錄.

那先換個方式, 不測XTAL, 換成測 ARDUINO 的 UART 輸出, 那個是 5V 或者 3.3V 的訊號.
看起來固定時間間隔, 有訊號送出來, UART 的 TX 腳有電壓變化的現象.

osc probe UART

osc probe UART

楼主:
有同班同學問, 示波器, 這個到底怎樣看呢?

其實人的解讀能力很高的, 有時候蒙蔽一下自己就可以了, 遇到詐騙集團是人家矇你, 看這個 [單純的示波器] 要自己矇自己一下下, 不要看螢幕下半部.

橫向格子 37.4ms/Div, 黃色那些柱子, 間隔大約就是一格半, 很接近自己設計 UART 的輸出字符的間隔時間 50ms, 了解很接近就夠了, 現階段不需要太認真, 需要認真的時候自然會找到方向.

縱向的 1666mV/Div, 無視就可, 反正只要看有木有變化的訊號而已.

小學生開始會用 示波器, 這樣已經很專業了.

至於為何螢幕下半部那些黃色的不需要看, 或者為甚麼會那樣. 簡單的答案, 上半部是上流, 下半部是下流, 尤其是黃色的, 黃色又下流的, 不看也可, 以後自然會明白.

网友:
示波器量測晶振,正規的做法還要用到主動式探棒才有機會準和不影響被測物。用手機的麥克風輸入量測有點太強求了,晶振線路只要增加幾個pf就會影響頻率

网友:
这个声卡示波器杂波太多了吧,而且带宽也不够。俺觉得还是专业的比较靠谱,何况现在的手持低带宽的示波器也不贵。但还是赞一下楼大!另外,手机上还可以安装波形发生器,有个app蛮好的,任意波,音频输出再加适当的功率放大。

网友A:
請問這個程式或手機電路會過濾高頻雜訊嗎,一般數位音訊上限大概是20000HZ,不知超過的頻率能不能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個程式或手機電路會過濾高頻雜訊嗎,一般數位音訊上限大概是20000HZ,不知超過的頻率能不能顯示 ...

俺是小學生在研究大學題目, 沒工具沒知識, 只知道有震沒震就達成目標了, 其他無法驗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個程式或手機電路會過濾高頻雜訊嗎,一般數位音訊上限大概是20000HZ,不知超過的頻率能不能顯示 ...

一般取樣率ˋ48kHZ 會LPF 所以慮光光 至於怎麼慮要看IC規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