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手冊] 想了很久的cb400-吉村紅頭化油器-終於買到手了

楼主(2022-07-07):
剛好有車友把車交給兒子騎,怕兒子騎太快
就把原廠化油器裝回去,然後整組俗俗便宜讓出.
據說全台有上這組的不超過十台車.
所以只要有誰賣出,馬上就知道是誰的.

cb400改四棵獨立空慮後必裝的隔板, cdi 需掛在上面.
四棵可沖洗的高流量空慮與快速油門全都附送

這個也是面交時順便送我的.

非常特殊的閥門結構
整組實動車拆下,全都調校完成,直上不需再調整

网友A:
好東西阿,只是好奇老的化油器都沒有遇到因為磨耗而產生像怠速不是很穩跟自動阻風門效果不佳的情況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東西阿,只是好奇老的化油器都沒有遇到因為磨耗而產生像怠速不是很穩跟自動阻風門效果不佳的情況嗎? ...

當初車主是買全新的,這種車都是假日久久騎一次,所以只要不是出租車
全台每台cb400里程數都不超過五萬,我當年買時快二萬,騎了十年後
現在也才剛破三萬公里.加上這種高性能化油器是沒人會當日常交通車用的.
所以這種紅頭四連化油器不需去考慮磨損的問題,根本沒有機會磨損.
但如果是像國產野狼這種單紅頭中古的要買就真的要仔細檢查了.

网友:
原來如此,高度不同所以產生了認知上的盲區了哈哈感謝您的解說

楼主:
目前只是先買來當備品,還沒打算裝上車
網上有裝上的影片,怠速時聲音很特殊
只是一樣是fcr33,怎麼網上流傳,很多都不是紅頭的?

楼主:
今天有空就打開底蓋看一下狀況
幸好狀況還不錯,不是那種油放到乾掉的藍黃膠泥
車主當初取下後有把油全抽掉
所以裡面只有正常騎時會有的一些細粉
用手摸就會掉,不是那種要用藥水才洗的掉的油膠
主油嘴14是122   ,23是125
比原廠的103-105 大了很多
所以吃油一定會凶很多.
看了一下油嘴全都很乾淨,就不拆下來洗了.
把底蓋那些粉刷掉就裝回去..

网友B:
poppoppop大大
你想了那麼久的紅頭化油器,打算什麼時候裝上阿,
不會讓我們從黑頭等到白頭了吧
那個影片的不是紅頭,會不會紅頭都有磨損,乾脆就把表面那一層給去除了??

就等你貼換之前和換之後的引擎聲了

怠速時聲音很特殊?? 有什麼特殊嗎??  我對機車不是很懂  ^^a
PS : 大大你換這個化油器要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ppoppop大大
你想了那麼久的紅頭化油器,打算什麼時候裝上阿,
不會讓我們從黑頭等到白頭了吧

我本來就打算做備品用而己
車上這個原廠的目前很順,所以實在不想拆它.
照我騎的方式,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換上去..

打算等車上這個出狀況非拆不可時才會順道換上去啊
我是能不拆就盡量不拆的保守派
紅頭的是日本吉村對應特定車種出的,是有包含我貼的那些套件一併出售
一般版是日本京賓公司對外出售的版本,所以沒有紅頭
現在看到的都已是中國製的,日製的好像停產了.

楼主:
目前最好的方案就是另外買一台同顏色然後無牌的
這樣那台就能大改特改了,可以改成現在流行的咖啡風
然後一樣都是cb400,原廠那台就變成驗車專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本來就打算做備品用而己
車上這個原廠的目前很順,所以實在不想拆它.
照我騎的方式,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換 ...

大大
因為你貼這個高檔的化油器,我才以為你是買來要改裝的阿~~~
原來有不同的版本,紅頭版....有沒有出現在流行的黑化版   吉村黑頭化油器

第一個 Super VTEC的影片是你拍的影片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最好的方案就是另外買一台同顏色然後無牌的
這樣那台就能大改特改了,可以改成現在流行的咖啡風
然後一 ...

哈  兩台 CB400 除了要很有愛以外,口袋也要有一點深度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有空就打開底蓋看一下狀況
幸好狀況還不錯,不是那種油放到乾掉的藍黃膠泥
車主當初取下後有把油全抽掉 ...

哇哩  也太乾淨了

大大
主油嘴14是122   ,23是125
這幾個數字是代表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
因為你貼這個高檔的化油器,我才以為你是買來要改裝的阿~~~
原來有不同的版本,紅頭版....有沒有出現 ...

這種fcr有出幾種不同的版本,有賽道專用跟一般改裝用,都有一些差異
其實我是覺得黑金版跟紅頭就只是電鈹處理不同而己
其他的全都一樣,也沒有公佈差異在何處
至於紅頭跟一般版差別在吉村有作些小調整
而一般版又有分純日製跟中國產的差別
紅頭就一定是純日製沒有中國產的.
我這台上面的獨特vtec就只有我這一台才有,別台車都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哩  也太乾淨了

大大

油嘴越大噴出的油就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  兩台 CB400 除了要很有愛以外,口袋也要有一點深度阿~~

無牌的運氣好不用四萬就能找到,其實不需要多少錢,主要是停車問題一般人比較難解決.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種fcr有出幾種不同的版本,有賽道專用跟一般改裝用,都有一些差異
其實我是覺得黑金版跟紅頭就只是電鈹處 ...

真假的  你這台有 Super VTEC 是唯一 ???
所以其他的 CB400只有 VTEC 而沒有 Super VTEC 這樣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無牌的運氣好不用四萬就能找到,其實不需要多少錢,主要是停車問題一般人比較難解決. ...

停車問題是指家裡沒有空間可放重機嗎??
這種重機放外面可能馬上就會被送去凱汰了

這重機在台灣凱汰會敢買嗎?  畢竟不是大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假的  你這台有 Super VTEC 是唯一 ???
所以其他的 CB400只有 VTEC 而沒有 Super VTEC 這樣嗎??

當然,這是我自己研發改裝的,純自用從來就沒有公佈與教人如何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車問題是指家裡沒有空間可放重機嗎??
這種重機放外面可能馬上就會被送去凱汰了

重機停車的要求比汽車更高,要隔離與不讓人看到,不像汽車路邊找停車位能停就行.
不然怎麼會很多人興沖沖買重機,但都玩沒二年就一直換車,因為不換車就沒地方停

网友B:
引用 楼主:
當然,這是我自己研發改裝的,純自用從來就沒有公佈與教人如何改

poppoppop大大
你也太不可思議了吧
連原廠的VTEC,都可以改成你自己的 Super VTEC

好奇的是只改機構,就能改成隨時可開和可關 VTEC嗎??
還是有加上電控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ppoppop大大
你也太不可思議了吧
連原廠的VTEC,都可以改成你自己的 Super VTEC

就只是加個感應器在油門握把那裡,感應接點相接的時間差作動作而己
只是一般玩車的大多只專一樣,不像我是萬事通,什麼都懂.
把這棵紅頭化油器放在房間當模型供著也是不錯的擺設品
想看就望過去看一眼.

网友B:
那 請問一下萬事通 CB400的  VTEC是用類似電磁閥的裝置去切換 VTEC的動作嗎??

你哪紅頭化油器放在房間,看起來像是移動的城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 請問一下萬事通 CB400的  VTEC是用類似電磁閥的裝置去切換 VTEC的動作嗎??

你哪紅頭化油器放在房間,看 ...

就是一個像繼電器的東西而己,看這個影片更清楚
這整個東西全都是我自己獨立做出來的,沒有範例可參考更不會有教學
就自己動頭腦去慢慢改出來.

网友B:
但轉速又必須很高才能保持扭力,只是原廠會一直開VTEC,
這樣在上坡轉彎時非常危險

原廠的難道不能在高轉速上坡轉彎時,放掉油門而退掉 VTEC嗎??
還是說原廠的設計,會慢半拍,早就過彎了,VTEC來不急退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轉速又必須很高才能保持扭力,只是原廠會一直開VTEC,
這樣在上坡轉彎時非常危險

當然不行,20年前的設計都是純機械的,不會有程式化的自動判斷.
但這也是這台車最大的好處,什麼都是純機械控制,出問題的機率最低.
網上看了不少新的噴射重機,故意改回化油系統,就是為了裝上吉村化油器
很多比賽下場的車子也都這樣改,不需加nos跟機械增壓就有最大的效果,花的錢也最少
本田用紅頭下場比賽早超過三十年,超成熟的系統.
這個比使用原本的噴射系統來改簡單又暴力,安全又可靠,且立即能見到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一個像繼電器的東西而己,看這個影片更清楚
這整個東西全都是我自己 ...

哇塞 萬事通怎麼這麼強阿~~~
看的我都起雞皮疙瘩,開始熱血起來了,
但礙於知識不足,還要多看幾遍影片,和補充姿識才能理解奧妙了
已經看了不下10遍了....

原廠也是用電磁閥來切換VTEC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塞 萬事通怎麼這麼強阿~~~
看的我都起雞皮疙瘩,開始熱血起來了,
但礙於知識不足,還要多看幾遍影片,和補 ...

原廠就是cdi抓轉速值,到6300轉就送電過去vtec電磁閥打開.我做的事就是把這段給截胡下來.

楼主:
將底蓋清潔後裝回去
並做一下加速泵噴射測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廠就是cdi抓轉速值,到6300轉就送電過去vtec電磁閥打開.我做的事就是把這段給截胡下來. ...

人家原廠的VTEC設計,原意是用來引擎低轉速省油用的,
大大你到是反著來應用,慢速時隨時想Turbo就開VTEC,
想關就關,而在爬坡高轉速時又可以關閉VTEC,好像是利用引擎減速一樣
想想就覺得神奇,看來CB400真的是全身被你摸透透了XD

所以你是用Arduino取得cdi的轉速資料,然後用你自己想出的程式,
輸出信號控制繼電器,繼電器再去接VTEC的電磁閥

真的是唯一阿  Super VTEC 讚  ^^b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將底蓋清潔後裝回去
並做一下加速泵噴射測試

poppoppop大大

加速泵的輸出油管在化油器進氣端不是有兩個分接岐管,兩個分接岐管各接到兩個化油器,
所以油不是從這進去的嗎  來瞎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家原廠的VTEC設計,原意是用來引擎低轉速省油用的,
大大你到是反著來應用,慢速時隨時想Turbo就開VTEC,

原理就是這樣而己,只是Arduino有時會有訊號雜訊問題出現,找不到原因的問題,就是有時某一時段會亂跳,不是很可靠,還是我最原始純磁控的方式最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ppoppop大大

加速泵的輸出油管在化油器進氣端不是有兩個分接岐管,兩個分接岐管各接到兩個化油器,

那個加速泵是有一根推桿去推,但就只有一個化油器有被推到,其他三個根本沒有,通道也沒有相通,相通的是進油管,所以可能是其一化油器被推產生壓力,然後從進油管把壓力分到其他三個.

网友:
哇塞,把這化油器擦得亮亮的紅漆也塗新塗亮就跟藝術品一樣了(真想騎騎看CB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