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購物看到Panasonic EVOLTA 鈦元素鹼性電池

楼主(2022-07-08):
真的假的?看看下圖右下角"最佳使用年限10年"。
惡名昭彰的鹼性電池漏液,Panasonic 終於看不下去要出手改善了嗎?就買一排回來試試好了,還是會漏液的話就拍照片公開。

這種什麼添加鈦元素的鹼性電池今天只有看到4號AAA,3號AA的可能被人買光了。我家用4號電池的東西好像只有遙控器,冷氣、電視、MOD都是用4號,想一想遙控器用鹼性電池好像不太適合,我看再買一排碳鋅電池好了,不過有牌子的只有看到GP。

有會員買過Panasonic EVOLTA電池也漏液的嗎?

网友A:
小弟用掉三排了(自用跟公司),
AA/AAA都有,
還沒遇到爆漿的,
裝在各式無線鍵盤滑鼠裏一年多都沒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弟用掉三排了(自用跟公司),
AA/AAA都有,
還沒遇到爆漿的,

這個數據滿值得參考的.很多宣稱不漏的,最後來是漏了.
搞得自己神經兮兮,沒事都打開來檢查.

网友C:
幾天前才被抱怨遙控器好像沒電,打開一看是鹼性電池漏液。

看來EVOLTA可以加入購物清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個數據滿值得參考的.很多宣稱不漏的,最後來是漏了.
搞得自己神經兮兮,沒事都打開來檢查. ...

不會啊,
黑金配色的都漏出口碑了,
前年看到羅技M235賣299就順了一顆,
打開一看黑金OEM,
二話不說直接丟桶桶,
換了Panasonic EVOLTA用到現在都沒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幾天前才被抱怨遙控器好像沒電,打開一看是鹼性電池漏液。

看來EVOLTA可以加入購物清單。 ...

東芝的鹹性也可以用,
家裏電子鎖上面有廠商指定貼紙,
就指名東芝鹹性,
可能是不想得罪黑金色吧.

网友:
我買過到現在都還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東芝的鹹性也可以用,
家裏電子鎖上面有廠商指定貼紙,
就指名東芝鹹性,

電商查了一下,TOSHIBA基本款的鹼性電池,都標榜抗漏液~

我是相信TOSHIBA的品質,但不知道真的是否不會漏液?

Screenshot at 2022-07-15 13:46:15.png

補充內容 (2022-7-19 01:10 PM):
會這麼說是因為漏液遙控器就是TOSHIBA電視提供的鹼性電池,雖不是自家的...但是一朝被蛇咬

网友:
我也被電池漏液困擾過,自己用的還知道檢查,老人家用的就都到漏液才知道,後來靈機一動,不管那種需要電池的遙控器和鍵盤,唯獨滑鼠沒辦法,通通外接三號電池盒,接在外面漏液也不會影響線路板,就是不好看了些。

网友:
臨時/應急/內建的,只要有電捨麼電池能用都好。
常用最基本  鋰/鎳氫可重複充電電池最省容量大與大輸出。

网友D:
請問充電電池,比較不會漏液嗎?
我的雷射測距儀,剛買時,用一段時間,原配的電池漏液,鐵片都斷了。
後來只用充電電池。

网友:
不知道是否用太久了、或是長期低電壓保存,同一批購入的有四顆正極明顯有漏液。

前幾天充電後右邊正極有電解液滲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充電電池,比較不會漏液嗎?
我的雷射測距儀,剛買時,用一段時間,原配的電池漏液,鐵片都斷了。
後來 ...

這還用問,你的經驗法則
你的充電電鑽,隨時間使用頻率,越充越不飽,轉沒幾下就沒力,真的在使用效率下會更新新電池,而不會讓它流芶變骨董。

全年無休,24小時監控不論風吹/日曬/雨淋/潮濕/乾燥/高熱/低寒/晝夜.......你希望用鋰電池還是普通電池(官方是希望容量穩定性越高越好)
鋰電上蛋中,準備獵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充電電池,比較不會漏液嗎?
我的雷射測距儀,剛買時,用一段時間,原配的電池漏液,鐵片都斷了。
後來 ...

這還用問,你的經驗法則
你的充電電鑽,隨時間使用頻率,越充越不飽,轉沒幾下就沒力,真的在使用效率下,自會更新新電池,而不會讓它流芶變骨董。

全年無休,24小時監控不論風吹/日曬/雨淋/潮濕/乾燥/高熱/低寒/晝夜.......你希望用鋰電池還是普通電池(官方是希望容量穩定性越高越好)
鋰電上蛋中,準備獵殺..........

補一張影片截圖後,山羌紅外線路過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會啊,
黑金配色的都漏出口碑了,
前年看到羅技M235賣299就順了一顆,

怎麼改善也就是稍為一點降低機率而已.

楼主(2023-06-06):
1樓的GP超覇電池至今沒有漏液,但是它自放電若跟國際牌比是很嚴重。

网友:
我買過 用到沒電也沒發漏液

网友E:
這顆效期到 2031 還是漏液了,我多年用 EVOLTA 的經驗統計下來漏液比例還是比較低的約在 2%,且腐蝕性不強電池彈簧與電池倉還算好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顆效期到 2031 還是漏液了,我多年用 EVOLTA 的經驗統計下來漏液比例還是比較低的約在 2%,且腐蝕性不強 ...

回味小時候的仙鹿牌電池︰
https://bbs.pigoo.com/thread-24645-1-1.html

放在電表內幾十年忘了拿出來都沒有漏液,是以前的電池技術比較好呢?還是現在電池技術比較差?

又找到一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967-1-1.html

就如裡面說的,National 電池應該老一輩的人才見過吧!MADE IN JAPAN 名不虛傳。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味小時候的仙鹿牌電池︰
https://bbs.pigoo.com/thread-24645-1-1.html

國際/松下以前有幾個品牌在用,將產品與市場劃分區隔,內行的就比較能買到好產品。

National “國際”以前是日本國內內銷品電器商品,品質最好但有時受限於市電電壓等規格不見得合用,台灣松下以前跟松下幸之助關係很好所以在台灣生產的電器也用 National 牌。

PANASONIC “國際”以前是外銷品的專用品牌,十幾年前將許多自家品牌整合為一,包含家電與專業機市場。

Matsushita “松下”是電子零組件的品牌,也是日本人對松下企業的標準稱呼,有些人與三菱 Mitsubishi 搞混甚至連商標 Mark 都有點雷同。
以前的錄影帶格式大小片之爭那個年代,許多 SONY Bata 的機器還是松下幫忙代工的。

JVC 策略聯盟與新產品實驗品牌,其同時期產品可能比 National 製品規格上要漂亮一點,但耐用度可能就差那麼一點。

Sanyo 被松下併購了,我們最常見的就是 eneloop 充電電池併購後此名稱繼續使用,但又多出了黑色包裝 PRO 版。

松下的電池因銷售量太大所以有好幾個廠在生產,我曾問過在日商松下貿易公司上班的朋友要怎麼分辯是哪個廠的製品。
他說從電池外觀無法分辨只能從進口報單來追查,所以市售松下電池也有好壞運之差別,還好對一般消費者的保障還是有的。
電池漏液就直接與公司聯絡,會賠您新電器並補上新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國際/松下以前有幾個品牌在用,將產品與市場劃分區隔,內行的就比較能買到好產品。

National “國際”以 ...

大大漏列了一個有關係有又沒關係SANLUX.

楼主:
大家要不要猜猜看是那位會員傳給我的?

我真的不知道仙鹿牌電池還有在賣,而且這裡我還算常會經過,居然不知道還有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