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ECO TL43K1TRE 液晶電視背光不良維修實例

楼主(2022-07-08):
TECO TL43K1TRE 液晶電視背光不良維修實例

1.型號~TECO TL43K1TRE

2.故障情形~開機畫面出現約1秒鐘,背光就熄滅一片黑,用手電筒照射面板是有影像的,聲音也是正常輸出

3.內部照

4.電源/主板/LED背光驅動三合一板

5.T-CON

6.面板型號

7.先用LED測試儀外部測試是可以點亮背光

8.分解面板模組,拆下前殼外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以吸盤吸取液晶玻璃面板,放在安全的地方靠著

9.LED測試儀逐一檢測每一燈條LED都會亮,全部一起點也都會亮
架構為全機36顆LED,分為4支燈條/每支燈條有9顆LED,36顆串連為1迴路,單顆燈珠電壓:3V

10.準備一組新燈條代換(鋁板燈條散熱性較好)

11.新燈條代換完成點燈測試OK

12.組裝完修測試畫面

网友:
看不懂壞在那裡?

楼主:
舊燈珠老化總迴路電流升高,超過主板設定保護上限所以就跳脫了,這款燈條壽命就已經設定好為5~6年,
就算把主板保護設定調高還是會燒其它單顆的(串聯電路就不會亮了),有修過同型機不亮故障。

网友:
修理過自己組裝的led燈泡,led單顆測試都會亮
但是接上恆流驅動板有時可以點亮,沒多久就熄滅
換了新的驅動板還是一樣狀況,肯定就是燈板的問題
換一塊新燈板就行了。呵呵!我只會換板…舊的燈板
led全拆換新,好加在只有12顆。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