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加壓馬達壓力開關維修

楼主(2022-07-09):
鄰居的加壓馬達打不停,壓力開關損壞,水電連工帶料800元
壓力開關200~300,淨賺500~600元,工時10分鐘好賺
損壞的壓力開關是連動片斷裂
早期電木電路板低密度材質不佳易壞(奸商搞得故障點)
找片廢棄玻纖板手工打造一片替代(綠色),接點整理一下
應該可以比買新的電木材質的還耐用

网友A:
這東西一般就壞電木片嗎?我家的抽水機(南部這邊都用有壓力桶的當抽水機)壓力開關不知壞多久了.都是用定時器.計算用水量每天固定打多少時間.看來可以拆起來看看.就是不知1.6mm的玻纖電木板會不會太薄

网友B:
廢棄的pcb板也可以用(FR4材質)一定比新的還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東西一般就壞電木片嗎?我家的抽水機(南部這邊都用有壓力桶的當抽水機)壓力開關不知壞多久了.都是用定時器 ...

定時器無法控制壓力,容易爆管漏水
不知道是否就壞這電木片,你可以拆開檢查看看,也有可能接點燒壞了
FR4材質1.6比電木2.0強多了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廢棄的pcb板也可以用(FR4材質)一定比新的還耐用

就是用廢棄的玻纖pcb很堅固
原來的雖然是厚2.0但是感覺密度很低很脆弱
整顆很結實用料不差,卻在動作頻繁的地方偷料其心可議
不知其他牌子是否也是如此的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時器無法控制壓力,容易爆管漏水
不知道是否就壞這電木片,你可以拆開檢查看看,也有可能接點燒壞了
FR ...

感謝.有空拆起來看看.說起來這台也用很久了.20年有了吧.一次停水空轉一整天.然後運轉就吱吱叫了.壓力開關也不知道正不正常.爆管好幾次.後來因為運轉時聲音怪異.時轉時停.不是連續運轉聲.跑起來非常吵人..乾脆就加上定時器.這樣運轉時.怪異的運轉聲音是停了.就是手動補水經常忘記去關.然後就爆管了.去年還是前年故障.本來買了新品待換.後來查出電容爆了.180元買個新的換上就繼續用了.新機就當備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用廢棄的玻纖pcb很堅固
原來的雖然是厚2.0但是感覺密度很低很脆弱
整顆很結實用料不差,卻在動作頻繁 ...

pcb板由於有電器特性的考量,一般是使用高密度,
原來的只有一般絕緣用途,所以密度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有空拆起來看看.說起來這台也用很久了.20年有了吧.一次停水空轉一整天.然後運轉就吱吱叫了.壓力開關 ...

會吱吱叫應該是馬達軸承的問題,無關壓力開關
換軸承幾拾塊就可以解決

故障問題明確都是可以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板由於有電器特性的考量,一般是使用高密度,
原來的只有一般絕緣用途,所以密度低 ...

連動片要承受彈簧反覆頻繁的拉力也是不能太弱
會斷裂顯然材質是無法承受
我猜壓力開關無法動作可能都是壞在這裡

网友:
感謝您的資訊哦

网友:
用玻纖板上去可以用到這組壞掉都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