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請問微波爐轉盤馬達 TYJ50-8,何處可以買到?

楼主(2022-07-09):
微波爐轉盤馬達故障,無法均勻加熱, 型號:TYJ50-8(如下圖),由於在網拍中一直未能找到,請問各位先進們,何處可以購買?

補充內容 (2022-7-14 11:03 AM):
已順利更換完成

网友A:
這個的正式名稱叫 :  同步馬達

網拍中用這個名字就能找到   建議你用 [微波爐同步馬達]去找  剛才在露天是可以看到
網拍中同步馬達不少是 電風扇的擺頭用

電風扇的擺頭用 是  3r/min  3轉/每分鐘  或寫成 3 RPM,
你這個是 6r/min  轉慢會怎樣   我不知道...

另外網拍中 常常出現 中國大陸規格 AC 220 不適用
請認明台灣規格AC 110 120   不要買錯

還有注意  軸形尺寸問題

補充內容 (2022-7-10 08:50 AM):
也有電風扇的擺頭用同步馬達是 6r/min

网友:
要不要試試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6837&highlight=%E5%90%8C%E6%AD%A5%E9%A6%AC%E9%81%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的正式名稱叫 :  同步馬達

網拍中用這個名字就能找到   建議你用 [微波爐同步馬達]去找  剛才在露天是 ...

謝謝SIMON1016大

網拍中就是大部分電扇使用,不然就是220V,即便是二手同規格也不多;因微波爐使用,大部分是以PIN腳接線,若以電扇用的馬達,又需剪線,所以才上論壇請各先進們幫忙

原使用的同步馬達經量測阻值約550K,直接通電110V,完全不會動,才判斷為故障

网友B:
是什麼品牌的微波爐?
問問原廠是否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麼品牌的微波爐?
問問原廠是否有賣?

謝謝sandy319

小弟會在上班日再問PANASONIC服務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andy319

小弟會在上班日再問PANASONIC服務中心

PANASONIC服務中心
零件有對外販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SIMON1016大

網拍中就是大部分電扇使用,不然就是220V,即便是二手同規格也不多;因微波爐使用,大部分 ...

https://shopee.tw/%E5%BE%AE%E6%B ... .17909576.666174835

軸型 及尺寸  需要自行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shopee.tw/%E5%BE%AE%E6%B3%A2%E7%88%90-%E5%90%8C%E6%AD%A5%E9%A6%AC%E9%81%94-%28MA%29%E9%95% ...

在SIMON1016大,提供了搜尋關鍵字後,小弟也有找到這個賣家,依其他買家的評價內容,是要再自行加工一下,若PANASNONIC服務中心沒料或價格差太多,小弟就會到此購買試試,謝謝

网友:
請您注意輸出軸的位置、長度、轉盤鎖固方式

這3點關係到新品能否裝上,小弟踢過鐵板,輸出軸太長,還好是塑膠的切掉就好

网友:
這東西要壞不壞時,
時而正轉,
時而反轉,
拆開看有時侯是塑膠齒輪崩了,
軸心大部分就D型軸跟圓軸有開插銷孔兩種,
微波爐大多都D型軸,
只是要量一下軸心尺寸.

网友:
https://biggo.com.tw/s/%E5%BE%AE%E6%B3%A2%E7%88%90+%E8%BD%89%E7%9B%A4%E9%A6%AC%E9%81%94/?gclid=Cj0KCQjwlK-WBhDjARIsAO2sErR2uIZUF3X4tsWQa7JDV6iB0qc2PFz2c5mAKysn5IAeOc9Qv_MsbFUaAmdSEALw_wcB

网友:
國際牌服務站應該也有賣!

楼主:
多謝各先進的建議及提醒,小弟因懶而選擇買原廠服務中心的零件,價格250-300元(視機種),比網拍價格(約180元,但要稍為加工)多一些,只要順利更換且可快樂微波食物就值了,新零件外觀及量測結果供參酌如后:

圖一:

圖二:

圖三:原故障零件約550K

圖四:原故障零件無電流瓦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