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室內機 風扇馬達 接線求助

楼主(2022-07-10):
各位先進 好

家中的禾聯分離式冷氣約20年前
近日發生出風口風量很小(已確認不是卡灰塵)
昨日簡易拆機確認

馬達共有5條線
其中三條線一組 (接主版的 H、M、L)
另兩條線一組    (機板上寫FAN。估計應該是接啟動電容與共地)

狀況敘述
冷氣會冷、冷氣口有出風,但風量小(像弱風,無法改變成強風)
切換風速時、機板上的繼電器有動作聲音、但馬達轉速無改變
所以這樣是馬達壞?  還是主機板壞?

可以接受硬改成僅剩強風
是否將M及L的線拔除、將H接三孔中有電源的那一孔就行?
(非本科系,僅是有些概念,請先進指導)

以上

註: 下面圖片好像無法刪除

网友:
無法刪圖的問題要等新版再看是否有解方?目前請通知我刪除即可。

网友A:
建議先量測啟動電容的電容值是否低於額定值,再往馬達阻值方向查,最後再查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先量測啟動電容的電容值是否低於額定值,再往馬達阻值方向查,最後再查電路。 ...

謝謝指導
直覺想法:只要能起動、應該啟動電容有問題的機會不大,而造成無法變速,不知是否有誤?

馬達阻值:網路找了些資料看,應該會有三個阻值,找時間量量看
不過根據線路圖,L檔:因該經過三個線圈,M檔:經過兩個線圈,H檔:經過一個ˋ線圈
如果短路一個線圈,應該只有M檔或H檔
如果短路兩個線圈,應該只剩H檔
不知這樣的邏輯推論是否正確?

感謝先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
直覺想法:只要能起動、應該啟動電容有問題的機會不大,而造成無法變速,不知是否有誤?

電容容值不足會降低風速~

風輪上的灰塵太多也會降低風速~

請勿短接任何線圈~

可以將馬達上的強風線分出三條接在主板上的 低 中 高三檔~

网友:
先換公版機版下去測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
直覺想法:只要能起動、應該啟動電容有問題的機會不大,而造成無法變速,不知是否有誤?

啟動電容的作用不只啟動,也間接推動馬達轉速。假設額定電容值是1.5uf,實測卻只有0.8uf。那麼會造成馬達轉速慢。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指導
先去買電容來換換看
下週六再告知結果

謝謝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容值不足會降低風速~

風輪上的灰塵太多也會降低風速~

今日專程跑回老家修冷氣風扇的馬達

依痞友的建議,有換新電容(舊電容拆下來量沒壞)
原本規格1uF
換新品 1uF 沒改善
換新品 1.2uF 也沒變化

依fireway大的建議
馬達上的強風線分出三條接在主板上的 低 中 高三檔~
轉速依然沒變化

真的是馬達壞了嗎?
有無痞友再建議的?

下圖是電路板的正反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日專程跑回老家修冷氣風扇的馬達

依痞友的建議,有換新電容(舊電容拆下來量沒壞)

如果能買得到一模一樣的馬達~
那就換吧~
不然只能加滅吹~

网友:
按照上頭提示 : 判斷是風速切換"繼電器"內部接點不良

网友C:
RY2繼電器內部接點不良,小心觸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RY2繼電器內部接點不良,小心觸電

感謝回覆
三個檔位都是試過
繼電器會動做,有電壓輸出
所以可以確定繼電器應該沒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三個檔位都是試過
繼電器會動做,有電壓輸出

您這個風扇繼電器是特規的,請您先確定檢查方法沒錯,看起來是用2顆繼電器的組合來作3段輸出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日專程跑回老家修冷氣風扇的馬達

依痞友的建議,有換新電容(舊電容拆下來量沒壞)

冷氣風扇的啟動電容不太可能只有 1 UF,您會不會是量到穩壓電容

請您檢查馬達四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這個風扇繼電器是特規的,請您先確定檢查方法沒錯,看起來是用2顆繼電器的組合來作3段輸出控制 ...

是的沒錯
的確是以兩階繼電器來達成三段控制
有確認、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冷氣風扇的啟動電容不太可能只有 1 UF,您會不會是量到穩壓電容

請您檢查馬達四周 ...

馬達四週沒有繼電器
馬達共有5條線
其中三條接 high  mid  low
另兩條接到1UF電容的兩端

謝謝您的回覆

网友:
换个启动电容

楼主:
感謝

已換過
確定無效

网友:
我家一台30年冷氣跟你一樣,會冷小風量,
開幾分鐘後就會偵測自動關機,
本來想扔了,太重一個人搬不了,
試了好幾次拍打機身,有時候會突然大風量,
幾分鐘後又轉小,後來索性拆開,露出機板,
大概看了,因為外行沒頭緒,又裝回去,
這樣拆裝好幾次,有時候又好了,隔幾分鐘又不行了,

想到以前收音機焊點搖晃,接觸不良,有雜音,重焊就恢復正常,
試試看,
最後一次拿手機拍攝線路,怕裝不回去,把接頭都挑開,
板子拿出來,焊點一個一個搖,
最後找到脫焊接點,有接線的全部都重焊一次,
裝回去,開機,果然活過來了,一切都正常,
參考,

网友E:
電路測試都沒問題,那馬達機械阻力(軸承)有查過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路測試都沒問題,那馬達機械阻力(軸承)有查過嗎?

有,有確認過
手撥滑動順暢
軸承我很熟
非常確定沒問題

謝謝回覆

网友F:
依所述
有90%是室內機風扇馬達壞了
建議先找禾聯維修站先以室內機型號去找馬達料件或代替的也可以,就怕已是孤品無料件了
沒記錯的話一般分離式冷氣室內機風扇馬達是防潑水密閉式的所以要拆開有點難更不用說修了
且單要拆下室內機風扇馬達也不易歐因為幾乎是生產組裝時勘在內的不好拆
分離式冷氣室內機風扇馬達要外面找也不易因為各家用的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依所述
有90%是室內機風扇馬達壞了
建議先找禾聯維修站先以室內機型號去找馬達料件或代替的也可以,就怕已 ...

感謝回覆
最怕的就是馬達壞掉這狀況

但不解的是
三段變速的馬達
應該有四個線圈
請問線圈要如何損壞
才能僅剩一速
是否有機電專家能說明說明

网友G:
最簡單測試馬達好壞的方法
經過功率表的插座 單獨送電測試馬達功率

馬達5條線 三條 H M L
另2條街電容  有一條只接電容而已 還一條共接電源的

電源2條線 一條接 共接電容的  另一條去接 H M L (H M L 一次只接1條)  就能看出馬達是不是壞掉
H M L 功率一樣就是壞了 不一樣那轉速一定不同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最怕的就是馬達壞掉這狀況

bluedinc大大

不知可否參考這裡
https://kknews.cc/news/aa3kpaj.html
https://kknews.cc/news/r9bxvqn.html

看起來快,中,慢 三組的線圈阻值可以先量一下,
快阻值最小,慢阻值最大
如果阻值都大小不一正確,
那就是馬達已經不管那這調值,只能慢轉,
我大概會猜馬達故障了  ^^a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最怕的就是馬達壞掉這狀況

主運轉線圈有短路部分就會這樣,
H 點就是直接(220V)最高電壓接主運轉線圈
M是加一段電感繞組降壓成中間電壓到主運轉線圈
L是加2段電感繞組降成最低電壓到主運轉線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簡單測試馬達好壞的方法
經過功率表的插座 單獨送電測試馬達功率

應該是馬達壞了沒錯

目前僅一個檔會轉,但無法確定是M 或 L檔

非專業人員,所以無功率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bluedinc大大

不知可否參考這裡

類似的網頁有看過
暫時還是無法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運轉線圈有短路部分就會這樣,
H 點就是直接(220V)最高電壓接主運轉線圈
M是加一段電感繞組降壓成中 ...

這是網路找的圖片
我的風扇應該只剩圖片中的 2 或 3 檔了
小弟不才
知識裡只有斷路或短路
如果是線圈斷路的話,好像應該都不會轉
如果是短路,如何只剩2 或 3 的其中一個檔?
不懂

如圖,線圈如何損壞
才能只剩一個檔(M 或 L檔)

网友H:
可以參考如下,馬達的運作原理,應該是同步馬達
https://www.ksmotor.tw/blog/what_are_the_types_of_ac_motors

馬達運作的轉速不只是線圈決定,定子的磁力也是要素,
馬達用久了,定子的磁力也會減弱,即使減少電阻,加大電流,慈力不足也無法加快速度

補充內容 (2022-8-3 05:19 PM):
我寫錯了  是轉子的磁力才對  ^^a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參考如下,馬達的運作原理,應該是同步馬達
https://www.ksmotor.tw/blog/what_are_the_types_of_ac_moto ...

謝謝您

有點深
不是看得很懂
我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網路找的圖片
我的風扇應該只剩圖片中的 2 或 3 檔了

3 檔是高速
2 檔是中速
1檔是低速
當任一點斷線結果就是電容無作用或主線圈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