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空壓機打氣只能打到2KG壓力就上不去

楼主(2022-07-10):
空壓機打氣只能打到2KG壓力就上不去

主角就這台

拆缸頭

缸頭

出氣閥片應該是在這3小洞內吧!!
這個缸頭是不是還可以分解~有版友有經驗嗎?

目前機器打氣打到2KG前多正常20秒內就可以到達~但2KG後氣壓就在也上不去了
個人認為是缸頭出氣閥片有問題~但是沒拆過~先請教板上有人有修過嗎?

這個地方會出氣~但應該是正常的吧!

网友A:
應該有人動過有墊片(完整),就不用上墊片膠(沒有墊片代墊片用)。

先確認壓力表是否失能,壓力過低除逆止彈片(閥)受損,或是氣筒其他有洩漏點,嚴重汽缸看(圖三右)是否有間隙(須拆馬達轉子轉動或觸送電移動),或拆如圖二黑色缸體檢查,看是否有汽缸環(有/無),如磨損嚴重汽缸頭整顆換掉(需相容螺絲位點與對馬達驅動軸),汽缸頭還算好買。

最後一張是潤滑機構加油孔蓋(兼透氣孔/非排氣孔)

网友:
請問有漏水過嗎?

楼主:
儲氣桶有洩水~

网友B:
看到這篇恐怖雷沙就想到幾年前我家附近有開一家很大賣工具的店,好像叫日本職人什麼的,會知道這家店也是一位會員告訴我的,有一天跟烏骨雞學姐在散步的時候剛好走到附近,於是我們就走進去看看什麼叫日本職人?我看到裡面擺一台無油的恐怖雷沙很有興趣,烏骨雞學姐看我的眼光一直停留在那台上就直接把我拉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有人動過有墊片(完整),就不用上墊片膠(沒有墊片代墊片用)。

先確認壓力表是否失能,壓力過低除逆止彈 ...

那是加油孔的透氣孔沒錯~不過就是有一些氣出來~是有懷疑汽缸漏氣~不過倒油下去測試倒是還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加油孔的透氣孔沒錯~不過就是有一些氣出來~是有懷疑汽缸漏氣~不過倒油下去測試倒是還好 ...

打到2KG上不去.......是指甚麼?
如打到2公斤馬達停機與壓縮(正常),還是打到2公斤持續運轉(汽缸磨損與漏氣機率很大)..........?看壓力開關與壓力表是否異常或需調整。

另外壓縮缸與儲氣筒間還有外加的逆止閥有纏繞冷卻鰭片哪一根,另外排壓閥看是否都異常失能漏氣,也要檢查,先確認壓力表或壓力開關吧。

無壓力氣缸倒機油流動緩慢不准(本來就有間隙/靠得是不斷瞬間壓縮時逆止閥與防倒流,存入儲氣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篇恐怖雷沙就想到幾年前我家附近有開一家很大賣工具的店,好像叫日本職人什麼的,會知道這家店也是一 ...

買一台   最近話題
起子機大到可以開罐拖拉機螺絲,小到起子機帶壓力鎖基板順清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到2KG上不去.......是指甚麼?
如打到2公斤馬達停機與壓縮(正常),還是打到2公斤持續運轉(汽缸磨損與漏 ...

是打到2公斤持續運轉壓力就是上不去~
進儲氣桶的逆止閥有換新了~
目前應該是汽缸磨損OR缸頭內的止閥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打到2公斤持續運轉壓力就是上不去~
進儲氣桶的逆止閥有換新了~
目前應該是汽缸磨損OR缸頭內的止閥片了

哪就保重,蜜斯佛陀。
非置入行銷,YT也有需東挖挖西挖挖。
無油/有油差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篇恐怖雷沙就想到幾年前我家附近有開一家很大賣工具的店,好像叫日本職人什麼的,會知道這家店也是一 ...

應該是職人的店
規模很大,但蠻多商品價格偏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職人的店
規模很大,但蠻多商品價格偏高

我也逛過,如果要找一些特殊的零件是可以去找找,但一般常用的工具就真的偏貴~~

{n_0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篇恐怖雷沙就想到幾年前我家附近有開一家很大賣工具的店,好像叫日本職人什麼的,會知道這家店也是一 ...

我記得職人的店在 wish 逛過卻空手而回後,店就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職人的店
規模很大,但蠻多商品價格偏高

一般把店開大的好處除了是貨很齊全外,就是價格比小店低廉,如果店開大還賣的貴應該更難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逛過,如果要找一些特殊的零件是可以去找找,但一般常用的工具就真的偏貴~~

我是逛桃園的,工具.零件是蠻豐富的
也是有客人在這採購,應該就是寧願多花點錢省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把店開大的好處除了是貨很齊全外,就是價格比小店低廉,如果店開大還賣的貴應該更難做了。 ...

桃園店一開始很多商品都是日本進口的,就走偏高價路線,生意也不錯
不過漸漸的客人越來越少,買的人更是少,不管平日假日都一樣

後來店家也轉型,賣起一些生活用品(洗髮精..之類)和一些平價家電
不然我真的懷疑他們怎麼能撐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桃園店一開始很多商品都是日本進口的,就走偏高價路線,生意也不錯
不過漸漸的客人越來越少,買的人更是 ...

越大的店進貨越多,如果再加上連鎖,那他的進貨價格應該就是小店的賣價,這要小店怎麼拼?
不過越大的店開銷比小店大,又要維持一定利潤,大店的優勢就不見了。

而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網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到這篇恐怖雷沙就想到幾年前我家附近有開一家很大賣工具的店,好像叫日本職人什麼的,會知道這家店也是一 ...

最近才買了一台風霸貼牌的OF-1450-30L,可以打到8公斤的壓力,打算放家裡吹電腦跟冷氣室外機的灰塵。
再接一接轉接頭的話,拿來噴鋼彈模型的漆應該也ok。
目前在煩惱濾水的問題,濾水器買一買都比空壓機本身還貴。

有前輩推薦什麼有效的濾水器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最近才買了一台風霸貼牌的OF-1450-30L,可以打到8公斤的壓力,打算放家裡吹電腦跟冷氣室外機的灰塵。
再 ...

你會不會狀況外!

濾水(油)器哪有可能比風汞貴!大多還附調壓閥(基配視用途調整)含排水閥(通用的很俗(約國父3張參考(貨比三家不吃虧,大顆濾水器)),如嫌不夠濾水器在加(不附調壓閥)有排水閥,龜毛最後一道要求較高濾水器在加無排水閥(內部封閉式換乾燥(除溼)劑需耗材(或另行重制乾燥)),依此類推。
正常風桶就會積水一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會不會狀況外!
濾水器哪有可能比風汞貴!

可能我想得太複雜?

我的空壓機是這台:
Screenshot 2022-07-27 at 18-54-55 台北益昌 贈風管 噴槍 風霸 全銅線 快速型 GFOX .png

那種一般幾百塊可調壓的濾水器我有買了,但考慮到之後要搞模型噴漆。
然後就去查好一點的濾水器是這個:
Screenshot 2022-07-27 at 18-54-07 空壓機過濾器 (雙重高效濾水、油型) 奈米級濾膜 .png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可能我想得太複雜?

我的空壓機是這台:

哪個是工業用量產型,太大材小用,大型空壓機用的(大多非移動式,戶外大型移動式幾乎動力型車載或拖吊),最主要風桶還是要排水(油),主要當事人決定(經常維護比忘了好多)。

再補充一點,還有你的外在使用環境也要相對要求,除溼/溫度/無塵控制,不然功虧一簣(需匹配)好歹也要空調順降空壓出水問題...,如專業模型/烤漆房.....等。

因為靠吃油的壓縮機
第一道  風桶靠壓力卸油水左側軟管油水最多(視使用程度必須處理)  (溫差冷卻積水)
第二道  帶壓力閥濾水器偶而排水(量真的很少)  (後面也是靠溫差(不過忘了名稱類似風速效應高速冷卻))
第三道  如果忘了前置動作(遺忘集滿)第三道就會產生
第四道  乾燥看到油水(百分之百人為疏失,疏於維護)
比市面上的少見還小濾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個是工業用量產型,太大材小用,大型空壓機用的(大多非移動式,戶外大型移動式幾乎動力型車載或拖吊), ...

感謝w兄,我的想法是一次到定位啦,這樣比較不用想東想西的。
目前是想用這兩根的底部加上自動排水閥,這樣在濾水跟濾油這塊應該就算搞定了。

後續的話再考慮其它的東西,畢竟這台空壓機也只是暫時過渡的。
未來肯定會換成固定式的,到時候這兩根也能延用。

网友F:
弱弱 小小聲 問一下前輩們
這濾水油器 不知有沒能乘載450-500PSI 壓力的(小弟部會換算成KG 請見諒)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弱弱 小小聲 問一下前輩們
這濾水油器 不知有沒能乘載450-500PSI 壓力的(小弟部會換算成KG 請見諒)

虔敗 弱弱的回應

倫家務時工作者,小小聲說理論一踏塗地,只好交給理論家算,直接看數據。

壓力換算     僅供參考蠻多的,如果需經常各式換算(如立方/平方/距離/貨幣/電子......奇奇怪怪計算等),手機隨身走,建議逕自搜尋合適下載APP或線上網路留用,都個數據就有

頭痛時間     psi表示1磅力/平方英寸=0.4535924kg/(2.54×2.54平方釐米)=0.070307kg/cm²
只要PSI*0.070307kg/cm² =答案

換算器得到結果500PSI=35.153479 KG/CM2(公斤/平方公分),其他數據逕自輸入參考

哪麼高,在灌肚猴(冷妹)

网友E:
很好奇500psi的用途耶,一般工業廠房也很少看到這麼高壓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虔敗 弱弱的回應

倫家務時工作者,小小聲說理論一踏塗地,只好交給理論家算,直接看數據。

感謝回復
需要哪麼高,不是在灌肚猴啦
因修理冰箱 或 冷氣機 時常遇到漏冷媒的 漏大好查
主要用於銅管沙漏孔 常常要打到350-400PSI的壓力測漏 冰箱都用泡泡水  冷氣都要浸到水中

主要是怕打壓力測試時 水分跑太多進去會造成堵管 所以問看看

那如果將濾水油器裝在壓縮機進氣孔 不知有沒效果

正常順序應該是  壓縮機進氣孔  將濾水油器接在出氣孔 在接於銅管打壓
如果將濾水油器接在進氣孔 再經壓縮機出氣孔 連接銅管直接打壓 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很好奇500psi的用途耶,一般工業廠房也很少看到這麼高壓的。

當然特殊用途 用於特殊地方

需要哪麼高 因修理冰箱 或 冷氣機 時常遇到漏冷媒的 漏大好查
主要用於銅管沙漏孔 常常要打到350-400PSI的壓力測漏 冰箱都用泡泡水  冷氣都要浸到水中

主要是怕打壓力測試時 水分跑太多進去會造成堵管 所以問看看

那如果將濾水油器裝在壓縮機進氣孔 不知有沒效果

正常順序應該是  壓縮機進氣孔  將濾水油器接在出氣孔 在接於銅管打壓
如果將濾水油器接在進氣孔 再經壓縮機出氣孔 連接銅管直接打壓 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謝回復
需要哪麼高,不是在灌肚猴啦
因修理冰箱 或 冷氣機 時常遇到漏冷媒的 漏大好查

所以倫佳再想如此常見,只有高顏值猜是冷妹....

還以為是千帕當啊磅用......

空調壓縮機基本都要抽真空(封閉,時間的等待......看高低壓測漏,再後續動作(要專業點好框倫佳口袋,查點不是有測漏器)),除非破功,雖然說抽真空,壓縮機出口真的有濾水(油)器(乾燥器),水不存在油倒是有,至於所謂後面的問的問號不存在。

不知多少   錢錢錢...........敗,指導的
參考參考    不合另行搜尋 錢唄....島外蠻多的   高低壓/冷熱循環
[youtube]VD0RN4TbN5o[/youtube]

賣車多專業...錢 唄
[youtube]yQQxT1b3RlY[/youtube]

网友G:
會不會是汽缸逆止閥斷了 氣進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會不會是汽缸逆止閥斷了 氣進不去

找零件中~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當然特殊用途 用於特殊地方

需要哪麼高 因修理冰箱 或 冷氣機 時常遇到漏冷媒的 漏大好查

>如果將濾水油器接在進氣孔 再經壓縮機出氣孔 連接銅管直接打壓 不知效果如何?

濾水器捕捉水的方式,不是捕水蒸氣『氣體』,而是『液體』
裝在吸氣口=沒路用

想在吸氣口捕水蒸氣→乾燥劑(沸石)

出氣口是讓液體掉下來的結構

网友:
把汽缸拆開,有個小鐵片可能那個斷掉 就會打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果將濾水油器接在進氣孔 再經壓縮機出氣孔 連接銅管直接打壓 不知效果如何?

濾水器捕捉水的方式,不 ...

感謝解惑
小弟就是進氣孔都接乾燥劑 要時常換

謝謝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