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SB_EVX 12340 12V 34A 深循環電池 亂醫一通記

楼主(2022-07-10):
我有兩個CSB_EVX 12340 12V 34A 深循環電池,說到這兩個電池的來源我還記憶猶新,它們是民國99年4月1日購買的。
多年前我家的電動輪椅電池老化了,這兩個電池就是那時購買的,電動輪椅原本不是用這種電池,會換上深循環電池也是想能不能耐用一些?結果電池還好好的,電動輪椅卻壞了,後來就又購新的電動輪椅,而這兩個電池我就拆下來了一直放到現在,如果不是leo.rain 換車要借,這兩個電池應該繼續就遺忘在牆角。

▼電池先充電後放置一晚,隔天用電池檢測儀看看它的情形。

剛充好電SOC 一般都是100%,但是SOH 就騙不了人了,剩下5% 表示這個電池已經老化到剩下5% 壽命,簡單說就是沒用了。
經驗告訴我SOH 很差,那CCA 也好不了,再來這麼大顆的電池內阻居然快40mΩ,電池檢測器螢幕最下方很客氣的寫著"建議更換"。

要丟掉也得試一下再丟,去買了幾瓶補充液填充後再試一次。

大家覺得這樣還能用嗎?裝在leo.rain 的小貨車發動起來還很有力耶!

還是等待某會好友的大顆深循環電池比較有得玩。

网友A:
請問wish大,電動輪椅是壞在那邊?讓大家有心理準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wish大,電動輪椅是壞在那邊?讓大家有心理準備一下。

當年電動輪椅是壞那裡反而我記不起來了。

楼主:
這是電動輪椅的第二個電池,這個SOH 還有67%,SOH 跟CCA 是褲頭綁在一起的,SOH 表現好,CCA 一定不會差,這顆電池內阻還不到12mΩ,不過對這麼大的電池來說,這個值也不是多好,但是比第一個好是沒問題的。

▼補充電池液後再次充電的值就更漂亮了。

网友:
只要合乎電壓就能用,至於能用多久端看負載。
有測量剩餘於容量(AH),實際 實打實 負載測試更接近完美(可用容量)。

网友(2022-08-25):
如果對我來講還算.都只是小小老化而以
原廠規格是9.2mΩ
第一顆回到12.36mΩ  只是大一點點..但要觀察!
等到大至..18.4~23mΩ 容量低於80%以下.但還可用效率沒那嘛好而以~
第二顆回到10.31mΩ 己接近剛買來新電池狀態..
但還是...要看大大實際的使用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電動輪椅的第二個電池,這個SOH 還有67%,SOH 跟CCA 是褲頭綁在一起的,SOH 表現好,CCA 一定不會差, ...

請問您...測量時是否有等充完電後數小時再測量 ?

通常剛拔下充電器立即測量的"值"會比靜候數小時後測得的還差一些喔^^

*也就是說 : 靜候數小時後實際測得的數據會較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