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B85M-G開機畫面求助

楼主(2022-07-10):
小弟在臉書撿到一張華碩B85M-G,收回來後發現是原廠維修過的。看起來是前主人刷壞掉BIOS,送原廠刷過一樣沒有用。
我自己也拔起來重刷過,也是沒有用。那這樣狀況會不會是ME損壞導致的?小弟先在此感謝各位幫忙~

華碩B85M-G REV1.01 真身

可以正常開機但沒出現LOGO 就卡住一槓,鍵盤也沒反應,所以系統啥的都進不去

网友A:
如果你有機器燒錄BIOS就拆下來重燒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機器燒錄BIOS就拆下來重燒看看

我目前用CH341A陽春型的下去燒錄 已經重燒過 也是一樣 是不是ME問題 又或者是BIOS IC問題?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目前用CH341A陽春型的下去燒錄 已經重燒過 也是一樣 是不是ME問題 又或者是BIOS IC問題? ...

再補充我還有一張一模一樣好的板子 把好的BIOS插上去 也是同樣的畫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補充我還有一張一模一樣好的板子 把好的BIOS插上去 也是同樣的畫面

那你就外插一塊顯卡看看
不清楚你的CPU是否有內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外插一塊顯卡看看
不清楚你的CPU是否有內顯

忘記補充 CPU用G1840 這顆在另一張可以正常使用 有內顯
插顯卡一樣也不能 所以我才推測是不是BIOS問題最大 加上之前使用者好像就是把BIOS給刷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記補充 CPU用G1840 這顆在另一張可以正常使用 有內顯
插顯卡一樣也不能 所以我才推測是不是BIOS問題最 ...

那就先照維修指南第5頁各大電壓測量看哪一路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照維修指南第5頁各大電壓測量看哪一路不正常

好的沒問題 感謝大大~

网友:
卡 一槓的時候,網卡插孔的燈是亮的嗎?

楼主:
是的 有亮 並且蜂鳴器已作動

楼主:
我現在用手機版沒辦法回覆幾樓幾樓

楼主:
在這邊先回覆獅子魚大大 基本的供電 CPU RAM 南橋等都有電壓

网友B:
如果電壓都正常的話,是不是把CPU拆出來,檢查一下插座的接點有沒有折彎或移位,
或是CPU的接點有沾黏什麼的,我是來瞎猜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有亮 並且蜂鳴器已作動

我是指網路孔的燈,有兩顆是亮幾個,一直恆亮還是會熄滅?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這邊先回覆獅子魚大大 基本的供電 CPU RAM 南橋等都有電壓

先照楊大俠檢查網路跟測量一下USB的電壓

楼主:
我晚點再來量測 感謝各位指點

楼主:
USB測量有5V

楼主:
網卡部分在兩顆電容上量測到3.3V跟1.0v 晚點補圖上來

楼主:
網卡電壓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指網路孔的燈,有兩顆是亮幾個,一直恆亮還是會熄滅?

大大 一個恆亮 另一個會閃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電壓都正常的話,是不是把CPU拆出來,檢查一下插座的接點有沒有折彎或移位,
或是CPU的接點有沾黏什麼的, ...

腳座完整哦~換過好幾顆U都是一樣的~

楼主:
降刷至2108版本就可以開機了 但變成網卡不能使用 懷疑是MAC碼跑掉了 有找過論壇之前維修案例 但嘗試過一樣無法上網

网友:
進系統或用 WINPE 系統看一下裝置理員有沒有網卡?

迅維是有修過的說卡住是因為網卡

有可能舊版BIOS的開機順序不一樣,不會測網卡

不然就是裝完系統,得手動設定 Mac Address,只是不方便

如果沒想繼續修,就找外接網卡使用

楼主:
原來如此 我進去系統過了 找不到網卡 那是不是說網卡本身損壞 更換一個上去並且再想辦法把mac碼寫入 我的想法 網卡好像是瑞昱的8111G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 我進去系統過了 找不到網卡 那是不是說網卡本身損壞 更換一個上去並且再想辦法把mac碼寫入 我的想 ...

如果原廠也修過,那妳備份的BIOS不確定有沒有網卡位址了

我記得迅維有教用修改的方式,還是有工具,有點忘了,

網卡位址通常都會貼在主機板上,在網卡座、PCIEX16 插槽 或 ATX 插槽上面的貼紙 12個字

网友D:
試用 FD44Editor 加入 MAC address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腳座完整哦~換過好幾顆U都是一樣的~

哈  不好意思給你出了一個餿主意
還是聽從版大專業的指導,我是瞎猜 ^^a

我上星期剛也維修一片B85M—G的主機板
解決 1.5PCH電壓不足的問題後,所有供電都正常,
但就是不開機,用示波器有量到BIOS讀取的信號,
所以把CPU拆出來看,才發先針腳有歪掉的,
因為是網拍來練習的,一拿到時應該先檢查針腳的 =_=”

你是降版後會開機正常歐 ???  那這個要比記起來

話說那裏的FACEBOOK可以撿到主機板阿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原廠也修過,那妳備份的BIOS不確定有沒有網卡位址了

我記得迅維有教用修改的方式,還是有工具,有點 ...

原廠可能只是單單重刷BIOS 重刷不行他們應該就放棄退修了
感謝大大提供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用 FD44Editor 加入 MAC address .

我等等試試 感謝大大提供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  不好意思給你出了一個餿主意
還是聽從版大專業的指導,我是瞎猜 ^^a

電腦社團就有囉~只是都要蹲 這片是競標來的
因為我不會去懷疑CPU原因就是針腳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 我進去系統過了 找不到網卡 那是不是說網卡本身損壞 更換一個上去並且再想辦法把mac碼寫入 我的想 ...

如果你有另外一塊好的可以把它讀出來跟楊大俠說的MAC12碼上傳可以比對位置去修改MAC

楼主:
好的沒問題~

网友:
asrock 有提供修改mac的工具
https://www.asrock.com/support/download/mactool.asp
bios mac位址修改簡易教學:
https://kknews.cc/zh-tw/code/gj9b5o8.html

我只有試過intel網卡修改成功,realtek的一直無法修改,如有大大會realtek修改,麻煩分享一下!!

楼主:
目前已確定是網卡故障導致 目前就加外加網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