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ROCK B250M HDV 維修點圖 電路圖

楼主(2022-07-12):
主板的HDMI 無輸出,想要點位圖 和 電路圖看一下。
懷疑是ESD那故障,因為前陣子打雷,帶走一台電視...

网友A:
沒有 ESD ,DU1、DU2、DU3 是空的 ,省料了,

只有一顆 HDMI 電源開關晶片 MU4,

REV 1.02 & REV 1.03

如果 MU4 沒壞,以下猜測

旁邊有二顆2N7002 ,GQ29、GQ30 或許可以懷疑看看,一顆負責5V、一顆負責檢測是否接螢幕

接上螢幕+HDMI 後,測看看

GQ29:1、3腳要有 3V或5V
GQ30:1、3腳要有 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 ESD ,DU1、DU2、DU3 是空的 ,省料了,

只有一顆 HDMI 電源開關晶片 MU4,

感謝大大分享,但請問一下,檔案打不開,是要用新版本的view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 ESD ,DU1、DU2、DU3 是空的 ,省料了,

只有一顆 HDMI 電源開關晶片 MU4,

請問一下,
MU4: NCT3530Y-L
有這datasheet或是應用線路可參考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
MU4: NCT3530Y-L
有這datasheet或是應用線路可參考嗎?

看看這個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