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阻類型和阻值

楼主(2022-07-13):
電阻R741 標示為R24G 1W

請問是何種類型電阻,電阻值為多少?
在板及拆卸測量皆為0.4歐姆

電阻R116 標示為 藍紅銀紅0.62歐姆 或 藍棕銀棕0.61歐姆
在板或拆卸測量皆為0.8歐姆,這樣算正常嗎?

网友A:
R24 = 0.24 Ohm
G = 2%
看外觀像是金屬氧化膜電阻

0.4-0.24=0.16
0.8-0.62=0.18

你的三用電表測棒短路時是不是正好 0.16~0.18 Ohm (0.1~0.2 Ohm) !?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4 = 0.24 Ohm
G = 2%
看外觀像是金屬氧化膜電阻

感謝說明,低電組值還要考慮測棒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