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行動電源, 一上負載就斷電..

楼主(2022-07-13):
各位好:
小米行動電源, 一上負載就斷電..
鋰電池包本身沒有澎脹
測量有個R100電阻值只有0.5
溫度電阻3.3
小弟對電路完全沒概念,
請問這是可修復的嗎?

网友:
內文建議維持原樣即可,不用刻意放大。

短路保護,有背面的照片嗎?

用二極體檔紅接GND、黑接上量測端點。

量測R100檢流電阻對地二極值是否為0?

能否完修?  端看商品的單價與維修的時數、材料取得是否容易。

再來就是自己去衡量事情輕重了。

楼主:
背面照片如下
R020阻值0.3,電池有3.6v
最下方貼片電容有3.6v, 用表筆去點會亮led燈
:)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照片如下
R020阻值0.3,電池有3.6v
最下方貼片電容有3.6v, 用表筆去點會亮led燈

圖片儘量編輯成橫拍。

网友:
大大有繞過版子從電池直上負載測試嗎?
電池老化會嚴重掉電外表正常,
這顆我撿過,
也兌換過,
電池芯長大的機會比較多,
手上應該還有,
銀色殼5000mAh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照片如下
R020阻值0.3,電池有3.6v
最下方貼片電容有3.6v, 用表筆去點會亮led燈

無負載電池只有3.6V,有點低,先外接電池測試看看,電池電壓至少也要有4V以上,看是否電池問題。

网友:
充電正常嗎?使用多久了?

网友:
把電池拆了用電供替代這樣測試就清楚了 。3.6v的,電池已經完全放電 必須充電

楼主:
大家好,經過反覆幾次測試
1.跳過板子直接量電池是3.6V,從電池極板直接取電擁燈泡可以正常亮
2.對行動電源充電30分鐘,再直接量電池是3.8v
充電功能似乎正常,但是在放電的時侯一接上任何usb設備就會自動關閉行動電源,連閃燈也消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經過反覆幾次測試

"對行動電源充電30分鐘,再直接量電池是3.8v" 這狀況不太合理吧...
先不論電池是否掛點,樓主要不要先把行動電源充飽再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經過反覆幾次測試

謝謝大家提點,, 經過2天仔細測試,

更正狀態:
1.連續充4個小時,只能充到8分滿,就是一直充電中但是沒辦法滿格。正常情況下應該1個小時內要充飽。
2.直接量電池包,電壓最高4.14
3.如果直接從電池包取電到手電筒,燈泡是可以亮的,不過手電筒很燙沒辦法試看看能亮多久。

下一步從何著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