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離變壓器的價格

楼主(2022-07-15):
想請教一下大家,110V - 110V 1000W的隔離變壓器,大約多少價位是合理的呢?

之前有買過一顆二手的,200W,目前還在用。只是吼,最近的需求上升了,所以又上網開始找這東西

网友A:
單從110V - 110V 1000W的隔離變壓器,大約多少價位是合理?這樣無法回答。
是要號稱1000VA?還是大約足1000VA?或是繞足1000VA?繞法也跟價格有關係。
變壓器主要是銅漆包線,現在的銅價很貴,也有人用銅包鋁線繞,這當然就便宜許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從110V - 110V 1000W的隔離變壓器,大約多少價位是合理?這樣無法回答。
是要號稱1000VA?還是大約足1000 ...

說實話,我也不懂,外面賣的1000VA好像實際使用只能800W上下而已。

這應該就是你說的號稱,而足1000VA跟繞足1000VA,這個我就真的不懂了。

這樣說好了,我的200VA,好像也只能用150VA左右而已,以前都是接一顆1.5A的變壓器,用久了不太燙。

現在想改成一顆7A左右的變壓器,才開沒多久就很燙了。所以才有想換的念頭。

网友B:
用電安全規則
電感變壓器用在電阻性如燈泡可以接近100%

用在混和性電器約70%以下

用在電感電機類更低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電安全規則
電感變壓器用在電阻性如燈泡可以接近100%

嗯嗯,後方是接音響的功放板

目前這顆看起來是撐不住了,打算買顆大的,至少安全一點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後方是接音響的功放板

目前這顆看起來是撐不住了,打算買顆大的,至少安全一點吧 ...

喔!隔離變壓器你是要接音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隔離變壓器你是要接音響嗎?

是的,剛有私訊學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剛有私訊學姊

我有聽過廠商說接音響用途的繞法不是用雙層繞法,我再跟廠商註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聽過廠商說接音響用途的繞法不是用雙層繞法,我再跟廠商註明。

感謝您,果然專業的就是不一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果然專業的就是不一樣

我是以前有聽他說過金耳朵來請他繞音響專用的變壓器,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我們看專家都怎麼訂變壓器,我們就照著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以前有聽他說過金耳朵來請他繞音響專用的變壓器,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我們看專家都怎麼訂變壓器,我 ...

沒錯,照著做就對了!經驗是一切。謝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