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22-07-15):
換好UC3843B後

接上電源
火光四射
保險絲燒壞

算了

网友:
表示 還有短路 檢查到熱地部分無短路就可以

网友:
看內文,是瞎換的結果,通常這顆會壞大多是周邊電路問題引起,沒查到源頭故障問題,直接換IC就上電,容易造成故障擴大,最少換好要用表測過還有沒有短路問題才能上電

网友:
這帖若是在「打屁聊天區」是沒什麼問題,問題在於

(1)標題沒有產品型號

(2)沒有前因後果的文字敘述

(3)發文沒有掌握重點,不該放在維修實例區。

檢視樓主過往發文,發文風格依舊未改善。

痞友回覆發文也沒有良好的feedback,讓人如何交換意見?!

建議先禁言七天,若日後發文沒改善,視情節輕重再加重懲罰。